[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 華碩 VW191D 求助

楼主(2013-06-18):
故障情形:按下電源按鍵,可以看到畫面,但是大約2~3秒,螢幕就暗掉了,
     電源燈還是亮著,
                 如果再按一次電源按鍵,又可以看到正常畫面,
                 但是大約2~3秒,螢幕又暗掉了,

我有把機子拆開,看到電源板,有電容爆漿,有將紅色圈起來的地方,電容全部換掉了
結果故障情況還是一樣,沒有改變

抱歉~小弟不太懂該從哪邊量起~請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此款!!燈管機率有點大~

网友:
點燈器先測看看燈管
感謝

网友:
燈管測看看有無異常,如果正常的話再測一下那兩顆升壓器

网友:
我有一台一模一樣的,先把電容全換了就對了,沒多少錢不過小弟不專業喔,還是聽專業大大的建議

网友:
外接燈管試試看~

网友:
沒意外的話,燈管線不是焦黑就是斷了

网友:
你的高壓線圈跟FET基本上掛了

這型電容凸  案情都不單純@@

网友:
如果點起來背光顏色偏紅的話,表示燈管已下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