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卡測試請教~~

楼主(2013-06-18):
大家好~~小弟偶有在玩顯卡,7,8,9系列都有,往往到手後,我會先清潔後進烤箱105度烤60分鐘,冷卻後開機pass,

想請教各位高手們,這種狀態下,我要用啥方法如何去判定這顯卡是否會有復發破圖或黑屏的可能,

目前小弟打算給他放個3個月,看是否會自動空焊~~因為小弟的經驗是,有時當下怎麼測都ok,跑3d也ok,

但放一星期又不開機了,烤箱再烤一下又可以開機了.......

网友A:
那放冰箱冰鎮過不就會再也開機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放冰箱冰鎮過不就會再也開機不能?

呵呵~~沒試過~~

楼主:
回emc88888:
                   我的想法是,假若我放3個月後,開機ok~~跑過 3dmark06 及甜甜圈1個小時,無破圖的話,那我是否可以當作這顯卡gpu是ok的呢?又或者要操到哪種程度呢?

网友:
溫度會造成變形,使得裂開的地方又有一點接觸。

後來經過使用就一直熱脹冷縮,直到接觸不良就又成原來那樣了。

一直加熱也會愈來愈沒效。裂掉的狀況沒有消除,裂掉就是裂掉。

网友B:
只要是無法消除裂開地方的加熱,連試都不想去試了。

有鉛裂開,只要溫度有到都還算好救一點,但無鉛就很難救。但現在都是無鉛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emc88888:
                   我的想法是,假若我放3個月後,開機ok~~跑過 3dmark06 及甜甜圈1個小時,無破 ...

很難說,加焊畢竟是把不良焊點變得稍微有過電
等於是未爆彈,我之前加焊過一張gigabyte 7600gt的顯卡,成功後
本來當作開機測試用也度過好幾個月,但後來我把它裝上電腦
雖然完全沒有玩遊戲,但也在1~2個月後就升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難說,加焊畢竟是把不良焊點變得稍微有過電
等於是未爆彈,我之前加焊過一張gigabyte 7600gt的顯卡,成功 ...

其實我沒說清楚,一般我收都是幾10張,我也懶的測,收到我就直接做清潔,再進烤箱,一般沒撞件的話8成都可以開機,但這種開機有些是假性開機(因烤過錫點暫時接觸.....),那我接下來應該要如何燒顯卡讓空焊的狀況現形呢?亦或者通過某種程度的測試,可以當它是ok的卡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沒說清楚,一般我收都是幾10張,我也懶的測,收到我就直接做清潔,再進烤箱,一般沒撞件的話8成都可以開 ...

使用"冷熱衝擊法"就可證明"它是ok的卡"

网友E:
你無聊的話 可以拿 測試程式 給它看 ~ 第一次是哪幾點 空焊~~之後你拔下BGA 在做完
用了 幾各月破圖  再用程式測   你會發現 幾乎都是同一各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無法消除裂開地方的加熱,連試都不想去試了。

有鉛裂開,只要溫度有到都還算好救一點,但無鉛就很難 ...

d大感謝您的回覆,您講的我非常清楚,之前我處理過幾張加焊的,不到一個月都回來,所以這類的卡,我都等換gpu,沒有就當料板......那我換個方式來問好囉~~假設我在網路買2手顯卡,我要如何能在短時間內證明這張是中了顯卡門的顯卡呢?(以前我就買過,賣方保7天,我用第8天就破圖,最好是這麼脆弱,連遊戲都沒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冷熱衝擊法"就可證明"它是ok的卡"

不知a大能否透漏一下如何衝擊法呢?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無聊的話 可以拿 測試程式 給它看 ~ 第一次是哪幾點 空焊~~之後你拔下BGA 在做完
用了 幾各月破圖  再用 ...

顯卡門的卡我現在也是放棄,等看是否有料~~對了請教可愛大,你應該有遇過卡2a的卡吧?不知你有處理成功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a大能否透漏一下如何衝擊法呢?感謝~~

冷熱衝擊法又稱為高低溫測試,使用高低溫測試儀(機)
土炮法:
1.冷→放冰箱 1~2Hr > 常溫(需除濕喔)
2.經過1.後,上機加紙罩熱機1~2Hr
重覆2~3次,如正常,可視為良品出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冷熱衝擊法又稱為高低溫測試,使用高低溫測試儀(機)
土炮法:
1.冷→放冰箱 1~2Hr > 常溫(需除濕喔)

搞這些還不如「保固三個月」。
三個月要是天天操還操不壞,短時間大概也不會壞。

至於好壞測試,就跑3D一個小時,基本上也差不多可以說是好的了。

這樣事情會簡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熱衝擊法又稱為高低溫測試,使用高低溫測試儀(機)
土炮法:
1.冷→放冰箱 1~2Hr > 常溫(需除濕喔)

感謝~~這我沒試過~~回家拿一塊試試~~那請教一下,一般冰箱拿出來後要如何除溼呢?不太懂上機加紙罩熱機是啥意思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這我沒試過~~回家拿一塊試試~~那請教一下,一般冰箱拿出來後要如何除溼呢?不太懂上機加紙罩熱機是啥 ...

1.一般冰箱拿出來後要除溼,可將熱風槍調低溫大風量或用吹風機開中溫,吹乾凝結的濕氣;沒看到凝結的濕氣後,續吹一段時間,確保無殘留的凝結濕氣,避免上電後短路
2.上機加紙罩熱機>>>不使用機殼,主機板水平放置,全部系統(含顯卡)裝好後,剪1個顯卡彩盒或適當紙盒套上,如果有外接電源,剪個洞穿過電源,如下圖,目的:提高燒機溫度

有些家工廠不想花錢買昂貴設備,就用此土炮法熱機 ,還更好玩的是DIP過爐,不買抗氧化的油劑,而在錫爐上倒入花生油,隔絕空氣,避免融錫氧化導致假焊,真是天才,所以DIP線,常有花生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