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夏普 32寸 LC-32D30H-BK 有背光就電源保護

楼主(2013-06-18):
是明顯的高壓板背光問題吧.

上電(綠燈), 有輸入訊號就顯示正常內容, 沒輸入訊號也正常"雪花", 暫有背光.
.
10多秒過去....背光不穩緊接電源保護, 待機狀態(橙燈).
隨即再關機, 上電開機, 狀況相近, 只是..

更快的背光不穩緊接電源保護, 快的4秒左右.  (因為熱機了吧)

拔出背光控制接線試試. 沒背光, 沒電源保護.
顯示內容隱約可見.
.

暫時只聚焦 電源高壓一體板. 2008年的機.

新手摸索測試.
電容基本正常.電容表測.
背光升壓線圈沒拆出, 就直接胡測一下. 共5個. 阻值基本一致吧,不懂.
有3塊散熱片, 帶mosfet:

這片4個 MOSFET 按 WISE 大教學測, 沒開路短路, 當作正常吧.
2SJ655   x2
2SK3599  x2

這片3個 MOSFET, 1個快速整流.
這裡有點懷疑, 散熱片比較熱, 不就開機10多秒嘛.
看看板底的灰色, 這是高熱區所致.
其他兩片冷冷的.
2SK4087
YG972S6R
2SK4096  x2

這片的2個 整流 沒異常.
RF2001  Super Fast Recovery Diode
RB085T  Schottky barrier diode

楼主:
這裡向大家討救了.
.
我的思路:
背光可點亮一小段時間, 燈管可算正常吧.
熱機後 電源保護明顯, 有零件老化. 升壓線圈可能有機會內傷, 5個會是哪個, 拆下如何測?
電容沒明顯的容量下降. 本是質量比較好的日系. 先換小電容.

网友:
燈管老化也會點一陣子就熄滅
電容先換在補焊試試

楼主:
我也在想能否暫拆掉 1-2個燈管升壓線圈測試, 以縮小懷疑範圍
補焊了主要的位置. 要全補焊插腳嗎?

先謝過大家的關注. 對我這新手來說 很不容易.

网友:
我還是覺得先把全板電容換掉
還有主板的照片也po上來
背光控制是否接到主板
那附近可能也有問題

楼主:
上電的時候有一條明顯的偏紅的橫紋.
可以想像是其一燈管問題(燈管, 高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電的時候有一條明顯的偏紅的橫紋.
可以想像是其一燈管問題(燈管, 高壓......)

換掉 請換2支
比較 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掉 請換2支
比較 不會有問題

請問可以暫時擱起懷疑有問題的燈管嗎?
能怎樣脫離燈管測嗎?

楼主:
我在考慮, 如果能確定是燈管的問題, 那簡單, 買32寸燈管回來換. 不知道師兄們換這尺寸電視的燈管經驗如何?
這種開刀的動手能力小弟還可以.
.
.
只是那種肉眼可見的偏紅的橫條會不會是驅動燈管的線路造成的徵狀? 也就是說燈管沒問題.

燈管怎樣單獨測試?

楼主:
還有, 這32寸電視是5燈還是10燈 ?

网友:
送送去給人家賺.不然又是一個賠了夫人又折兵.

楼主:
是人家送的壞機.

5個升壓線圈都請了下來, 阻值基本相同.

楼主:
報告一下進度

換燈管

.
.
撚走10顆 螺絲, 拿下燈管箱, 就10條燈
.
回復原狀, 仍然保護.
.
.

放一邊, 10多小時過去..............
再測, 一樣.
.
有一處此終叫人懷疑,   漏電..
早前的修理我已中招幾回.
另外兩散熱片不會
用萬用表的紅筆胡點了一下各散熱片, 企圖測測漏電..... 電壓
.
.
.

然後,
開關多幾下, 竟然正常起來. 不解.

楼主:
真的要再理解高壓板線路.
是有元件老化?
像 sweatwa 大所說, 要全換電容.

希望有大俠指拔一下

网友:
這個要請師祖級的w大來解釋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楼主:
再來更新 一下進度. 完工!

關於全換燈管後依然有 電源保護的思考, 我有這樣的猜測:

早在換燈管之前, 我企圖隔離所懷疑的兩支燈管, 用小紙條隔開了燈管和高壓板的接觸.
結果電源保護還在, 而接頭處因為接觸不良而產生高溫(那裡本是高電壓), 燈管那邊的白色接頭金屬片上還留下燒焦的黑點(已清除過).
而高壓板這邊的黑色接頭內, 金屬夾針因高溫的緣故而卡住形成夾持不理想, 這情況我卻未留意.
後來因為按推令夾持的接觸有所改善, 所以能順利熱機, 長時間也不保護.
.
.
昨天發現了這情況, 高壓板黑色接頭內那 金屬夾針已搞好接觸, 現在是
正常試用中
.
.
結論是, 這機主要是燈管老化.
其他進一步可改善的地方, 期望有大大可指導一下.
電容後來都全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