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X-725B 250W 電源供應器(完修)

楼主(2013-06-18):
新手第一次維修,相機不太會操作, 各位多包涵。
此電源供應器。
開機有 5VSB (電表量出紫線 4.96V) 及另一個 黃線 19.86V。
PW-ON 接地後, 沒有 +12V、+5V、3.3V 的電壓。
板子看到有二個電阻燒毀,R5 燒的很慘,看不到是多少的, R19看起來像是 2.7K
曾經看到板上舊文有大大提說有些電阻燒毀看不清仍可用電表量出, R5量得1.2K
更換此二電阻後, PW-ON 仍然沒有 +12V、+5V、+3.3V 的電壓, 尋線 R19 接到 IC
TL494CN 的第11腳, 查看第11腳與第 8 腳作用相同, 但電表量出 11 腳有疑問, 二者不同
想到舊文前輩提到, 零件有問題就更換之, 只是我先拆下, 先量測此 IC 想多了解一下,
查了 TL494CN 的資料表, 因 9、10 腳接地(-), 數字電表轉至二極檔,紅黑表互量 10、11腳,
得 633 與 1137 二值,確定 11 腳這組有問題, 更換一只新的 TL494CN 上去。
重新開機、PW-ON 後,+12V、+5V、3.3V 的電壓都有了, 已正常供電了,
+12V 的有 11.24V,+5V 的有 5.46V,+3.3V 的有 3.25V,
接上壞軌的硬碟跑一下看看會不會有問題, 接上硬碟時用電表量出三組電壓為
+12V 的有 12.00V,+5V 的有 5.26V,+3.3V 的有 3.31V,接上硬碟負載後
12V 的提高 0.76V,5V 的降 0.2V,3.3 的為正常 3.3V,跑了一會摸摸 TL494CN
與 LS-168A-3 二只晶片沒發熱,應該是完修了,這是第一個完修經驗。
完測時 PW-ON 斷路不接地時, 測到 PW-ON(綠線) 接一只 1N4148 至 LS-168A-3 的 7 腳,
量 LS-168A-3 的 7 腳只有 4.1V,但是 PW-ON 空線卻有 7.13V,以為是 PW-ON 線有短路
經查該線的一端接點只有 1N4148 而以,想不懂 4.1V-0.7 應該是 3.4V 怎麼變 7.13V,
手上沒 LS-168A-3 的資料可查,煩請大大幫解感一下, 謝謝。

网友:
應該是有焊錫未清乾淨吧,正常的ps-on電壓約在4~5v左右
7V感覺太高了

网友:
494坏了是吧

楼主:
我是更換二電阻及 TL494CN 新品一只的才正常有 +12v,+5v,+3.3v...
有點不懂 LS-168A-3 的第 7 腳只有 4.1V,試著斷開 1N4148 的 N 極,
只留 P 極與 LS-168A-3 的第 7 腳接,量附近周圍的焊點並沒有超過 5v地方,
用電表量「空」的 IN4148 的 N 極,仍是 7v 以上,以為是 IN4148 有問題,
換一只後也是一樣,表示非 1N4148 的問題,只是不解多出來的電壓怎麼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