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MS 1117 3.3 可用 AMS 1117 代用嗎?

楼主(2013-06-18):
小弟正在修一張USB轉接IDE/SATA的卡,量出AMS 1117 3.3無輸出電壓,想要換下來看看
但是手邊只有AMS 1117,不知是否可以代用?謝謝!!!

网友A:
這個一顆不到一塊錢台幣的東西就別省了...

沒標示是可調的....可以用兩顆電阻自己調整電壓....反而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一顆不到一塊錢台幣的東西就別省了...

沒標示是可調的....可以用兩顆電阻自己調整電壓....反而麻煩... ...

只想先代用看看OK不OK!
若可以跑再買來換,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想先代用看看OK不OK!
若可以跑再買來換,謝謝!!!

剛剛衝動給他焊上去,輸出電壓仍然很低,是不是一定要用AMS 1117 3.3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衝動給他焊上去,輸出電壓仍然很低,是不是一定要用AMS 1117 3.3才行?

直接焊上去???

不是跟你說要加兩顆電阻嗎???

而且腳位看來....還要跳線吧....

注意真正封裝腳位順序跟圖示有差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上去???

不是跟你說要加兩顆電阻嗎???

我還是來看看哪裡買得到吧!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還是來看看哪裡買得到吧!謝謝~~~

找到一顆 1117 3.3 焊上去,輸出電壓還是上不來...也且也是十分燙手!
不知該怎麼修了?

會是主IC掛了嗎?

网友B:
黃色大顆MLCC電容檢查一下 可能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黃色大顆MLCC電容檢查一下 可能有短路

拆下來用電容器檢查是正常的,但是裝上IC版上又是短路,真怪???

网友C:
找出並測試與3.3V輸出端相連的電容器,若皆正常,有可能是大IC內部短路了(先拆下再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出並測試與3.3V輸出端相連的電容器,若皆正常,有可能是大IC內部短路了(先拆下再測試). ...

應是大IC掛了...棄修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