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3相220v開關-接單相220v冷氣的問題
火..

楼主(2013-06-18):
應用在 單相220V冷氣時

理論上:

從網路上查詢的結果,

3相220v 紅R相 白S相 黑T相

只要接任2相,既可得 "單相220V"

RS=220V

RT=220V

TS=220V
----------------分格線-----------------
可是!!

實務上:

就一定要接 紅R-黑T 的單相220V

原因為:

白S相 電壓會忽高忽低 , 不穩!!

基版供電還好,但是壓縮機會走沒多久就停了

屢試不爽!!
-----------------------------------------
請問:

各位先進,

在下的這些看法有無錯誤?

或說是各位先進有更正確的論述呢?

网友:
3相220v
一定會有變壓器轉110v
你確定你是台電進來的3相220v    如不是就是接錯線  或你跟本沒3相220v

网友A:
正規來說三相不會這樣,如果確認是如此建議找台電來解決,
RS,RT,TS應該都要能供應穩定220V才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規來說三相不會這樣,如果確認是如此建議找台電來解決,
RS,RT,TS應該都要能供應穩定220V才正確。 ...

說的沒錯!不管那一相都是穩定的220V才是正確的。

网友:
您接錯相位啦!對地190v~
有時摸機器還會電人...更嚴重的是會造成機器損壞~
此條是啟動線~

网友B:
我家使用三相220V接單相220V的冷氣和電器超過30年,古時候台電三相變壓器
確實是三相,還有三相四線式,現在拉到家裡的三相都是混合式,不相信你拿一
三用電表,把他三條線分別對地量一量,會發現只有一條是220V,其餘兩條都是
110V,要使用單相電器,你只要找出那兩條對地110V的就可以,我也曾經偷懶,
只拉一條地線,直接使用110V電器。
現在RST你也別太相信,台電接戶線不像家裡分黑白紅,三條都是黑的,更換電表
外包商哪管你那麼多,隨便接好就走,除非你在現場測試,我為何敢這說,因為半
月前我們教會冷氣忽然吹不出風,我檢查是換了相位,牧師一旁說三天前有來換電表
這已經是第二次,十多年前也發生過,我家還電表時剛好馬達在打水,變成反轉,我
馬上請他調整財OK的。

网友C:
3相220v  接任2相都是220v
除非變壓器有問題電壓才會飄浮不穩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3相220v  接任2相都是220v
除非變壓器有問題電壓才會飄浮不穩定

不錯,三線之間都是220V ,但是有兩條對地是110V ,只有一條對地是220V,必須注意,
從三相取110V的話,萬一台電換了相,變成220V就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家使用三相220V接單相220V的冷氣和電器超過30年,古時候台電三相變壓器
確實是三相,還有三相四線式,現 ...

台電三相三線式並不提供中性線,自行取用任一相+地線是不符合規定的,這會讓電錶計算度數失準電壓也不穩定。

您說這狀況是所謂「燈力並供三相」,與標準的三相供電不太一樣,燈力並供電力系統配電方式如下:

這是利用兩顆變壓器組成開V接法,這種供電結構只要四條線就可以同時供應「單相三線式」與「三相三線式」:

1. 三相三線式:
取用R,S,T供應三相用戶,R-S , S-T ,  R-T都是220V。

2. 單相三線式:
取用R,G,S供應單相三線式用戶,R-G=110V , S-G=110V , R-S=220V。

非燈力並供的三相三線式就不會有對地110V的情況。

以上純技術討論,沒有筆戰的意思,請Alonger君見諒。

延伸閱讀請參考這篇: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35&t=104457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電三相三線式並不提供中性線,自行取用任一相+地線是不符合規定的,這會讓電錶計算度數失準電壓也不穩 ...

ysc兄 別擔心,我只會感謝你提供的資訊。
我是用經驗法則,在方便的時候使用,家裡本身還有單相電表,那是若干年前
家用還沒單相220V時(我家夠老了吧?),220V電器從三相電路取用,後來台電
外包更換電表,包商有順便申請更換單相220V電表,就恢復單相歸單相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ysc兄 別擔心,我只會感謝你提供的資訊。
我是用經驗法則,在方便的時候使用,家裡本身還有單相電表,那 ...

耶!真巧,會不會遇到同一人?
在網路上討論(記得在01)曾遇過網友家裡同時有三相與單三供電,
從單三拉中性線過來配合三相來供應110V,可省掉加掛變壓器。

网友:
哈!應該不是我。
因為電器上使用,老一輩都用簡單方式算,220V三相馬達一馬力是3A,單相一馬力則是7.5A,
把單相電機接在三相電路,我想耗電是比較大,所以後來就申請單相三線220V電表。

楼主:
居然是一面倒的論述

先說明:

這裡只先討論"單相220v"接冷氣

110v就先不討論
------------------------------------
我所發生的案例都是一些

小工廠,娛樂場所,場地多半是租的!

開關箱之前的電桶之類的我不懂!

開關箱一打開,會有紅白黑的3相220v

再分配 紅白.紅黑.黑白不等的2p無融絲開關

每個2p無融絲開關,三用電表量一定是220v !!

----------------------------------------------------------

但就是要接紅黑220v才行!!

ps. 水電工,紅黑線會亂,但白線則至今未發現亂接

网友D:
三相電源中的R,S,T名稱,應只是彼此的相對關係,沒有哪一相一定就是R或S或T,如其中真的有一相是所謂的白線現象,那在工廠內需使用三相的電動機,豈不整天有跳機情形?所以還是先確認電源的源頭,比較也可能找出問題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相電源中的R,S,T名稱,應只是彼此的相對關係,沒有哪一相一定就是R或S或T,如其中真的有一相是所謂的白線現 ...

無惡意

你還是跳到三相用電的機器去了!!

楼主:
因為我的行業只是家用冷氣而已

基本上都只是販售'家用單相220v的冷氣

來到小工廠.娛樂廠所裝冷氣

打開開關箱

裡面都是亂亂的無融絲開關

當然110v會另外有電桶調變(不討論)

网友: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這個圖有點怪異,理論上能解釋一下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我的行業只是家用冷氣而已

基本上都只是販售'家用單相220v的冷氣

我有說過,用電表找出對地都是110V的兩條,才不會有相位角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圖有點怪異,理論 ...

省料的兩台單相變壓器  ,V結線的妥當供電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這個圖有點怪異,理論 ...

會覺得怪異應該是對V型接法無法理解吧?先不管110V部分,以三台變壓器接成的標準三相供電如下圖應該沒有疑慮吧?

V型接法就是將R-T之間那組變壓器拿掉,接線如下圖:

第一次看到「燈力併供」也是想不通,兩顆變壓器頂多組成兩相,第三相是如何跑出來的?原來是由這兩相相加減之後剛好製造出第三相,也就是第三相是這兩相的合力。

標準三相是在R-T之間還有一組變壓器線圈,標準接法沒問題是肯定的,那拿開這組線圈也不會影響R-T相的電壓與角度才對,因為若拿開這組線圈導致R-T相電壓與角度改變那標準接法就會變得有問題了(電壓、角度不對會變成短路狀態).......由此驗證標準接法與兩線圈的V接法並不矛盾,差別只在於總容量是由兩變壓器或三個變壓器來提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耶!真巧,會不會遇到同一人?
在網路上討論(記得在01)曾遇過網友家裡同時有三相與單三供電,
從單三拉中 ...

從單三拉中性線過來配合三相來供應110V,可省掉加掛變壓器。
請問ysc大...這種接法...不知電力公司是否會囉嗦?

网友:
公司內也有分3P3W、3P4W兩種配電盤,其中3P3W的S相是作為電力中性線使用,單相220V設備都接在3P3W上,平均分布在RS/ST/RT上,要吃正三相的大電設備就會接到3P4W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會覺得怪異應該是對V型接法無法理解吧?先不管110V部分,以三台變壓器接成的標準三相供電如下圖應該沒有 ...

但V接法怎看起來是兩相而已....

雖然仍是三條電線....但並非三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說過,用電表找出對地都是110V的兩條,才不會有相位角的問題。

謝謝你

找機會試試你的方法

來跟我所說的'紅黑線論述'的相對關係

楼主:
我沒有很深的電工專業(只止於家用電)

在實務上,我想目前暫時還是不會改變'紅黑線'接法

因為吃過太多這方面的虧了!
----------------------
不過很高興大家的發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從單三拉中性線過來配合三相來供應110V,可省掉加掛變壓器。
請問ysc大...這種接法...不知電力公司是否會 ...

台電三相三線式對用戶不供應中性線,
三相三線式電錶只對其中2相偵測電流(只有2顆比流器),
若任一相對私拉的中性線接負載,會造成電錶計算度數失準,
台電當然不允許。

不管是三相三線式或四線式,為了供應110V插座用電加掛變壓器是省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V接法怎看起來是兩相而已....

雖然仍是三條電線....但並非三相呀...

是真實的三相,而且普遍使用在電力配電系統中,
R-T相是由 R-S相 與 T-S相 合力產生的,
當該迴路滿載時,只要在 R-T相 再接上一台變壓器變成標準三相接法,
供電容量就增加1/2,其實只要將供電系統變壓器視為黑箱,
用戶端根本無從發覺是V型還是標準△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居然是一面倒的論述

先說明:

白線都是做水線用, 從不會接到無熔絲開關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使用三相220V接單相220V的冷氣和電器超過30年,古時候台電三相變壓器
確實是三相,還有三相四線式,現 ...

...說真的!!!誰規定台電給妳線一定是要紅白黑?
電塔上有分嗎?
變壓器上有分嗎?
那是否也要質疑台電所給予的N(E)線為甚麼是黃色,不合標準.....
==============================
台電現在一樣是正規的三相三線(如果只管相線),只是現在因為燈、力併供的關係
所以都會在桿上使用高容量+低容量做V接供應三相電源
這種的任意三相(RS、ST、TR)都是穩定的220
台電本身沒有190的供應模式更不可能會有

實際配電現場,或是三相用戶,入戶線本身不直接經過電錶,所以更不可能有包商更換電錶,不按原本的相位接回的問題(除非桿上變壓器更換,或許有可能)
R、S、T三相是一個虛擬的定義,方便我們測試正向序或逆向序,入戶風雨線、也沒分顏色,最後就是看配電工程人員是否會依據規定,套裝上護套(或在押接端子後纏繞有色膠帶)做區分

网友:
三相本來就沒分
相位是使用的人要去確認的
接錯交換一相就可以了

网友E:
如上圖中三相220V,在R與S繞組間中心抽頭為N且接地
那RN=110,SN=110
台電就RSTN 4條線就可以3相220,單向110/220通包了
這樣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上圖中三相220V,在R與S繞組間中心抽頭為N且接地
那RN=110,SN=110
台電就RSTN 4條線就可以3相220,單向110 ...

沒錯,就是這樣,一般住家單三用電台電供應R-N-S三條線,對三相三線式用戶供應R-S-T三條線無中性線,三相四線式(380V/220V)則有供應中性線。

燈力並供只是供電方式的其中一種,也有單純只是三相三線式沒有附加單三功能,有些單三供電是獨立變壓器跟三相無關,選擇哪種接線方式端看地區性需求。

网友:
如果你家用電和隔壁的火鍋店,網咖 為同供電系統

1.你家用單相三線式用電,台電供應R-N-T三條線RN=110,TN=110,RT=220V....注意同供電系統S相對地為190v。

2.隔壁的火鍋店,網咖 供應三相三線式R-S-T三條線無中性線,RT,RS,TS皆為單相220V, RST則為 三相220V,單相110 需加掛變壓器。

三相四線式(380V/220V)則有供應中性線,電壓為N對R.S.T皆為單相220v,RST則為三相380V,要使用三相220v需加掛變壓器。要使用單相110  需加掛變壓器。

网友:
三相220v任兩條一定是220v
或者配電盤的人有問題,或者需要再深入了解一下....(因為若三相220v與單相220v在同一電盤且線皆為紅白黑呢)

网友:
因為若三相220v與單相220v在同一電盤且線皆為紅白黑呢
一般不會這樣接
但也有亂接的電工
主要用的110v都是變壓器之後
三巷都是給大功率電器用的--如大冷氣--大馬達--

网友:
380才會是美伊條線19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