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天廚微波爐定時器旋鈕如何拆下

楼主(2013-06-19):
求助如標題,因沒有權限可上傳圖片,所以只能以文字敘述,微波時調節火力的旋鈕有幾段沒辦法微波,但還是有計時,想把定時器拆下來清一下裡面的接點,但旋鈕拔不下來,請問有大大知道要如何拔下來呢?已經用老虎鉗夾還是拆不下,拜託各位大大了!

网友:
應該會有一顆小的一字螺絲鎖住~至少我家的是這樣~
你仔細看一下~

网友:
聲寶天廚微波爐旋鈕有分三個跟二個都是一整組
原廠都是整個換新
無法修理價格不斐

楼主:
因為只是裡面的接點有問題,處理一下不用花錢換新的,前幾天才修理過一台也是一樣的故障情形,把定時器裡面的接點用砂紙磨過後就恢復正常了,所以想如法泡製,另外請教圖片要如何上傳ㄋ?

楼主:
自己後來再以老虎前拔,終於拔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