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有人試過:平板電腦的麥克風與SkyPE嗎?

楼主(2013-06-19):
SkyPE可以裝也可以用,各項功能....包括麥克風也有反應。
只是,做語音測試時,講了10秒鐘,它只錄進片段的聲音,無法錄進完整的整句話。例如只錄進:前兩秒、中間兩秒、後兩秒之類的。有時候只錄個一開始的一兩秒,然後後面都不見了。
嘴巴貼近麥克風似乎有所改善,但也沒改善多少。

网友:
我是用內建的電話功能,使用起來非常正常,就算有開視訊也是非常清晰。

网友A:
Wish大:
您應該也要介紹一下您在用的整個是如何運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sh大:
您應該也要介紹一下您在用的整個是如何運作的.

我的門號是這向pachiko申請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5363-1-1.html

門號設定是依pachiko教學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5316-1-1.html

然後就可以運作了呀!

网友:
SKYPE測過不同版本狀況一樣
含2.0

网友:
SKYPE測過 我收對方聲音完整清楚但延遲約1秒
對方收我聲音斷斷續續不連貫
視訊部份就沒有再測

楼主(2013-07-21):
看起來是SKYPE跟平板的麥克風不相容,所以,買了一個藍芽耳麥來試試看。
藍芽耳麥已經連上沒問題,問題是要如何讓SKYPE使用藍芽耳麥的麥克風?而不是使用平板的麥克風?找了半天找不到可以更改設定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是SKYPE跟平板的麥克風不相容,所以,買了一個藍芽耳麥來試試看。
藍芽耳麥已經連上沒問題,問題是要 ...

並不是每一支藍芽耳麥都可以用在SKYPE,曾經被買家退貨,因為他買的藍芽耳麥可以用在各大即時通訊軟體,就是在SKYPE上面不能用。

楼主:
跟大家報告最後測試結果:
藍芽耳麥TCE6830可以跟「我們的」平板電腦連接,可是不能用,跟SKYPE無關,大概是平板電腦不支援這一款耳麥吧。
SKYPE可以設定發聲是從平板的喇叭還是藍芽的耳機,可是沒用,不管設在哪裡都是從喇叭發聲。
SKYPE的無法選擇麥克風的來源,只能關閉或是打開。打開的話就是使用平板的麥克風,就如先前所說的,10秒鐘的聲音只錄個一兩秒就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