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221W 無電源反應,黑頻 (被落雷擊落) !!

楼主(2013-06-19):
ACER P221W 無電源反應,黑頻 (被落雷擊落) !!

狀況:1.上電無反應,連電源待機燈都沒有,以更換 PWM-IC  1203P60*1 ,MOS -K3530*1 ,無電源反應以排除
         2.更換上述 2元件後 ,有待機電源,並有產出12V...5V...3V..等電壓,但背光依舊點不亮 !!
         3.用工版高壓版,可以點亮,但只有待機 LOGO 出現 !!   輸入訊號後,燈號馬上轉為橘燈(無訊號輸入),量測電源版輸入AD版各點電壓,接無異常(3V ..5V...),但AD版往T-CON的5V電壓會消失 !

螢幕型號
面板型號
高壓版型號
AD版
上電沒有反應,更換1203P60*1 K3530*1
量測各點基本電壓,有12V,有5V,有3V,高壓區有12V進入,但是背光就是點不起來
AD版輸入電壓量測
AD版訊號輸入後,馬上變成橘燈電壓待機,往T-CON的5V消失了!!

希望各位大大可以提供檢測方向!!

PS: 330UF-35V*5 ,220UF-25V*4 電容都已經換過

网友A:
樓主 … 個人意見 …

      依您所言,此情形有三種可能 …

1 電腦或顯示卡故障無輸出畫面 …
   請交換電腦或顯示卡測試 或以良品顯示器交換測試                 … 可能性高

2 vga 線故障斷線致顯示器偵查不到信號 …
   請交換vga線測試                                                             … 可能性低

3 顯示器主板故障  …
   交換顯示器測試                                                               … 可能性低

綜合以上 … 請以乙台良品顯示器及良品 VGA 線同時交換上機,就知道是那部份的問題,再談修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 個人意見 …

      依您所言,此情形有三種可能 …

感謝 SU 大大的指教

小弟已經排除,AD版無訊號問題,為AD板上VGA插座接觸不良造成,已經補焊排除 !!
VGA插槽焊點補焊排除訊號問題了

上工版高壓版試點,有畫面出現了,沒有明顯異常

還回原本的高壓版測試,依舊是點不亮,多次測試,在開關電源時,有時可看到畫面一閃即逝,但不是持續閃爍,只有電源打開瞬間,會有一瞬間的畫面

爬了文,有可能是OZ9938GN-IC 的過載保護,也查了IC -DATA及解除保護方式
~~OZ9938 或OZ9939,OZ9938去保护:1、完全不亮时,断开第6脚;亮一下就灭时,断开第7脚或者从第三脚接3个1N4148到地即可~~
不知道上述方式,如果斷開相關腳位,會不會造成其他零件受損,是長久的方式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SU 大大的指教

小弟已經排除,AD版無訊號問題,為AD板上VGA插座接觸不良造成,已經補焊排除 !!

      樓主 … 如是高壓區的問題,您只需多爬文就知道原因,進而修復 。

個人意見 …去高壓保護,只是維修上快速判斷的一種手法,
                 至於是否適合當成完修的手段,您自可判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 如是高壓區的問題,您只需多爬文就知道原因,進而修復 。

個人意見 …去高壓保護,只是 ...

最新狀況回覆

以爬文..高壓區基本檢測方式

1.經爬文先把 OZ9938第七腳位(OVP) 接地,狀況還是一樣,一開機會"瞬間"閃一下,又黑頻了 !!
2.再把 OZ9938 第六腳位斷開 ,這次出現 待機LOGO ,有畫面,但不到一秒,一樣還是黑頻!!
參考資料( http://www.4008800016.com/bbs/dv ... id=11816&page=1

爬文得知,OVP短路到地,強制OZ9938工作,如果燈管點亮後不滅,為過電壓保護,如果還是熄滅,乃是過電流保護,為何小弟不管哪一種狀況,都會熄滅 ???

PS: 1.高壓區的變壓器與高壓電容接以換新,燈管座與高壓區接點,已經補焊 !!
     2.燈管只接一組狀態下測試,狀況是一樣的,輪流測試的結果都一樣 !!
     3.待機狀態下 ,量測OZ9938各腳位電壓,也無名顯異常,還是要量測OZ9938 周圍電晶體,電晶體再未拆下前測量,也無明顯短路或異常 !!
     4.本上的稽納二極體 也都拆下來測量,也無明顯異常 !!
     5.PWM-IC  OZ9938 也已經更換 !!
     6. OZ9938第二腳位VDDA 電壓也保持在 4.9~5.0 V 之間

感謝大大指導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狀況回覆

以爬文..高壓區基本檢測方式

樓主 … 如您 " ps  2.燈管只接一組狀態下測試,狀況是一樣的,輪流測試的結果都一樣 !! "

           此點所言 … 代表您爬文不足,對高壓區的工作及測試方法不對,請再搜尋文章多看一些,我們再討論 !

          小弟個人看法… 1 檢測方法不對
                                2 太針對保護現象維修
                因為"保護電路"對系統而言是種安全措施的設計,它可以作為某區域(區塊)故障的參考,
                      並不代表故障的主因,也不代表故障是一種元件或多個元件故障。
                換個角度想… 過電流及過電壓,也可能是同時發生的,對吧 !
                又如果… 我們已知此高壓區產生過電流及過電壓現象,
                      請問 … 此偵測電路針對的是高壓區的那區塊做偵測呢 ?
                             又是那些元件在此電路上是用大功率工作,它故障可能會危及整個系統的安全或使用者的安全,
                             需預期性的斷電保護?

               當然 … 如果是保護電路故障,就需查修此部份。但您的測試方法不對(就電路設計而言,
                     邏輯上合於故障的表現),數據當然會有不同的(邏輯上此數據是對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新狀況回覆

以爬文..高壓區基本檢測方式

升壓包 掛點了  改高壓板就可以了一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壓包 掛點了  改高壓板就可以了一一!!!

感謝大大回覆,高壓變壓器以更換,狀況依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高壓變壓器以更換,狀況依舊 !!

樓主 … 多言一問

不知您換的逆變器是那乙型的,可否上傳照片看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