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 42V19電漿 1/5黑屏

楼主(2013-06-19):
請問各位大大~  這台電漿最左側有1/5黑屏  , 敲一敲螢幕偶爾又會正常,是面板故障嗎?還是有哪空焊了?

這叫COF嗎???只有這兩棵沒溫度~

搞定~將COF排線抽出來一點點,重新夾回就正常了(撐著用~用多久算多久嚕~)

网友:
重點的故障畫面呢?

网友:
阿們!回收廠等著你!

网友:
簡單的比對法,比對另一邊正常的X位址排電壓值,如果電壓相同或類同,
表示供電正常,COF沒工作--->掛掉了,
如果沒電壓往前找.......

楼主:
看來是COF掛了

网友:
應該是位址排排線氧化造成的吧!!

网友:
恭喜完修!

軟排線氧化或連接座壓接太用力,造成凹洞而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