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大,幫忙找以下兩種smd晶體,謝謝

楼主(2013-06-19):
今天要維修東西就是http://my.so-net.net.tw/fashions/AD012.htm
SEIKO的玩偶鐘
正視圖
背圖為拆下電池盒

以下兩種晶體上面的編號分號為 "EST "及 "UT7"
有扒過網內的文章及上網找過,但均無法找得
http://www.marsport.org.uk/smd/mainframe.htm

此兩種晶體共四個組成一個輸入3V 電路,其輸出為控制馬達正反轉的電路(電壓為3V)
以下就是我用手將電路板畫下的
圖片左邊的白色就是馬達
其目的在將前面12個數字翻面後,背的玩偶會轉動並有燈光
請各位大大提供資訊,謝謝

网友:
UT7應該是2SC4555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SANYO/2SC4555.html
ES7?我看圖感覺不像T像7如果是7那應該是
2SA1753
http://www.classiccmp.org/rtellason/transdata/2sa1753.pdf

网友:
UT7很像NPN電瞐體

楼主:
謝謝大大辛勞,這兩種晶體只有2Sc4555網路有再賣,另一個2SA1735僅對岸有,
請問大大是否有替代品,再請教這兩棵晶體是成對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辛勞,這兩種晶體只有2Sc4555網路有再賣,另一個2SA1735僅對岸有,
請問大大是否有替代品,再請教 ...

兩顆應該不是成對的~因為這邊不是用在音頻放大所以應該不會有成不成對這種問題
查了一下互換表~
2SC4555代用品2SC4118 2SC4173 2SD1820 2SC4097
2SA1735代用品2SB1122 2SA1463 2SB766A 2SA1364 2SA19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028766559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p;k=2SC4097&t=0

网友A:
看來有四組一樣的電路,故障情形都一樣嗎?

楼主:
感謝狼大協助
相同的电路有4组,只有上面那组(橙色排線)(數目字11,12及1)的門會開而不會関.
有將線路對調過(橙色與紅色排線)情形仍一樣

排線的編號我是由S1這一端往另一端算過去

S1及s2(1,2,3)是開關門的微動sW,有整理检查過,M1是開関門馬達(紅,籃)
開關門信號來自(4,及7丿,5為3v正電,6為3v負電,
8及9為玩偶馬達M2的供电信號,10及11為閃光的LED信號

鐘錶面上會動的玩偶為(3,6,9及12位置)其餘爲固定不動僅有灯光閃爍

按下展示鍵時,在開関門時M1馬達的電壓有正負3V,但故障的馬達要關門時測量電壓為o.11v且馬達有吱聲

控制盤在時鐘的外邊緣(喇叭在6點鐘的下方,喇叭的右邊(由正面看)就是控制盤)

,主控制IC在時鐘機心馬達的左邊

此機心時間的調整是由一個和玩偶馬達相同的馬達調整

回應ET大大
  感謝提供意見,但看2SA1735 的封裝與ES7不同且標記也不同(2SA1735標記LC)
  再感謝ET大大的提供2SC4555的PDF資料,但小的在2SC4555的PDF表第一頁如下圖的紅色部份發現
小的猜想ES或UT後數目字7是不是hef值範圍
http://pdf1.alldatasheet.net/dat ... /SANYO/2SA1745.html
 小的再想ES7 是不是2SA1745

再進一步測試,若要馬達關門時,m1馬達的紅色線要送正電,籃色線要送負電
                         若要開門時,則紅色線要送負電,籃色線要送正電
且7號線有-3v電

小的再將12點鐘(11,12,1)的與6點鐘(5,6,7)的驅動板對調,結果再試了,變成6點鐘下方(5,6,7)的門不關
小的想問題,應該出在UT7或ES7

本想銲下旁邊的晶體對調式但害怕燒害且上網又找不到晶体故有勞大大費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有四組一樣的電路,故障情形都一樣嗎?

回覆狼大,東西(2sc4555 ut6)己從網購買回換上,且可以用,但仍有些問題想請問大大
即 UT7 及 ES7 的問題,在我回覆最後面,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