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示波器的人,請幫忙
火...

楼主(2013-06-19):
有示波器的人,請幫忙,測一下輸出的波型,
,

整流

整流

交流電壓不限 10.4V/3.8A,
我只想知道,這樣子,能不能穩定輸出直流,

這樣的變壓器,12V/2.6A 無法點亮LCD螢幕,
我曾經用12V/1.5A點亮LCD螢幕,只是比較暗,

感謝

网友A:
以下是估算值.
Vdc out = AC10.5V x 1.414 - 1.4Vdc = 14.847dc - 1.4V = 13.447V
因為濾波電容只有100uf,所以會因濾波不足,電壓含有漣波,而輸出電壓會低於13.447V.
假設濾波後的電壓仍為13.44V,再經三個二極體(0.7V)之的的電壓為:
13,447V - 2.1V = 11.347V.

當電流越大,輸出端的二極體的壓降也會越高,每個可能會更大於0.7V,若以2.6A來算,估計大到約0.85V.
所以輸出端的電壓會更低於11,347V,13,447V-(0.85V x 3) = 13.447V - 2.55V = 10.897V

网友B:
此電路有盲點:
1. 濾波電容容量太小。
2. 4001額定電流1A,卻要承受大於2.6A。
3. 以二極體當ZENER的負載電阻不適當,因為順相電壓非線性。
4. ZD12V功率多少?可能無法承受空載時流過的電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估算值.
Vdc out = AC10.5V x 1.414 - 1.4Vdc = 14.847dc - 1.4V = 13.447V
因為濾波電容只有100uf, ...

看1N4001的規格曲線...

2A大概在1V

這沒考慮到溫度上升時的影響......規格書是300us 2%duty cycle..

不過可以考慮一下二極體掛的時候...大都是短路表現....會有何影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1N4001的規格曲線...

2A大概在1V

1N4001的問題,因為電流太低,當然不能用,我只說明可以運作的3A以上的二極體,在此以2.6A的電流來考慮.

网友D:
你後面到底要掛甚麼負載......

网友:
我不知道我該回什麼了

你就接吧 若可以長期使用那 恭喜你

网友E:
不行。这种稳压电路只对于小功率负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行。这种稳压电路只对于小功率负载有用。

這麼說,把稽納拿掉,可以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後面到底要掛甚麼負載......

接LCD螢幕,可惜會閃動,無法持續點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估算值.
Vdc out = AC10.5V x 1.414 - 1.4Vdc = 14.847dc - 1.4V = 13.447V
因為濾波電容只有100uf, ...

謝謝指教
換一張圖,比較清楚,電流是事實測量所得:

換過電容到1000uF,與470uF,仍然無法點亮LCD螢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教
換一張圖,比較清楚,電流是事實測量所得:

電壓呢n_132|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麼說,把稽納拿掉,可以用嗎?

為何不加 7812 就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接LCD螢幕,可惜會閃動,無法持續點亮

LCD 吃電有點大 可用現成的 交換式供應器達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電路有盲點:
1. 濾波電容容量太小。
2. 4001額定電流1A,卻要承受大於2.6A。

其實4001負載問題,早就提出疑問,他們說用久才會燒毀,
2.換成1000uF也無效
3.測過ZD電流只有4mA,功率只有1/4W,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為何不加 7812 就好

因為空間有限,7812還要加散熱片,這些零件都要擠進變壓器底下,上面只有五的點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空間有限,7812還要加散熱片,這些零件都要擠進變壓器底下,上面只有五的點可用,

這些二極體都會熱呀

線性電路就是如此 高熱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LCD 吃電有點大 可用現成的 交換式供應器達成

曾經用過12V/1.5A的變壓器,便可點亮,
這個12V/2.6A沒道理點不亮,閃一下,閃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曾經用過12V/1.5A的變壓器,便可點亮,
這個12V/2.6A沒道理點不亮,閃一下,閃一下

電壓真的是 12 V 2.6A 在用IN4001作為整流器以及4分之1 W ZD 的電路之下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為何不加 7812 就好

現吃都不夠了,哪裡還有得曬乾? ...
目前的整流輸出才多出12V一點點而已,何況加上7812還要有3V的壓差呢?

网友F:
對了 IN4001可以用  並聯 4顆 總共五顆 全路總共35顆 IN4001 就可以保證安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吃都不夠了,哪裡還有得曬乾? ...
目前的整留輸出都不足12V了,何況加上7812還要有3V的壓差呢? ...

字字珠璣 ! 當頭棒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指教
換一張圖,比較清楚,電流是事實測量所得:

1N4001要先換為3A以上的.

這種電路方式其實是不好的,若要用稽納二極體,則那三個二極體就要改為一個電阻,或者加一個二極體和一個電阻,不能在整流後直接加二極體和稽納二極體.

若要把三個二極體改為一個電阻,那麼就要計算當輸出為12V時,所流過電阻的最大電流,而電阻兩端的壓降就是整流後的電壓 - 12V,最後再計算電阻的W值,實際值W值為計算值的5倍以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N4001要先換為3A以上的.

這種電路方式其實是不好的,若要用稽納二極體,則那三個二極體就要改為一個電阻 ...

他要考慮體積 50W電阻 塞不下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對了 IN4001可以用  並聯 4顆 總共五顆 全路總共35顆 IN4001 就可以保證安全使用  ...

手上沒有較大電流的二極體時,這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要考慮體積 50W電阻 塞不下巴

那就不要接稽納二極體,純粹以二極體兜出接近12V,若不足12V可能亮度較差,若大於12V就要看LCD部份的耐受度,也許沒事,也許不知何時就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指教
換一張圖,比較清楚,電流是事實測量所得:

換電容是改善漣波,但還是要接上1000uf/25V.
你可以試試只接2個二極體,而不接稽納二極體.
若照前面的計算:
Vdc out = AC10.5V x 1.414 - 1.4Vdc = 14.847dc - 1.4V = 13.447V
Vout = 13.447V - (0.85V x 2) = 11.747V, 有可能還會再低一些.

若只接一個二極體,不知LCD部份的承受電壓範圍多大.
若以12V加5%來算就是12.6V.

Vout = 13.447V - 0.85V  = 12.597V,這樣或許沒關係,實際值要你去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4001要先換為3A以上的.

這種電路方式其實是不好的,若要用稽納二極體,則那三個二極體就要改為一個電阻 ...

有人提議改用5401,可承受3A的電流,
電阻可能要水泥電阻才夠功率,
曾經用過電感,電阻,電容,只有二極體可以做到降低部份電流,
若加入電感與電容,兩者產生諧振,導致電容電壓不斷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壓真的是 12 V 2.6A 在用IN4001作為整流器以及4分之1 W ZD 的電路之下嗎

我若騙你,我就去當太監,
電流只有4mA,測試10分鐘,完全不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對了 IN4001可以用  並聯 4顆 總共五顆 全路總共35顆 IN4001 就可以保證安全使用  ...

可惜洞太小,無法一次插入五隻,把洞挖大一點,頂多放兩條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若騙你,我就去當太監,
電流只有4mA,測試10分鐘,完全不熱

原來只有4mA阿
那你用吧
我錯怪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來只有4mA阿
那你用吧
我錯怪你了

我忘了太監也有年齡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電容是改善漣波,但還是要接上1000uf/25V.
你可以試試只接2個二極體,而不接稽納二極體.
若照前面的計算: ...

明天我就試試看,祝我好運吧

网友F:
把大電容 對準下面 接上220V

隨時想當 都沒問題~~

XDD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洞太小,無法一次插入五隻,把洞挖大一點,頂多放兩條而已

既然是做測試,可在二極體兩端拉兩條線到外面,再把4個二極體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做測試,可在二極體兩端拉兩條線到外面,再把4個二極體並上.

我放棄4001了,還是改用540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大電容 對準下面 接上220V

隨時想當 都沒問題~~

這樣真的有快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真的有快感嗎?

       下面會被炸掉

网友G:
我還是忍不住又跑來了。

請問那個 "交流電壓不限 10.4V/3.8A" 是什麼意思?
用交流 10.4V 輸入,但是要輸出變成 12V,這應該做不到吧?(當然輸出電流很小,只有4mA時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還是忍不住又跑來了。

請問那個 "交流電壓不限 10.4V/3.8A" 是什麼意思?

不一定AC要10.4V 電流也不限制,
我只想知道,加了二極體,是否會影響波型?
你若是肯幫忙那就太好了,只要口頭敘述就可以了,
感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一定AC要10.4V 電流也不限制,
我只想知道,加了二極體,是否會影響波型?
你若是肯幫忙那就太好了,只要口 ...

15V直流,變成12V,是因為加入三個二極體,與一個稽納12V,
你可以忽略稽納,那就變成13.2V了,或者只加入一個二極體也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15V直流,變成12V,是因為加入三個二極體,與一個稽納12V,
你可以忽略稽納,那就變成13.2V了,或者只加入一個 ...

在電子電路上,各項參數都會發生大大小小的關係。你得要先確定你的輸入電壓是多少?最大電流是多少?不能說不一定啦,這樣算不出結果來的。

所以請問輸入到底是什麼?是變壓器?還是其他的?因為你有說明用這電路無法驅動LCD。那是因為你的輸入不足啊。

如果直接接15V交流,我相信Zener應該會直接燒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電子電路上,各項參數都會發生大大小小的關係。你得要先確定你的輸入電壓是多少?最大電流是多少?不能 ...

確實規格如下圖:
15V /3.8A經4001降壓 14.2V/3.2A 再降壓成 13.9V/2.9A 再次降壓成13.2V/2.6A,最後經稽納變成12V /2.6A
我曾經用12V/1.5A點亮過同一台LCD,電流2.6A應該可以點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樣真的有快感嗎?

沒快感嗎?~~~
當看到爆炸的瞬間
整個都很爽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一定AC要10.4V 電流也不限制,
我只想知道,加了二極體,是否會影響波型?
你若是肯幫忙那就太好了,只要口 ...

基本功不夠喔~

交流假設成為理想正弦波
依據您的圖就是經過橋式整流後就會變成2倍的半波
經過電容後就會變成連波比較小的脈動直流(基本上就看你後面接了多少濾波電容)
最後你經過三顆二極體降壓

波形上只會看到電壓下降得新橫線(V/DIV)
已經可以不用管波形了
漣波電壓已經可以忽略
====================
AC 10.4 * 1.414 =14.7056 理論上已經到達你想要輸出的值之上
無法點亮LCD,你不說你推多大的面板,神仙才知道為甚麼
現在17"大約都要2A Out的變壓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確實規格如下圖:
15V /3.8A經4001降壓 14.2V/3.2A 再降壓成 13.9V/2.9A 再次降壓成13.2V/2.6A,最後經稽納 ...

串聯迴路每個元件流過的電流都一樣,不可能第一個4001 3.2A、第二個2.9A、第三個2.6A。

配合ZENER的降壓元件必須用線性元件---如電阻,二極體VF雖然一樣可以降壓,但VF曲線是非線性,當輸入電壓高過某一程度時,不是負載掛就是ZENER掛。

對於一個2A以上的負載想用簡易ZENER穩壓似乎不太可行,單一ZENER動態範圍太小了,若是供給100mA小負載就可以。

線性降壓迴路不管使用電阻、二極體、或穩壓IC,只要壓降一樣、電流一樣,所產生的熱量也會一樣,不可能使用二極體比較不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聯迴路每個元件流過的電流都一樣,不可能第一個4001 3.2A、第二個2.9A、第三個2.6A。

配合ZENER的降壓 ...

你根本不懂他再講什麼啦.....

他這樣的確可行啦......只是在玩火

它所謂的第一個4001 3.2A、第二個2.9A、第三個2.6A.......指的是只串一個二極體的時候....輸出電流3.2A(有加設備時)........所以他再串第二個.........變為2.9A..(因為二極體有壓降...所以供電電壓變小....與設備輸入端平衡點電壓電流變小).......依此類推啦.......所以加第三個的時候變為2.6A......

至於ZENER的功率也不是重點啦.....反正大電流又不會流過ZENER,都流向設備端了........
他是用所謂的嘗試錯誤法讓整個系統達到平衡.....只要系統不變動就不會有問題啦.......

反正他的實驗的確可行呀.....不是也有實作了嗎???   不過你不用太認真啦  叔叔是有練過的....小朋友別亂學喔!!! 可以感覺到他的系統不變動條件會非常的嚴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感覺到他的系統不變動條件會非常的嚴苛...

這句話真的是重點......

网友H:
引用 楼主:
確實規格如下圖:
15V /3.8A經4001降壓 14.2V/3.2A 再降壓成 13.9V/2.9A 再次降壓成13.2V/2.6A,最後經稽納 ...

J大好,基本上LCD的耗電量(瓦數) ,大致上會維持一定的,並不會因外加電源的變動,而發生過大的差異(如
從舉例的15v/3.8A下降為12V/2.6A),此乃因lcd內部主要耗電元件為高壓板(灯管),又因其採用回授式dc/ac(pwm)之故,故能為持一定的耗電量.
希望您往後在發表問題時,能就問題確實做過實作或測試(如偉大的zener接入),再發怖至論壇上,免得壇上好友誤解了您的實質問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確實規格如下圖:
15V /3.8A經4001降壓 14.2V/3.2A 再降壓成 13.9V/2.9A 再次降壓成13.2V/2.6A,最後經稽納 ...

不好意思,我可能又要失去耐心了。

是想幫忙解答,但是可以除了重覆之前的說明外,可以請確實回答別人提出的問題嗎?
所以請問輸入到底是什麼?是變壓器?還是其他的?因為你有說明用這電路無法驅動LCD。那是因為你的輸入不足啊。

用你的圖,我猜你實驗時,是從紅框部份用變壓器"輸入" 吧?然後你指的藍框中的15v是用三用電表量到的吧?

你不先確認這部份,其他部份大家來猜,這樣不會有結果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快感嗎?~~~
當看到爆炸的瞬間
整個都很爽說

跟我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聯迴路每個元件流過的電流都一樣,不可能第一個4001 3.2A、第二個2.9A、第三個2.6A。

配合ZENER的降壓 ...

用二極體降壓,那是經過多次測量的結果,絕對正確,
空載時,稽納只有4mA的電流,接上負載超過15分鐘,也沒發熱,我是指LCD螢幕,
由於變壓器空間有限制,水泥電阻,放不下,二極體也不能放,那只有放電感了,小電感降壓有限,
看來無解,以後再嚐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J大好,基本上LCD的耗電量(瓦數) ,大致上會維持一定的,並不會因外加電源的變動,而發生過大的差異(如
從舉 ...

這個電路,我已經完成了,放在變壓器內,若是不相信,再放上圖片,
只是不能點亮LCD,電路絕對安全,稽納只有4mA,
若有更好的降壓方法,也請大家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功不夠喔~

交流假設成為理想正弦波

其實一開始,我也是這麼想,
但是無法解釋,為何不能點亮LCD,
我曾經用12V 1.5A的電源板,點亮19寸BennQ FP937S的螢幕,只是畫面偏黑,
至於賣變壓器的店家,也說19寸至少要4A,以上才能點亮,我想那也是誇大,
只要能點亮就可以,功率過大只會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我可能又要失去耐心了。

是想幫忙解答,但是可以除了重覆之前的說明外,可以請確實回答別人提 ...

10.4V是變壓器的輸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根本不懂他再講什麼啦.....

他這樣的確可行啦......只是在玩火

小弟不才,這種三腳貓的工夫,實在上不了台面,讓大家見笑了,
你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與大家分享嗎?
莫非要藏私嗎

网友:
其實這種工作條件用棵1/2-1/4w稽納來作2.6A工作負載的穩壓是有點神奇的
可自行上網查詢稽納崩潰電壓及功率計算,大概是P=iZ*Vz
100mA以下用棵稽納是沒問題,但往上時,真的一定要用上稽納來作電路
大部份都會用電晶體+稽納來作穩壓的
而原始測過12v/1.5A還能點亮橙管時,至少18W的電源還能推動一下子
那為什麼12V/2.6A反而什麼都沒有,18W能推動的東西為麼31.2W的電路反而推不動
結論也不難,因為輸出的12V是沒有31.2W的輸出,
可以的話,找棵4或5歐姆的電阻接上去當純負載,
電表量一下就會看到剩多少電壓

如同4001的二極體在工作電流能長時間跑2.6A一樣不可思議,
換個方式來說,穚整也好,二極體或稽納為什麼也有分大小棵和耐壓耐電流
1A的元件為什麼通過2-3A都不會過熱,製造商為什麼沒事還作那麼大棵幹嗎

而變壓器功率過大只會發熱也蠻有趣的,
一般變壓器上面列出的功率值是指最大輸出值
在同一條件工作時,大一點的會穩定許多,老在臨界值跑,會掛的比較快

网友:
回收場買一個12V3A的 阿達不達(大陸同胞稱適配器也有人叫火牛)比較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才,這種三腳貓的工夫,實在上不了台面,讓大家見笑了,
你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與大家分享嗎?
莫非要 ...

網拍直接買一個全新的12V 3A的電源不是比較快嗎???  且才79元而已...多買幾個備用甚至拿來改裝也不錯....

稽納大都是當Reference而已.....真正承受功率的還是必須要靠電晶體來承受....並加上大散熱片......

懶的做電路就買LM338K最簡單了....最大可以承受5A...加兩顆電阻就可以調整電壓了...

它的限流過熱等等保護都有....皆內建在裡面了....
這是IC裡面的電路圖......你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I:
我有兩個兒子,其中有一個兒子在國小的時候突然跑來我問我,家庭牆壁上的插座是串聯還是並聯?說到這裡先停一下,我沒有誇張,這大約是他4~5年級的功課,我那時候正在忙,頭也沒回的告訴他是並聯,他跑了幾步又折回來問我,它為什麼不做串聯的?

我楞了一下,我問他這個問題是功課?還是你自己想的問題?結果這是他自己想的問題,我停下工作舉了2個燈泡串聯的例子說給他聽︰
家庭用電一般有兩種︰
一是110V,要串聯至少得有兩個55V的燈泡(印象中沒有人做55V的燈泡)。
二是220V,要串聯至少要兩個110V燈泡。
使用串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例如兩個燈泡你只要亮一個,那就無法做到了,如果要串三個呢?四個呢?
我再指著一條延長線,像這條延長線插著一台電腦主機跟一台螢幕,如果你用串聯的也一定不行,因為負載不同分配不平均,輕則動作不正常,重則可能燒壞,我說到這裡,懂電路的朋友一定知道我的意思。

在220V電源上串聯兩個110V的60W燈泡會正常嗎?不正常我讓你打,但是除了實驗、臨時應急外,有誰會這麼做?

jmfarmer,你的電路就如同是220V串聯兩個相同瓦數110V燈泡,能不能用?你說不可以又好像可以,但是衍生出來的問題根本無法實用,甚至臨時應用都有問題。
你這個問題總共發了兩篇(不同標題),痞酷網的會員都很熱心,用這麼多篇幅告訴你電路有問題的地方,如果你對這個領域有興趣,首要做的應是參考舊文或相關書籍,提高自己的專業知識,自然了解該電路出了什麼問題,而不要讓自己先陷入死胡同。

你說你這個電路是要點LCD對吧!我這麼問好了,如果你這個電路可行,那生產液晶螢幕的廠商就用你的方法就行了,簡單又省錢,何必還要做PWM?答案只有一個,這個電路不能用在這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一開始,我也是這麼想,
但是無法解釋,為何不能點亮LCD,
我曾經用12V 1.5A的電源板,點亮19寸BennQ FP93 ...

點不亮或是亮度不足就是因為你的功率不夠
電源系統可供應功率不足時,最常見就是上負載後電流上不去電壓往下掉

如果你還是覺得你的想法是理想值那你想想
如果我把50cc機車引擎硬裝上汽車車體,然後想要帶動汽車(2000CC等級的車體)
會不會OVER LOAD?

12V/1.5A或許可以點亮 19" LCD,但你可能已經因為SWITCH的功率已經不足以(完全)供應這個LCD所以才會產生電壓/電流不足而產生畫面亮度不夠、或是畫面閃爍
賣變壓器的店家告訴你大約要12V/4A才能點亮,你又不相信人家的經驗法則或是銷售經驗,把對方的話當屁話,那人家憑甚麼開門做生意?

電力系統不是(只要)夠用就好,一台LCD額定12V/2A,你不能只使用12V/2A的額定變壓器,你至少得用到12V/3A以上的,任何一種電壓轉換系統都一定會產生無謂的功耗,不會100%轉換,所以你讓變壓器在100%的使用率下工作,只會讓變壓器產生高溫而加速變壓器的損壞

我不知道你講得功率過大會發熱是只4A變壓器會比2A的熱?還是啥鬼?
一台螢幕額定12V/2A,理論上就不可能強迫餵食到4A,(小孩只能吃一碗飯你拿了一鍋飯給他,最多也就是吃一碗左右,不會多吃)
理想的電源變壓器應該只使用到額定負載的50~60%就好,長時間工作下來只會感覺變壓器溫度跟室溫差不多,這種溫度才不會造成元件長期工作在溫度臨界(IC大約85℃,電容75~105℃...等)

=================================
另外請注意自己的態度
你自己問問題開始鬼打牆堅持自己的想法
答非所問還認為這裡藏私
在這裡之所以會聚集一堆前輩,就是因為多數人都不在乎知識的分享,所以會盡量的回應他人所提出來的問題
你自己只強調(空間不足)(熱度過高)(五點可用)
不把完整資訊、需求講清楚,神仙也不知道你想幹麼

如果我來猜測你只有五點可用,我猜你要直接供應高壓板才會有5點的問題
你的變壓器10.4V是傳統線圈的變壓器?....還是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有兩個兒子,其中有一個兒子在國小的時候突然跑來我問我,家庭牆壁上的插座是串聯還是並聯?說到這裡先停 ...

W大好,當大家都努力的j幫該作者解答時,只有他覺得自己的想法似乎才是最正確的,奇怪的是他的問題很明顯的是有誤的,可他卻說自己做過測試並且可行,既是如此,大家的意見皆與其相左,為何還要如此費力在論填上請求支援與解答呢?有疑問發問是好事,但都無人認同時,為何不認真想想問題所在,難道認為自己 才是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W大好,當大家都努力的j幫該作者解答時,只有他覺得自己的想法似乎才是最正確的,奇怪的是他的問題很明顯的 ...

代誌大條啊啦.
連我們的大忙人都檔不住要出來喊喊話了.
只是不知樓主的觀念會不會像一種形容詞,跟牛有關的.

网友J:
看到大家熱心的回應心理覺得很高興,這個網站大家對一位新手那麼的熱心,又恨鐵不成鋼!! 網路上的朋友熱心比起社區鄰居住戶一直對我下"狠招"真是有天壤之別!!
   上網問問題(一定是沒有辦法解決!) 其實就應該把自己的觀念先"放下",因為很多不一樣的"觀點" "建議"不但可能解決現有的問題,更可能對未來幫助很大!!  許多網友的專業領域不敢說世界頂尖,最起碼經驗豐富,有名師指點應該是 三生有幸吧,當然,自己的基本功也要多修習,否則,鴨子聽雷也不好!!
   如有得罪請海涵!!!!

网友D:
如果我判斷沒錯
(專炸元件)應該是今年的準高職生?

連他回應的都比發文者專業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判斷沒錯
(專炸元件)應該是今年的準高職生?

XDD 被發現了

沒有那麼專業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看到大家熱心的回應心理覺得很高興,這個網站大家對一位新手那麼的熱心,又恨鐵不成鋼!! 網路上的朋友熱心比 ...

阿乾大:
您可能要去看進擊的巨人第十二集,看一下艾倫,然後才會知道此帖發生了什麼事.
鄰居...有時候您要看成是相欠債的,要不然會被活活氣死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判斷沒錯
(專炸元件)應該是今年的準高職生?

看他的許多回應不像是今年的準高職生 ...
若真是,那麼他就有可能是未來台灣電子界的大柱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
您可能要去看進擊的巨人第十二集,看一下艾倫,然後才會知道此帖發生了什麼事.
鄰居...有時候您要 ...

scottwang大:
   今天在 YOUTUBE 有看到這一隻動漫,只是看了一下!!我找時間看看 誰是艾倫(我以前只聽過 拜倫)...

网友G:
引用 楼主:
10.4V是變壓器的輸出電壓,

好吧,稍微總結一下,

J大的輸入是10.4V的變壓器,(是交流的,所以應該是變壓器,不是Adapter),
輸入的電壓只有10.4V但輸出要驅動12V的LCD,沒升壓應該做不到吧,這跟後面接多少二極體或Zener已經一點都沒關係了。(當然量得到15v的電壓是因為交流峰值,輕負載狀態下才量得到)。
驅動不了LCD,當然是因為負載高後,電壓不足啊。麻煩請量一下接上LCD後,在你標示的12V2.6A處的"電壓"

我猜J大可能還在用這一篇的方式量電流吧。http://bbs.pigoo.com/thread-44937-2-1.html,是這樣的話,我又幫不上忙了。

网友F:
你把你做出來的東西  拍照貼上來

變壓器外殼可以用萬用盒或是任何盒子裝
你的盒子太小了                                散熱不良
要用的久
二極體用54系列的穩壓用ZD+NPN 或是IC

以你這電路而言
用久的確會燒毀

除非你短時間  測試用             5分鐘以內

那三個二極體不用裝
有負載電壓就會掉了

若是直接接在LCD 基板上的話
有些接腳要 接地 或是用 分壓電阻 給他
他才會啟動
這很有可能是你 無法啟動 第二個LCD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他的許多回應不像是今年的準高職生 ...
若真是,那麼他就有可能是未來台灣電子界的大柱子 ... :s ...

不用未來~
今年高一的話~我們明年北區技能競賽見!!!

加油
依據你目前的能力
成為內湖高工的選手應該ok~

网友K:
痞酷網真的是人情味十足的地方,有什麼不懂盡管發問
但前提是,由沒有先去搜尋相關的知識或問題?

以下都是小弟的想法
1.輸入電壓10.5V做橋式整流,理論值是14.8V
但實際10.5V-1.4V(二極體壓降)*1.414=12.8674V
還沒牽扯到負載喔
電路輸入濾波電容只有100uf,輸出電流只要大於0.5安培左右
電壓會皺降到9V左右,看官會問為何?
原因是正弦波只有峰值可以達到理論值,但暫態時間有多長?
電容的功用就是儲存電荷,所以充進去的比放出來的少很多
電壓上的去嗎?
2.為何12V 1.5A可以點亮LCD,12V 2.6A不可點亮原因?
12V 1.5A是哪種電路架構?
如果是交換式電源,那是正常的
只有啟動電壓不要拉得太低,基本上都可以啟動成功
但難保長久不出事
3.你能確定10.5V這個電壓不會變?變壓器空載與帶載電壓一定會有落差
所以輸出電壓也一定會變
總結:這個電路建議用在對電壓要求度不高的電路上
LCD這種東西要求一定的電壓範圍,不合理的範圍一定出事

如果一定要搞,建議直接拉電腦的+12V出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用未來~
今年高一的話~我們明年北區技能競賽見!!!

技能競賽阿......

在五月有一個呢~~那時你在嗎~~

國中區技藝競賽 就是在內湖高工辦的
那時我有去

那次做的是音樂盒
那場只有兩個人會叫而已n_004|  有點陰
當然啦我的66T05冒似是被我燒壞的n_058|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技能競賽阿......

在五月有一個呢~~那時你在嗎~~

我不在阿~~哈.......
看明後年我帶不帶工科賽或全國賽的選手

之前帶過兩年
後來就因故不接這種工作了
第一年的選手從丙級開始就是我在帶,100%直系學弟,所以帶起來很輕鬆又自動
第二年的選手沒丙級經驗又是綜高學生,同樣東西講了3周,換個方式問直接傻給我看!!!後來發現技職已經(失敗了)我就放棄在帶選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在阿~~哈.......
看明後年我帶不帶工科賽或全國賽的選手

不過高一就有競賽讓我還蠻意外的

會傻也難怪拉~~

綜高的不是全職的

全職還這樣那真的是n_083|!@$#@%$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不在阿~~哈.......
看明後年我帶不帶工科賽或全國賽的選手

對了
您該不會是老師吧n_119|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吧,稍微總結一下,

J大的輸入是10.4V的變壓器,(是交流的,所以應該是變壓器,不是Adapter),

回頭去看這個連結,看完真的頭上三條線......歐姆定律真該好好去了解,竟然電壓、電流、電阻的關係都輝煞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在阿~~哈.......
看明後年我帶不帶工科賽或全國賽的選手

macliu大,綜高小妹我記得第一年都是高中課程耶!第二年才開始學技能的課程,所以,綜高跟一般高職生差異,在第一年就差很大了,高職生在第一年老早就比綜高多學了不少技能,簡直是不能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對了
您該不會是老師吧

我是業師....~

但基本上我都只帶硬體裝修工(工科賽)
或是網路技術(全國賽)

我會跟學校老師搭配!!!

网友L:
J大已經不錯了,上個禮拜,部門內要徵電子工程師,面談一個中部某科技大學電子系的畢業生,請他畫電阻、電容符號竟然畫不出來,他說他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J大已經不錯了,上個禮拜,部門內要徵電子工程師,面談一個中部某科技大學電子系的畢業生,請他畫電阻、電 ...

...我一點都不訝異.....

网友M:
我也不會畫
電容電阻
不懂畫他做甚麼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也不會畫
電容電阻
不懂畫他做甚麼

以前都會考一些難一點的電路觀念或計算,來選擇適當的人選,後來漸漸發現會寫的人越來越少了,所以題目又再換成簡單一點的,演變到最後,先請他畫電阻電容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假的或是虛的電子系畢業生,純粹有感而發,請勿見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以前都會考一些難一點的電路觀念或計算,來選擇適當的人選,後來漸漸發現會寫的人越來越少了,所以題目又 ...

現在的學生有這麼差,那些老師是怎麼讓這類的學生過的呢?
一堆的公式不會也就算了,可能我也不會,但是電子零件裡的基本符號都不會,哪叫電子科?

网友N: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學生有這麼差,那些老師是怎麼讓這類的學生過的呢?
一堆的公式不會也就算了,可能我也不會,但是電子 ...

呵呵~~

scottwang大大~~
這一點都不誇張~~
我面談了太多大學生了~~
最基本的符號都不會畫~~更瞎的是...有些還認為電阻有極性呢~~
我都快翻白眼了~~不過也是有很優秀的啦~~
但都可遇不可求丫~~

网友M:
我們班上電子科畢業----------------------只有三人做跟電子相關----其中兩人當業務--剩下一個我也離開電子業----------------------那就是全班沒有一個做技術的---------------------做技術的要賺錢很難----------------------------------------
連我做了技術十五年以上都放棄了---------------全校技能比賽第一名也沒用----------所以不要想太多-----賺錢重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學生有這麼差,那些老師是怎麼讓這類的學生過的呢?
一堆的公式不會也就算了,可能我也不會,但是電子 ...

S大好,現在高一生就在拚命考丙級(作學校評比績效),但直到畢業後,連基礎的電表使用或焊接工作,都難以獨立完成,真不知現在職業學校(部分科大),到底是如何教導學生的?現在的電子材料行,更是難得見到一位學生去光顧,基礎教育都不想做好,只想拚升學率,最後受害者到底是誰呀? 還好現在還有個pigoo論壇可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N:
呵呵~~

scottwang大大~~

那是讀高職的時候,有個情節,有次在學校的電子實習工廠,有人拿著尖嘴鉗夾著一支電阻,然後手一邊抖拿著到處去嚇人,想想看電子科的同學有什麼反應?
若是這種舉動嚇別的科系又會是何種情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S大好,現在高一生就在拚命考丙級(作學校評比績效),但直到畢業後,連基礎的電表使用或焊接工作,都難以獨立 ...

>焊接工作

我們高職時要用焊槍以鐵絲焊成鐵塔,接點部份還要磨平,老師驗收時要離工作桌面約50公分,然後往下掉下去沒有變形的,就算過關.

我的卡勇啦,掉了幾次摔不壞,結果老師不甘心,就把它往地上掉下去,想當然爾,壞了,但是沒有分解,只是歪斜而已,分數當然過關,因為往地下掉,只是老師多加的戲碼.

零件行不去,可能有的地方沒零件行,可能有的是從網路買零件,不過到實體店面看零件是有必要性,可以看到許多的不同零件,當然完全不跑零件行,是因為即使讀電子也是沒在玩電子的,也是有一堆人.

在沒網路之前,我在做RD,只能看書和零件手冊,電子雜誌,其它的都得自己想,現在有網路可以互相學習.

网友M:
研發---------------------------------腦袋會爆炸的行業---------------------壓力壓力還是壓力-----------------------------------------------我是不適合做這工作我會發神經

网友:
引用 网友M:
研發---------------------------------腦袋會爆炸的行業---------------------壓力壓力還是壓力---------- ...

請問你以前所做的技術是RD嗎?
做RD沒有什麼啦,只不過像在擰毛巾似的在壓榨腦汁而已,好juicy喔 ...  ...

网友M:
不是只是家電維修員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是只是家電維修員

家電維修也是很厲害啊.
維修可以幫助設計,沒有維修經驗的人,所設計出來的東西常常不是很實用.
因為維修,所以知道結構設計怎樣比較好,怎樣的電路設計比較不會壞,當然原則是要有心啦.

像狼大有許多的維修經驗,若搞設計一定也很棒.

网友M:
這樣最不好----------壞掉都一直修----------------冰箱洗衣機冷氣都十五年還在用---------------------------------------------電視沒買過都是朋友不要的修一修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M:
這樣最不好----------壞掉都一直修----------------冰箱洗衣機冷氣都十五年還在用------------------------ ...

維修人的壞毛病...環保.
我上次買電視已快30年了,而且是一台14"的黑白電視.
有了電腦用USB電視棒,一般看電視還可看pigoo的文章.
連電腦也都買二手的,LCD也是,都忘了新的是長什麼樣子了 ...
已15年以上沒買新的電腦了 ...

网友:
在下是有示波器啦,如要幫忙的話,是不是就得把電路兜出來
可是我又沒有零件,光看電路,又猜不出波形.
所以呢~~有示波器,不見得幫的上忙.

网友G:
我也找得到示波器,也有零件啦。只是一看電路我就知道輸出一定不夠,而且輸入電壓如果提昇,Zener也一定燒掉。所以有我也不敢試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維修人的壞毛病...環保.
我上次買電視已快30年了,而且是一台14"的黑白電視.
有了電腦用USB電視棒,一般看 ...

scottwang大:
   您這樣生活過日子,3C的食物鏈如何存在? 我倒是多年沒買新螢幕上次花了1萬元買了一台14吋的LCD螢幕,上上次花了2萬元買17吋CRT螢幕,...可是上上個月買 IPAD 上個月買HTC這個月買 IPADMINI...我幫你救救3C好了!! 阿彌陀佛也算是功德一件!!

  現在買舊的東西只想到 "回收廠"!!

网友J:
引用 网友H:
S大好,現在高一生就在拚命考丙級(作學校評比績效),但直到畢業後,連基礎的電表使用或焊接工作,都難以獨立 ...

CIKO大:

   想當年我職訓中心畢業考過丙級,那時候又要焊電路又要裝CASE, 現在考過丙級焊接不會,那能過關嗎? 除非是插麵包板或是跑模擬電路? 沒辦法想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們班上電子科畢業----------------------只有三人做跟電子相關----其中兩人當業務--剩下一個我也離開電子 ...

記得有一位電子名人叫"曹興誠"他說過自己創業(如修電器)就像行走江湖的"俠客",隨著時間的消逝,最後不是退隱江湖(避仇人)就是教教學徒收收束脩過活,加入公司團隊就如當兵打仗,隨著時間消逝,不斷的"晉升",年紀越大體力越差,但是拿到的"俸祿"不但安養天年,日子是越來越好... 這就是學電子的會當主管,然後就不太會了解基本電子的原因... 我算是"奇特" 高中文組-- 職訓電子--電子維修--管理--退休--再學電子(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工作

我們高職時要用焊槍以鐵絲焊成鐵塔,接點部份還要磨平,老師驗收時要離工作桌面約50公分,然後 ...

scottwang大:
    你的成績一定很好,老師用力摔都不會壞!!
    記得30年前我有幾位同學去"安培電子"上班,Q板子卻被"下令"不得用烙鐵,因為有專們的操作員做焊接的動作!! 現在應該有公司專們幫電子公司RD部門,把電路圖做成"板子"!! 我在回收廠偶而會拿到一些SMD的零件,99%都沒辦法用,因為根本沒有那麼精細的萬用電路板,以及"視力"....最近電子材料店我也少去了,大部分回收廠少部分買不到的上網買, 買一隻刀型烙鐵頭網路 50圓,材料店 145圓, 74HC573 5圓 vs 30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找得到示波器,也有零件啦。只是一看電路我就知道輸出一定不夠,而且輸入電壓如果提昇,Zener也一定燒 ...

既然信不過我,那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點不亮或是亮度不足就是因為你的功率不夠
電源系統可供應功率不足時,最常見就是上負載後電流上不去電壓 ...

我既然敢發文,就有雅量,接受任何批評,即便是質疑真實性,
但是請不要嘲笑我,除非你很有本事,
像你的態度實在很高傲,但是我佩服你的本事,所以我願意虛心接受,
因為你對我有幫助,

對於不同的人,我有不同的反應,走到哪裡都是一樣的標準,
若有任何一句話說的不妥請指點,我一定虛心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吧,稍微總結一下,

J大的輸入是10.4V的變壓器,(是交流的,所以應該是變壓器,不是Adapter),

這次你猜錯了,我是直接測量,因為這是實驗的電路版上,不怕損壞,
間接測量法,只能用於比較電流大小,參考而已,
其實拿麵包版做實驗,就知道我講的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工作

我們高職時要用焊槍以鐵絲焊成鐵塔,接點部份還要磨平,老師驗收時要離工作桌面約50公分,然後 ...

原來你們也有這麼變態的遊戲,我在職訓中心,也幹過這種蠢事,
不過甲班的同學,在做放大器,曾經一口氣炸毀10個大喇叭,他還說只要再炸一次,他一定能成功,
當時很羨慕,他們的能耐,現在想想按圖索驥,這算什麼本事,
那都是別人的心血,你只是依樣畫葫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scottwang大:
   您這樣生活過日子,3C的食物鏈如何存在? 我倒是多年沒買新螢幕上次花了1萬元買了一台14吋 ...

阿乾大:
>您這樣生活過日子,3C的食物鏈如何存在?

您可以問問本網會自己修理東西的痞友看法如何?

>我倒是多年沒買新螢,幕上次花了1萬元買了一台14吋的LCD螢幕,上上次花了2萬元買17吋CRT螢幕

我家的LCD也都是二手的,女兒的HP 17"用了7年了,還好好的,最近幫朋友解決一個難搞的設計上的干擾問題,送給我一台17" LCD,剛好給老婆換原來15"的,而我那台19"的已修了三次,又故障已擺了一個多月了,還在想要不要修,現換上的17" CRT螢幕也是朋友送的,本來是好好的,擺在陽台放了快一年,拿出來用時發現螢幕有點模糊,天氣熱的都懶得修了,先將就著用,等過一陣子再來買一台二手的,哈哈.

小聲點說,女兒的電腦被我轉影片檔操到掛了(開機時電腦發出CPU failure,不知CPU有沒有掛掉),因為她跟媽咪回南部,所以還不知情,要不然就慘了.

看您玩Mcu玩得不亦樂乎,我還得為三餐忙啊,女兒想蝴蝶機想好久了,我告訴她不會賺錢不要一直想玩新手機,結果就想要打工賺coco.

网友G:
抱歉,抱歉。
我回不下去了,一直都在雞同鴨講,我還是封口好了。

測電流時請同時測電壓,請在接上LCD時,同時用兩個電表,一個串接測電流,另一個測12V端的電壓。
如果可以同時測出電壓是12V,電流是2.6A,然後LCD還點不亮,那這帖一定進最高人氣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網拍直接買一個全新的12V 3A的電源不是比較快嗎???  且才79元而已...多買幾個備用甚至拿來改裝也不錯.... ...

原來有這麼神奇的東西,LM3338K,真是領教了,
若可能的話,提示一下,如何使用,
我猜外殼接地,右腳輸入,左腳輸出,
只是告訴大家,變壓器可以自己改,省一筆錢,如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前都會考一些難一點的電路觀念或計算,來選擇適當的人選,後來漸漸發現會寫的人越來越少了,所以題目又 ...

我是用Flash 土法煉鋼,很容易上手,把元件剪下,接上即可,還可以做圖層,
讓你學到一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未來~
今年高一的話~我們明年北區技能競賽見!!!

我只是初學者,平常喜歡做實驗,比方說,有一次,如何不用OTL,就能直接聽到音樂IC,
老師說,你若能做到,我請你吃飯,結果用達靈頓放大,就可以撥放音樂IC,還可以調音量,
老師卻說:我是神經病

楼主:
引用 网友K:
痞酷網真的是人情味十足的地方,有什麼不懂盡管發問
但前提是,由沒有先去搜尋相關的知識或問題?

感謝指導,
12V 1.5A那是用報廢的電源板,拿其中的12V來用,畫面很暗,所以我也不敢用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大家熱心的回應心理覺得很高興,這個網站大家對一位新手那麼的熱心,又恨鐵不成鋼!! 網路上的朋友熱心比 ...

我是駑馬,不過我肯努力,不怕辛苦,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
>您這樣生活過日子,3C的食物鏈如何存在?

SCOTTWANG大:
  不要這樣"虐待自己"!! 小弟我手上閑置 15吋還是17吋LCD還有,不棄嫌的話寄一台給你"養眼"一下!! 反正我的不是人家送的就是社區回收室撿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你做出來的東西  拍照貼上來

變壓器外殼可以用萬用盒或是任何盒子裝

原作接的很醜,因為面積只有4x8行,正面只能有10個點,
決定重作,改用5400,但是可惡的廣華,只賣5408,一個還要$3,
等我找到便宜的5400,再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誌大條啊啦.
連我們的大忙人都檔不住要出來喊喊話了.
只是不知樓主的觀念會不會像一種形容詞,跟牛有關 ...

不懂難道要裝懂嗎?
不懂就要學,不會就要問,
自欺欺人,這種事,我不會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作接的很醜,因為面積只有4x8行,正面只能有10個點,
決定重作,改用5400,但是可惡的廣華,只賣5408,一個還 ...

相信我!!5400 & 5408可能價格一樣~
如同1n4001 & 1n4007!!!一顆都是1塊錢....

先去搞清楚規格

先搞清楚OTL/OTC/達零頓的原理~
你用達零頓硬去做電流放大~當然可以從(小喇叭)播放出聲音
耐那如何解決交流干擾與直流雜音呢?
再者你說達零頓你也可以調整音量~那你是調整了電流、還是電壓呢?......
音響(聲音)不是你想的那麼單純,會發出聲音就好

當然!!!你覺得我驕傲~ok我接受
所以這一篇文章我將不再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兩個兒子,其中有一個兒子在國小的時候突然跑來我問我,家庭牆壁上的插座是串聯還是並聯?說到這裡先停 ...

感謝指導,不過我還是找其他的替代方法,
請放心,有成果,我才會回來,沒事不會麻煩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信我!!5400 & 5408可能價格一樣~
如同1n4001 & 1n4007!!!一顆都是1塊錢....

若如此5400就沒有人要買,買5408就好,
耐壓50V,一個耐壓1000V,

网友:
引用 网友J:
SCOTTWANG大:
  不要這樣"虐待自己"!! 小弟我手上閑置 15吋還是17吋LCD還有,不棄嫌的話寄一台給你"養眼" ...

阿乾大:

買電子零件,若量夠的話在網路買是便宜許多的,尤其向烏骨雞學姐買的零件又更便宜.

19"之前我是用二手的21" CRT,解析度可以到1920x1600,看得過癮的很,是因為畫3D的需要,不過也才用一年多就掛了,請對面專修電視的看,卻說沒零件可以換,也就不得不回收.

現在還有兩台15"的可以用,只是不大想用,因為我的螢幕要看電視和網路,所以感覺螢幕太小了,都是把他們當備品,還有做一些實驗時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抱歉,抱歉。
我回不下去了,一直都在雞同鴨講,我還是封口好了。

我只說輸出:12V 2.6A ,即便是變壓器,上面也是如此敘述,
負載不同,電壓,電流當然也會不同,
難道別的變壓器,Adapter,就不受影響了嗎?

网友A:
若是拿一個杯子要去裝水.

當一個杯子沒有任何的水,它就可以裝得下滿滿十分的水.

當一個杯子只有一分的水,它就可以再裝下其餘九分的水.

當一個杯子只有兩分的水,它就可以再裝下其餘八分的水.

當一個杯子已有五分的水,它就只能再裝下其餘五分的水.

當一個杯子已有九分的水,它就只能再裝下其餘一分的水.

而當一個杯子已有滿滿十分的水,那它就無法再裝下任何的水了.

這就是空杯主義 ... 空杯萬歲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拿一個杯子要去裝水.

當一個杯子沒有任何的水,它就可以裝得下滿滿十分的水.

收到了空杯主義,可惜我沒有東西可以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CIKO大:

   想當年我職訓中心畢業考過丙級,那時候又要焊電路又要裝CASE, 現在考過丙級焊接不會,那能過關 ...

阿乾大,我指的是對焊接品質的要求(此僅為其中一項),這是我的經驗,因工作關係,之前常常會與學生接觸有關技術問題,所以較了解目前學生的學習狀態.基礎若不打好底,如何要求就業時找到較好的工作?挫折感如何不大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只說輸出:12V 2.6A ,即便是變壓器,上面也是如此敘述,
負載不同,電壓,電流當然也會不同,
難道別的變壓器 ...

以前上過卡X雞的課程的一個例子,你用一個密閉盒子(裝水用)外接一條粗管子引水進來,再接一條細管子供水出去,水管細水流就會小,假設你反過來 出水的管子很大,進水的管子小,這時你密封的盒子內的水就被用光,雖然水會持續進來但是裡面的壓力也不夠了... 一般的變壓器就如同密封的盒子,當要流出的水管被封住了,外面的水管就算想要在流進來也沒辦法,密封盒子內的壓力就等於進來的壓力(12單位)而他的容量是每秒鐘只能供應2.6升的水流(進來的水管管徑每秒鐘2.6公升),加設你把流出的水管加大這時候流出的水流大於流入的水流,密封盒子的水就不夠補滿,於是初期容器的壓力會下降,到最後就會到流出的水管壓力相平等... 這觀念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你們也有這麼變態的遊戲,我在職訓中心,也幹過這種蠢事,
不過甲班的同學,在做放大器,曾經一口氣炸毀10 ...

一個人說出來的話,代表著他的心靈狀態.
其實那也不過是電子知識與心理戰的遊戲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作接的很醜,因為面積只有4x8行,正面只能有10個點,
決定重作,改用5400,但是可惡的廣華,只賣5408,一個還 ...

接的醜沒關係 誰第一拿烙鐵就像老手一樣
一定有焊歪 掉點 甚至是沒拿好 手滑燙到手 下一秒掉下去直接燒過褲子 往XX那裏燒下去了n_094|

只要有圖 就可以判定問題了
文字不好說
會有爭議

你要拍的關鍵有:
變壓器大小
繞組內線圈
整流器接法  (正反面
測量方法
你的負載 跟電源連結的方式

大約10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只說輸出:12V 2.6A ,即便是變壓器,上面也是如此敘述,
負載不同,電壓,電流當然也會不同,
難道別的變壓器 ...

還是那個重點,把環境因素確定再來談問題,

不知J大能不能依這句話做實際測試,而且是實際測試出的結果,

接上變壓器輸入,"測電流時請同時測電壓,請在接上LCD時,同時用兩個電表,一個串接測電流,另一個測12V端的電壓。",就第一篇標紅字12V2.6A的位置。

就先只談這結果就好,有圖有真相,我覺得這樣J大才會懂大家在說什麼。不然永遠談東談西,我真不知J大是來問問題的,還是來考大家的。
如果覺得大家都是來找碴的,那建議請自己想辦法研究吧。

网友O:
用交流 10.4V 輸入,但是要輸出變成 12V 2.6A輸出是不太可能,電流2.6A電壓一定低於10.4V所以稽納電流才只有4MA當然無法點亮,最主要可能是電壓不足,參考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還是那個重點,把環境因素確定再來談問題,

不知J大能不能依這句話做實際測試,而且是實際測試出的結果 ...

問題是

他有兩個電表嗎n_081|

网友:
對喔...

那就要問本人才知道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的醜沒關係 誰第一拿烙鐵就像老手一樣
一定有焊歪 掉點 甚至是沒拿好 手滑燙到手 下一秒掉下去直接燒 ...

慘痛的經驗與大家分享:
先在電木版上銲接完畢,再用鋸子鋸下來,
千萬不要反過來做,會變得很困難,又很醜,
整理完畢,再傳送,感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上過卡X雞的課程的一個例子,你用一個密閉盒子(裝水用)外接一條粗管子引水進來,再接一條細管子供水出 ...

感謝指教
那便是功率不足,不過我還沒測試接上LCD時的負載電流,應該不到2.6A,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還是那個重點,把環境因素確定再來談問題,

不知J大能不能依這句話做實際測試,而且是實際測試出的結果 ...

我沒有額外的電壓表,不過測試電流時,形同短路,電壓會歸零,這個電路應該也不會例外
不過電腦的Power,千萬不能測電流,會自動關機,不小心會燒毀其他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交流 10.4V 輸入,但是要輸出變成 12V 2.6A輸出是不太可能,電流2.6A電壓一定低於10.4V所以稽納電流才只有 ...

感謝指教,這個實驗,要等到5400買來,才會再進行,
現在已經完成,手機萬用充電器,照相完畢再說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慘痛的經驗與大家分享:
先在電木版上銲接完畢,再用鋸子鋸下來,
千萬不要反過來做,會變得很困難,又很醜,

我有一招
搭棚!!

既然不能往旁邊延伸
那就往上面呀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18.img.jMXvH6q3Jb0

网友F:
擴大機有時候怕電路板 影響 老化
所以就直接讓元件
用自己的腳去接另外一個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慘痛的經驗與大家分享:
先在電木版上銲接完畢,再用鋸子鋸下來,
千萬不要反過來做,會變得很困難,又很醜,

喔,不對.
要先把電木板鋸好剛好的尺寸,然後才焊接,你會這樣說,是因為還有很多事情你不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擴大機有時候怕電路板 影響 老化
所以就直接讓元件
用自己的腳去接另外一個元件  ...

怕電路板老化?
那就在洗好板子後,拿細沙紙輕磨銅箔,然後把銅箔都鍍錫(或上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沒有額外的電壓表,不過測試電流時,形同短路,電壓會歸零,這個電路應該也不會例外
不過電腦的Power,千萬不能測電流,會自動關機,不小心會燒毀其他元件...

怎會有這種道理?
難道您是將電流表直接接在電源兩端?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怎會有這種道理?
難道您是將電流表直接接在電源兩端?

看起來樓主他像是把電流表 接成電壓表的接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起來樓主他像是把電流表 接成電壓表的接法了!!

倒要請教Power 12V的電流,應該如何測量,或者直接公佈答案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不對.
要先把電木板鋸好剛好的尺寸,然後才焊接,你會這樣說,是因為還有很多事情你不會. ...

這只是以我,有限的知識,提出的想法,
對於高手,就不用我的知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招
搭棚!!

用夾子嗎? 我倒是沒有想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會有這種道理?
難道您是將電流表直接接在電源兩端?

難道有其他的方法?
還請指教

网友P:
引用 楼主:
倒要請教Power 12V的電流,應該如何測量,或者直接公佈答案也可以

請您畫出並PO上您測電流接法及測電壓接法簡圖.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自然就會有正確的答案出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沒有額外的電壓表,不過測試電流時,形同短路,電壓會歸零,這個電路應該也不會例外
不過電腦的Power,千萬 ...

該怎麼說呢,下面這句話是令人蠻瞠目結舌都說不出話來的

測試電流時,形同短路,電壓會歸零,

一般這種作法該算是短路測試,這個不叫測電流,
至於電腦用的power作短路測試應該會進入保護模式,所以也沒什麼特別的

一般測電路的工作電壓電流並不是太複雜的事,可以找本基本電學參考看看,
里面大概這些問題都有解釋原由,就不用太過複雜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要請教Power 12V的電流,應該如何測量,或者直接公佈答案也可以

40V/5A以下電源供應器,Imax電流的測試方法.

网友F:
晚上我拍幾張圖給你........

2013-7-5-8:27 AM ---------------------------------------------------------------------------------------------------------------------------------

圖片出了點問題
所以我就用說的

電壓你應該會量 取兩個節點 或對地  就可以知道 這兩個點上的   電壓差   了
電流量法      你那樣子量 也可以 不過那是最大電流 CCA 電壓會變很低的
而且如果你碰到的鉛酸蓄電池 或是 鋰電池   市內用電 等等 那我可以跟你保證 你接下去 穩出事

運作電流量法應該是 接在電源與負載 的 中間!!  串連   (非鉗式電表)

應該會有一個10A的洞 跟 COM 的洞 量電流時用它  量電壓或歐姆等等之類的 就是另一個洞

當然你電壓 電流 都要量    而且 一次只能量一種 不能兩種同時量  若可以的話 最好可以記錄溫度 或測量   用摸的要注意喔
若超過125度  那電路 很不安全 必須改良

然後
我說的搭棚

你想做個橋式整流的話
4支二極體
把它放在桌上排好 然後焊接起來 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晚上我拍幾張圖給你........

這一招分流電阻,就是我先前提出電流的間接測量,
串連一個8歐姆10W的水泥電阻,測量電流,
有許多人,還罵我不懂歐姆定律,智能不足,狗都不如,這麼低能的問題,有何好問的?

不過還是要感謝,原來我的觀念才是正確的,差點被人教成笨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晚上我拍幾張圖給你........

你幾時去整形的,我差點認不出來,
搭棚,又要玩金字塔了,那不是很難嗎?
我只有遇到,修理LCD,更換控制面板時,才逼不得已去跳線,

楼主:
引用 网友P:
請您畫出並PO上您測電流接法及測電壓接法簡圖.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自然就會有正確的答案出來 ...

分流電阻,測試電流法,但是要另一台電壓表,這招我領教過了,
這個方法與間接測量觀念一樣,,當時還被人罵低能,

楼主:
引用 网友Q:
該怎麼說呢,下面這句話是令人蠻瞠目結舌都說不出話來的

測試電流時,形同短路,電壓會歸零,

感謝指導

先前我曾提出,間接測量電阻的方法,不想直接測量,可能會損壞元件,串連一個8歐姆的水泥電阻,
卻被人罵的狗血淋頭,至少30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擴大機有時候怕電路板 影響 老化
所以就直接讓元件
用自己的腳去接另外一個元件  ...

將變壓器與自製的電木版,

殘骸慘不忍睹,下次改進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一招分流電阻,就是我先前提出電流的間接測量,
串連一個8歐姆10W的水泥電阻,測量電流,
有許多人,還罵我 ...

若你要說那是分流電阻那我也會鞭你的
那叫做  負載電阻
阻抗超過0.3毆姆的電阻 若拿來當分流電阻 它本身也會消耗電能
這時所量測出來的數值就不是正確的了

若你測的電流是mA uA 那才比較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將變壓器與自製的電木版,

不錯了拉

至少還沒像我剛拿烙鐵時一樣

一上電就爆炸
屢上屢炸n_012|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先前我曾提出,間接測量電阻的方法,不想直接測量,可能會損壞元件,串連一個8歐姆的水泥電阻,

其實不用這麼害怕
因為你這樣接會造成

不必要的誤差

所以才會被炮的那麼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分流電阻,測試電流法,但是要另一台電壓表,這招我領教過了,
這個方法與間接測量觀念一樣,,當時還被人罵低 ...

現在說好像有點太早了
其實電流錶就是電壓錶加上微毆姆電阻所組成的 那個電阻歐姆大約在0.x~0.00000x都有
當電流流過電阻時會在兩端產生電壓 再用電壓錶測量電阻兩端電位差
之後在依照分流電阻阻值跟在電阻兩端產生的電位差
去做推算就可以知到電流值了

若著個電阻太大那算出來的數值也是渣

因為它會反過來消耗電能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將變壓器與自製的電木版,

這變壓器電流大約直有0.5A

网友Q: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先前我曾提出,間接測量電阻的方法,不想直接測量,可能會損壞元件,串連一個8歐姆的水泥電阻,

還是蠻令人蠻瞠目結舌的,量測電流不是這樣玩的
說實話還真不知是那位高人教的分流或是間接量測法,
除了作電橋才會有作分流外,一般電路是沒人能這麼作的,
原因是電橋有特定條件,而一般電路是沒有的

另圖示中的變壓器大概只有5W的功率大小,
別說32W的LCD了,光要背光能動還真的是不可能的事
以上圖中要量電流的位置可把'B'的二極體拿掉,
把電表的量測放在'A'和'C'的位置,
其他什麼分流的說法,建議忘了會比較好

至於在這個論壇里是沒有人會說什麼狗都不如之類的話
但像jmfarmer大你這麼堅持錯誤觀念的人倒是不多見
有毅力是好事,但老往錯誤的死胡同里鑽可就不是件好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還是蠻令人蠻瞠目結舌的,量測電流不是這樣玩的
說實話還真不知是那位高人教的分流或是間接量測法,
除了作 ...

不愉快的事情,還是忘記吧,
至少我知道,比較安全的測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現在說好像有點太早了
其實電流錶就是電壓錶加上微毆姆電阻所組成的 那個電阻歐姆大約在0.x~0.00000x都有 ...

所以用8歐姆的水泥電阻,應該夠小了吧,
還是應該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不用這麼害怕
因為你這樣接會造成

批評才有進步,來這裡就是找出自己的錯誤,
只是口氣太差,說什麼:拳頭癢,想動手,
這種人應該去參加,散打武術,來這裡是浪費人才,
以後發帖,我會註明,狂人恕不招待,避免爭議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還是蠻令人蠻瞠目結舌的,量測電流不是這樣玩的
說實話還真不知是那位高人教的分流或是間接量測法,
除了作 ...

變壓器外殼寫:AC 9V 1A,實際測量是15.3V 3.8A(短路測量),原本有橋式整流與1000uF濾波,
後來被我拆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用8歐姆的水泥電阻,應該夠小了吧,
還是應該更小,

我跟你講喔
電阻阻值要看電路 正常運作下的
電壓、安培
跟電源端最大輸出能力
有多少來決定
8歐姆
大約能用在24伏特2安培
還有一個重點
若你以經確定電路正常不會放炮的時後
要測量正常使用電流時
將電阻拿下來
不要電路上有電阻又有電流錶
然後先測電流在測電壓
電壓不能是空載電壓

若你想測你的電源供應器輸出有多高
請你準備兩個電錶
同時監測
重載電壓與重載電流

而不是空載電壓與重載電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批評才有進步,來這裡就是找出自己的錯誤,
只是口氣太差,說什麼:拳頭癢,想動手,
這種人應該去參加,散打武 ...

狂人處處都在
但也處處不在
你我都是狂人
你我都非狂人
他是你的敵人
他是你的好友
但他才是老師
因為他是老師
所以才敢直說
你這樣是錯的
每個人其實呢
都希望你可以
吸收正確知識
但每個人告訴你的方式都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用8歐姆的水泥電阻,應該夠小了吧,
還是應該更小,

多準備幾個功率電阻吧
跟據電路來替換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壓器外殼寫:AC 9V 1A,實際測量是15.3V 3.8A(短路測量),原本有橋式整流與1000uF濾波,
後來被我拆了 ...

該怎麼說呢,看來大大應該是和電機電子完全無相關類別的人員,
依你所列再參考看看,變壓器上寫9V1A,那麼就當有9W,背光是推不動的背光會亮就神奇了,
而有趣的是當P=V*I時,I=3.8A好了,那V=0時,P會變成多少呢,
至於這棵變壓器15.3V會有3.8A就神奇了,而且輸出在沒任何保護作法直接短路是很危險的
至於間接量測是什麼高人的作法就不作考量了,
畢竟隔行如隔山,不管什麼方式都是有環境條件為前提的

网友R:
快速瀏覽看了那麼多樓,那麼多層,腦筋已然打結,完全不知樓主在玩什麼東西......完全超乎常理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變壓器外殼寫:AC 9V 1A,實際測量是15.3V 3.8A(短路測量),原本有橋式整流與1000uF濾波,
後來被我拆了 ...

ac 9v經過橋整濾波後,頂多13V
量到15v有可能是市電電壓較高或電表誤差

3.8A是短路的狀態,實際使用連續輸出1安培
看看能撐多久

空載電壓15.3v,不代表輸出3.8安培時也是15.3v

楼主:
引用 网友K:
ac 9v經過橋整濾波後,頂多13V
量到15v有可能是市電電壓較高或電表誤差

短路測試電流,電壓應該歸零, 負載不會零電阻,當然也不會有1A的電流,就算有,也會漸漸減弱

楼主:
引用 网友R:
快速瀏覽看了那麼多樓,那麼多層,腦筋已然打結,完全不知樓主在玩什麼東西......完全超乎常理了。 ...

歹戲拖棚,讓小姐傷神了,等整理新資料,再發新帖,便可下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狂人處處都在
但也處處不在
你我都是狂人

我沒有你修養好,士可殺,不可辱,
如果他講過了,我還是聽進去,那就是我的不對,
好好說,別人也能體會,犯不著疾言厲色,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變壓器外殼寫:AC 9V 1A,實際測量是15.3V 3.8A(短路測量),原本有橋式整流與1000uF濾波,
後來被我拆了 ...

AC 9V  全波整流之後出來的電壓 是15.3V
這個很玄

9*√2=12.726
多了2.5V
鐵芯變壓器短路後電流是額定的三倍這個沒問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沒有你修養好,士可殺,不可辱,
如果他講過了,我還是聽進去,那就是我的不對,
好好說,別人也能體會,犯不著 ...

論壇就是這樣子呀~~~
用文字來表達  有時會變成 用文字來打人

短路測量時時間越短越好  防止燒壞
帶載測量時時間越長越好 穩定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跟你講喔
電阻阻值要看電路 正常運作下的
電壓、安培

我自己的作品,都是短路測試,炸了最好,
只有在修理時,才會加入8歐姆,因為我怕死,
以前在職訓中心,老師都是直接測量,
來這裡才知道,雙電表測量才是標準作法,

楼主:
感謝指教

輸出確實是10.4V,反複測試至少20次, 9V應該是標示過低,
我只有一個電表,只能做短路測試,無法用雙電表測試

网友K:
變壓器這種東西,盡量不要短路測試
輸出是低電壓高電流,可以做短路測試但時間要短
如果是高電壓低電流,測試個一次可能就往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變壓器這種東西,盡量不要短路測試
輸出是低電壓高電流,可以做短路測試但時間要短
如果是高電壓低電流,測 ...

短路測量電流,只求看到數字,馬上撤退,
我曾經被炸過一次,電表的紅筆都融化一個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AC 9V  全波整流之後出來的電壓 是15.3V
這個很玄

實際上測出是交流10.4V,整流濾波,變成15.3V,
鐵芯變壓器短路後電流是額定的三倍,原來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論壇就是這樣子呀~~~
用文字來表達  有時會變成 用文字來打人

負載電流,會越來越小,剛剛才改裝的變壓器,
例如12V 變壓器,整流濾波後,經過120歐姆,加入7905,輸出5V,拿來當充電器,
電流由230mA,經過5分鐘後,漸漸降低到130mA

网友(2013-07-30):
引用 楼主:
負載電流,會越來越小,剛剛才改裝的變壓器,
例如12V 變壓器,整流濾波後,經過120歐姆,加入7905,輸出5V,拿來 ...

應該要用7805   79是負電壓用的
當充電器用 電流下降有兩種
一個是晶體太熱自己保護
一個是電慢慢充飽  那恭喜你電路正常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送你Office2007綠色版,剛剛才下載完成,測試正常
密碼:piggo

3Q~~~~~~~~~~~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你,送你Office2007綠色版,剛剛才下載完成,測試正常
密碼:piggo

大家都好厲害上傳來才三小時 下載次數就有8X次了n_081|

网友S:
引用 网友A:
若是拿一個杯子要去裝水.

當一個杯子沒有任何的水,它就可以裝得下滿滿十分的水.

是"乾杯萬歲"吧

看了這篇 真的好歡樂

不過空杯理論 引述的真好,

另外我只是一個什麼都不會,卻又要是萬能的無敵水電工, 所以這篇文章 幫不上什麼忙

网友T:
引用 网友F:
大家都好厲害上傳來才三小時 下載次數就有8X次了

我是覺得, 這種有著作權的, 還是別下載的好~不然到時大家都是幫兇~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是覺得, 這種有著作權的, 還是別下載的好~不然到時大家都是幫兇~

不過好像已經來不及了n_067|下載破3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都好厲害上傳來才三小時 下載次數就有8X次了

執行excel時,會詢問外掛程式,不用理會,下次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是覺得, 這種有著作權的, 還是別下載的好~不然到時大家都是幫兇~

平民專用,嚴禁販售,有錢人不要用,就不會妨礙別人賺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是"乾杯萬歲"吧

看了這篇 真的好歡樂

軟體就是需要測試,免費幫他測試,作者應該感到榮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都好厲害上傳來才三小時 下載次數就有8X次了

我這裡還有,Office2012簡體字,只有46MB,有需要再說

网友(2013-08-31):
引用 楼主:
我這裡還有,Office2012簡體字,只有46MB,有需要再說

如果無法溝通!那我只能停權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