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零件是什麼電晶體和型號??

楼主(2013-06-20):
請問這零件是哪種電晶體,外面電子材料有在賣嗎???或者網路拍賣有嗎??

1.
2.
3.
4.灰色方盒
5.
6.藍色方盒

网友A:
1.應該是蕭特基二極體
2.MOSFET
3.橋式整流

這些東西不難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應該是蕭特基二極體
2.MOSFET
3.橋式整流

那型號多少??
還有4-5-6圖片,請看是什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型號多少??
還有4-5-6圖片,請看是什麼??

這些零件型號與規格上面都寫得很清楚,你是想問代用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些零件型號與規格上面都寫得很清楚,你是想問代用品嗎?

我想知道這型號寫著數字和英文代表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這型號寫著數字和英文代表是什麼??

MBR4060   40V60A
IFR460       500V 0.27Ω  25度時耐電流21A   100C =14A
KBU6 J     600V 6A

黑色方盒有線圈的話 是濾波電感

灰色  藍色   方型跟圓餅型的  都是電容   有分  X   跟    Y
X電容是接在火線跟另一條線(火線或中性線)
Y電容接在地線跟火線之間   他會分壓給地線所以地線要接好喔  除非主板的GND有跟機殼地線接一起

這些電容 容值跟陶瓷電容用的標示法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這型號寫著數字和英文代表是什麼??

請參考狼大的精闢解說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网友:
喔原來零件規格是這樣阿..感謝解惑

网友B:
其實小弟上課的時候有學過.但是都環給老師了..
現在修車更不會遇到這..
如果板大有興趣..其實照著上面的數字英文上"古狗"一定找的到(因為我也是這樣)
如果每個人都這樣發問..我覺得大家應該回答得很膩吧
其實你的問題真的都很簡單..只是要學要不要找資料而已
電子基本元件..先認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小弟上課的時候有學過.但是都環給老師了..
現在修車更不會遇到這..
如果板大有興趣..其實照著上面的數 ...

恩,我想要了解電子...所以裡面先學習教學電子嗎??

楼主:
請問
1.蕭特基二集體SD60D45C可代替嗎??
2橋式整流KUB606可代替嗎??

网友C:
只要放的下規格相同都可以取代使用,橋式整流和MOSFET學姐賣場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放的下規格相同都可以取代使用,橋式整流和MOSFET學姐賣場也有!

1.蕭特基二集體SD60D45C可代替嗎??
2橋式整流KUB606可代替嗎??

网友C:
1.蕭特基二集體SD60D45C如果是全波的可以使用,這個我沒查到規格。
2.KUB606可以取代使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125254697
學姐賣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蕭特基二集體SD60D45C如果是全波的可以使用,這個我沒查到規格。
2.KUB606可以取代使用
http://goods.rut ...

1.請問 統懋 MOSPEC SD60D45C 這個能嗎??

网友:
剛好有空,就找來給大家參考參考~

135.66 KB, 下載次數: 23

122.22 KB, 下載次數: 16

87.22 KB, 下載次數: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