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32吋 前人另類的改裝方式

楼主(2013-06-20):
今天修一台電視,狀況為一閃即逝,推測問題點為高壓板,
經過檢測果真為高壓板故障,壞了一個4006高壓線圈,經更換後OK,
比較特別的是這台電視被大改造過了,打開外殼後我傻眼了10秒鐘!

1.改成公板。
2."無電源板"改成3顆12V液晶螢幕用變壓器。

稍微觀賞了下前人所做的嘆為觀止改機,大致上可正常使用沒有問題,
只是內在醜了點用束線固定,不是很牢固,但也是很值得佩服的改機方式。

PS:此高壓板吃12V,所以高壓板用兩顆12V變壓器並聯輸入做VCC,2顆有將近8A應該是夠用的!
     這片公板只給它1顆12V變壓器,POWER ON直接短路,背蓋上有一個船型開關,只要電一通立即開機。

网友:
真的是神人一個可以改成這樣

网友:
真的是無言..........

有接過用兩顆 ADPTOR 來改的,配線像蜘蛛網,看到都手軟!

网友:
可是三顆變壓器的錢應該比一個公版貴吧...

网友A:
此法為晶X科技的做法
且這並不是改裝而是當初就是這樣出貨
SO 一分錢一分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法為晶X科技的做法
且這並不是改裝而是當初就是這樣出貨
SO 一分錢一分貨

真的~~~~看了都會流汗~~

网友:
太厲害
這個看到我只想要說
可以幫忙恢復原狀嗎?

网友:
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種改法

网友:
好強阿

應該有上固定膠之類的吧
不然要是摔到就不好了

网友:
這台是.....伊瑪 LCD320T~
真是巧~根小弟目前拆的一樣
可是...他原廠是配電源板吧~這一定是送修過~

网友:
真是服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