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ANYO EF-145MR 2006年製 三洋立地電扇 不過電(已完修)

楼主(2013-06-20):
SANYO EF-145MR 2006年製 三洋立地電扇 不過電(已完修)
2006年製外觀很好,推論很早就不轉

標示

按電源鍵無效,-12V 測量無電壓

相片是換好12v ZD 79L05 ,-12V穩壓處電木明顯變色所以改買1W 穩壓

換下零件

-12V

-5V

功能已正常

完修

网友A:
不懂怎會都以負電壓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怎會都以負電壓運作?

先降壓為-12V再輸入79L05穩壓,如有需要再拍照其他相片也沒問題,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降壓為-12V再輸入79L05穩壓,如有需要再拍照其他相片也沒問題,謝謝

因為不曉得這種微電腦風扇的運作原理,看到都-12V的感覺很奇怪...

這是指控制板上使用的電源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不曉得這種微電腦風扇的運作原理,看到都-12V的感覺很奇怪...

這是指控制板上使用的電源是嗎? ...

是指控制板上使用的電源,
非電子人,純粹看外觀那麼新,想必早就故障沒用又捨不得回收,電容就那幾顆,就換兩樣就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怎會都以負電壓運作?

將IC的VCC接到電源的地端.....IC的GND接到電源的-5V....

這樣IC也是能正常運作不是嗎???

Zener應該只是為了防打穿79l05...........負邏輯應該是為了Triac驅動象限問題......用正驅動也是可以...只是比較不好...

网友(2013-07-26):
因為不曉得這種微電腦風扇的運作原理,看到都-12V的感覺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