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微波爐維修

楼主(2013-06-20):
型號:TMO-2010
故障情形:插電無動作
檢修情況:拆開外殼後發現20A保險絲已斷路,量測開門控制之微動開關,發現一顆已故障,更換新品後再測試還是無動作,因 機型較舊無高壓保險絲,再檢測發現燈泡燒毀,更換新品測試燈泡會亮,但其它無動作,遂拆下定時開關,將裡面接點以砂紙磨過,再裝回測試,已能正常運轉,又賺到一台微波爐
材料費用:保險絲2元+微動開關50元=52元(爽度無價)
PS.拆定時器時須小心組不回去喔!

网友:
接典融損嚴重或是磨太多釣的時候還是建議換掉
而且一個沒多少錢
不然有點危險~

网友:
其實這故障點磨一磨是不行的
必須改造加一個電路
才能撐久一點

楼主:
謝謝上面兩位大大提醒,其實小弟家裡沒在用微波爐,純粹只是喜歡修理東西,想把維修ㄉ經驗跟各位分享而已

网友:
之前有修過同型機,
按啟動時轉盤亮燈正常運作,
但時加熱時不加熱,
定時器接點焦黑碳化造成接觸不良,
沒蓋外蓋運作時還會看到定時器接點產生火花,
沒考濾將故障定時器接點打磨,
是擔心接點走大電流,
磨刮過的接點更不平整易再造成接觸不良,
如果接點黏在一起分不開.
造成食物過度加熱會產生危險,
大同門市購定時器零件180元,
更換後完修.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解說,又上了一課,因為本身沒在用微波爐,單純只是想把它修理好,也不想花什麼錢,沒有考慮到它的危險性,經由大大解說後,才知道它的風險性,感恩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