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天廚微波爐維修

楼主(2013-06-20):
型號:RE-202R
故障情形:火力選擇鈕有幾段有時無法加熱
檢修情形:拆下定時器,此機型定時器旋鈕不好拆,需以老虎鉗小心拆下,定時器裡面接點以砂紙磨過,裝回再測試後動作正常n_116|
材料費用:0元

网友:
都黑了 ,磨一磨,會不會有接觸不到?

网友A:
這開關不死也半條命!! 該不會控制主電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開關不死也半條命!! 該不會控制主電源的吧!!

這種機械式的....應該是在某固定時間內依火力設定調整供電時間......
Ex.中火...可能是每20秒間隔內...10秒送電......

所以你說呢???

------------------------------

另通常大電流接點都會鍍銀....所以用砂紙磨過後....可能比較沒那麼好......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解說,又上了一課,因為本身沒在用微波爐,單純只是想把它修理好,也不想花什麼錢,沒有考慮到它的危險性,經由大大解說後,才知道它的風險性,感恩喔!

网友:
我也有一台聲寶微波爐,故障原因與版主不同,它是一切作用都正常,只差沒有正常的微波出力,所有的加熱都沒有效果。

查了機器本體上貼的電路圖,發現是一個高壓保險絲燒斷,經過向聲寶維修服務站查詢與購買零件,該型的保險絲更換之後一切正常,服務站還貼心的提醒若是繼續燒斷,就要詳查其他燒斷的原因並解決問題,以免危險! 後來想一想,燒斷的原因可能是電插頭沒有插好,使用最大火力輸出,造成插頭處跳火花並使得插座自動斷電,如此使保險絲燒斷了,這只是推論,後續至今也沒有再次燒斷保險絲!

我的微波爐微波管是韓國製的,微波出力的大小是以間隔輸出微波的方式進行,例如全出力,就是全時輸出微波全功率,中火就是一段輸出全功率,接著停止輸出功率一段時間,再接著一段輸出全功率,再停止一段時間輸出的方式,間隔進行加熱,達到降低輸出功率的大小的目的,就像5樓的imcrazy大所述一般。

微波是眼睛看不到的,身體也不易察覺的能量,在使用上都要非常注意安全操作方式,避免無形中受到傷害,一切小心為上!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如果跟以下這篇不共用圖片的話會更完美~
http://bbs.pigoo.com/thread-45804-1-1.html

楼主:
因為2台都是定時器的問題啦!所以就共用同1組圖片囉!

网友:
加個 大電流 繼電器吧 可以用很久喔 壞了也可以殺肉繼續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醒,是個不錯的方法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