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宏盛HONG SHENG DC POWER SUPPLY DPS-305CM電源供應器屢燒保險絲維修

楼主(2013-06-21):
宏盛HONG SHENG DC POWER SUPPLY DPS-305CM電源供應器屢燒保險絲維修實例

這台DPS-305CM電源供應器在對岸買的.
當初還一直交待對岸不要寄錯.特別指定110V機種.
想不到滿心歡喜的開箱.卻換來無法開機的懊悔.

電源供應器型號 DPS-305CM

110V機種沒錯.

本來還天真的以為.只是對方不小心裝了支斷線的保險絲.
想不到換上一支新保險絲.一插電就又燒了.

搞得退回對岸也不是(台灣寄大陸運費太貴).
留下又增添麻煩.新機器就故障.奇檬子當然不太好.
畢竟我還沒有看過它亮過.
連絡對岸賣方.它也願意提供維修零件.還算負責.
只好硬著頭皮拆了.

搞了一堆的熱溶膠.

機板看起來也沒有異狀.

這次我有準備了.不用再怕它燒保險了.

從入電處開始檢測.

橋式整流已經擊穿.
光拆這顆就搞得黏呼呼.全都是熱溶膠惹得禍.

換上8A的橋式整流器.熱敏電阻5D11一併更換.

結果檢修過程中又炸了.
這次真的有點給它嚇到.很大的一聲.銅箔瞬間炸斷.
只是這銅箔未免也太薄了點吧!

這顆12N60(N-CHANNEL MOSFET)也已擊穿.

3隻腳全部導通.

這顆OB2269CP(PWM)也已損壞.

經過上次的大爆炸.這次乾脆把相關零件全部換上.

補上斷線.

成敗就在此一舉.
當然首先得躲的遠遠的.

亮了.
我終於看到它亮了.真是太感動了.

準備裝機.

總共就換上以下零件.

讓它回歸屬於它的位置.以備不時之需.

以上只是為了告訴各位.買賣本來就有風險.
對岸東西雖然比較便宜.但是如果碰到維修或保固問題卻很麻煩.
自己要有心理準備.如果您沒辦法應付狀況.
奉勸各位還是在台灣買就好了.

敬請指教

网友:
心臟夠大顆 才能接受這樣的錯吧 幸好 還是修好了..超級厲害

网友A:
要用燈泡比較好,無熔絲開關太慢

每次修這種APFC/一次側短路的電源通電前都會心驚驚

网友:
看到都會怕,送電都要跑很遠,人老了,已經沒膽了!

网友:
會爆總是讓人心驚驚,恭喜完修分享~~

网友:
多炸多健康 心臟練大一點 作事很方便

网友:
修高壓區 我都用延長線(很長)~ 上電~沒爆炸 才過去看~
以前常常 嚇到~..

网友:
修高壓區,我也是走遠1-2米才給電, 上電前一定會小心檢查高壓區的地方有沒有擊穿才上電的. 炸聲太可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用燈泡比較好,無熔絲開關太慢

每次修這種APFC/一次側短路的電源通電前都會心驚驚 ...

大大請教,如果串燈泡,可以串這種指示燈嗎 ? 還是一定要串鎢絲燈泡呢 ? (假設功率一樣)

网友:
一定要鎢絲燈泡 指示燈滴一般都是電阻或變壓器分流出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請教,如果串燈泡,可以串這種指示燈嗎 ? 還是一定要串鎢絲燈泡呢 ? (假設功率一樣)

依你的講前提下(假設功率一樣)....應該是沒問題吧....

一般大概是用60W~500W的鎢絲燈吧.....

你可能要找高大樓頂防飛機撞到的那種指示燈才有機會有這樣大瓦數的鎢絲指示燈吧......印象中半導體測試機台的錯誤警告指示燈似乎應該也可以.............

這些東西價錢可能都比普通燈泡貴上百倍以上........除非你想用偷免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大請教,如果串燈泡,可以串這種指示燈嗎 ? 還是一定要串鎢絲燈泡呢 ? (假設功率一樣)

不行~~會燒掉 且線路上可能會有容抗跟感抗

況且現在大多是LED的

网友:
橋式二極體短路的話,Fuse與MOSFET應該就不保了,不過居然連PWM都波及,真是慘烈的一役。

网友:
看來跟對岸買東西,就跟賭博沒什麼差別,我之前買的一台也是,買來就是壞的了...

网友:
我也有這台數控電源,但沒有什麼問題,可能都是手氣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行~~會燒掉 且線路上可能會有容抗跟感抗

況且現在大多是LED的

了解,看來想做一個好看點的維修電箱也不成了,還是要用 鎢絲燈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了解,看來想做一個好看點的維修電箱也不成了,還是要用 鎢絲燈泡

那可以換成 高功率電阻 代替燈泡
電阻跟燈泡 都是為了提升阻抗用的
線路有阻抗 短路電流就會被壓下來
要做個電箱 維修用的要好看很簡單

燈泡有電流 經過時 壓差夠大 就會亮 會熱
電阻有電流 經過時 有了壓差 就可以 接一個小鎢絲燈泡   5W 以下就夠了
不可用LED

网友:
我越看換下來的零件
越看越像回收料
生產編號n_139|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換成 高功率電阻 代替燈泡
電阻跟燈泡 都是為了提升阻抗用的
線路有阻抗 短路電流就會被壓下來

原理不太一樣...

在這應用....鎢絲燈泡比較像PTC.....只是反應速度比PTC更快速 .......所以不能用電阻代替...

鎢絲燈泡低溫時阻抗很低.......短路時溫度會瞬間上升....高溫時鎢絲阻抗會變很高........發不發亮其實不是重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原理不太一樣...

在這應用....鎢絲燈泡比較像PTC.....只是反應速度比PTC更快速 .......所以不能用電阻代 ...

差不多阿

除了電阻 還有什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阿

除了電阻 還有什麼

普通電阻沒辦法做到.........正常時阻抗是0.x~1.x歐姆,正常供電.......短路時瞬間變成100K歐姆,斷開電路供電...............移除短路負載.......它的阻抗又恢復成0.x~1.x歐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電阻沒辦法做到.........正常時阻抗是0.x~1.x歐姆,正常供電.......短路時瞬間變成100K歐姆,斷開電路 ...

真的100Kn_039|
那還會發光嗎

短路的負載   跟  一條電線有差別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普通電阻沒辦法做到.........正常時阻抗是0.x~1.x歐姆,正常供電.......短路時瞬間變成100K歐姆,斷開電路 ...

單純的電阻的確無法
燈泡也沒有從 低阻抗跳到比他高 上千倍阻抗的 特性   應該是從 啟動前0.X~啟動後 1.X
直接用無熔絲斷路器好了  就有從低阻 跳到 絕緣  的特性了

不要拖我去打n_04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單純的電阻的確無法
燈泡也沒有從 低阻抗跳到比他高 上千倍阻抗的 特性   應該是從 啟動前0.X~啟動後 ...

我不是在講燈泡的特性....只是舉例而已.......以PTC為例..
但PTC的反應時間還是不夠快.....越是大電流高壓的PTC反應越慢........還是不能用...

鎢絲燈一樣擁有類似PTC的特性....雖然阻抗變化範圍沒那麼大.....但是反應時間快很多.....因為燈絲細.......只是變化範圍不夠大....你要選擇適當的燈泡......所以我才說....60W~300W呀......依負載而定....
你用電表量一下常溫110V 2W的燈泡是幾歐姆??? 應該很低吧......加熱後的阻抗應該是110*110/2= 6050歐姆...

至於說用"無熔絲斷路器".....你真的會被拖出去打...........因為樓主不是有說用"無熔絲斷路器"嗎???還有照片哩...不過因為反應不夠快...直接炸給你看.......你竟然直接無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在講燈泡的特性....只是舉例而已.......以PTC為例..
但PTC的反應時間還是不夠快.....越是大電流高 ...

這個我有 自復保險絲  很好用的!!

有高速型的斷路器嗎

网友:
楼大好手艺!
修电源实在是需要胆量,上电前一定得尽量远离!
其实维修这种电源着重对各半导体器件检查,并仔细检测对地电阻,避免上电时故障的扩大及发生危险。

内地不良商贩看准的就是您的不方便才阴你。换我的话,肯定不会在内地不熟悉的卖家那购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個我有 自復保險絲  很好用的!!

高速型斷路器
可以參考"漏電斷路器"原理
只不過
上電瞬間的"突入電流"容易造成誤動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速型斷路器
可以參考"漏電斷路器"原理
只不過
只不過
上電瞬間的"突入電流"容易造成誤動作

當初看到這裡一堆人裝燈泡防爆...曾經有想過做一個電子式的防爆斷路器......只是不曉得可不可行

用繼電器當開關.....可以設定開機時最大持續電流....以及持續時間........若過大則自動斷開電源.......防止燒毀災情擴大...

一般Relay的動作時間大概是2~10 ms吧......不過我想這個規格應該是指完整的跑完ON/OFF行程吧....如果是要接點原本是ON要脫離變成不接觸OFF....這個動作反應時間應該還可以再縮減吧..........

网友:
可以嘗試設計保護器,預設是繼電器動作(on),若是偵測到負載電流或是電流峰值維持時間超標,電路直接控制繼電器跳脫(off)

网友:
買一台新的回來修啊~~真衰n_078|
還好有成功
不過~主因是甚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