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旅充來充6v 4ah 的電瓶

楼主(2013-06-21):
請問各位大人們:

小弟想用手機旅充 DC 7.5V 400ma ,來充 6v 4ah 的鉛酸電瓶,

不知是否可行呢,我知道沒有自動斷電功能會有點危險,我如果

再加裝〝數位電壓錶〞,我想應該會好一點,不知小弟的搜主

意,各位大大覺得如何呢~請問最低電壓降到是極限呢~

會不會降到最後,會無充電了 ?

网友:
7.5V串個二極體就減去0.7V只剩6.8V就很安全了

楼主:
請問二極體要買多少的呢!不好意思我這樣問,因小弟非本科系出身的。

网友:
買1A的二極體

网友A:
這方法可用~~
但會充的比較久~~沒有效率~
而且你的充電器的輸出電流跟電池的電流相差了10倍~
也就是說~~充電器平均每1小時對電池充電400mA的話....那你要充10個小時才會滿...
那充電器會發燙很久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方法可用~~
但會充的比較久~~沒有效率~
而且你的充電器的輸出電流跟電池的電流相差了10倍~

鉛酸電池很少人用1C的方式在充吧...

那種方式"鉛酸電池"稱為快充...電池會發熱很快的.....

充電器會不會發燙跟電池容量沒有很絕對的關係...

网友:
鉛酸電池電壓*1.22~ 1.25=充電滿的電壓
6V*1.25~=7.5V
充電的電流=1/10鉛酸電池的電流  4ah * 1/10=400ma

這方法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鉛酸電池很少人用1C的方式在充吧...

那種方式"鉛酸電池"稱為快充...電池會發熱很快的.....

鉛酸電池基上採用浮充充電時~電流大約都設定在0.25C以下~
如果是採用1C充電的話~~那簡稱為"快充"~對電池的壽命會有很大的影響~

你可以自己實驗看看~~
當你的手機電池在充電時可以摸看看旅充的插頭溫度是否會提升~~
當然~~不會說是非當的燙啦~~應該是接近40度左右吧(我猜的)~

電池對於充電池來講~~相對是一個負載~~
最大的差別是電池的內阻會隨著充電器對電池充至飽和的狀況下而改變~
不會是一個永久不變的內阻(除非電池老化了  OR  壞了)
即然電池對充電器來說是個負載~~那麼就會有相對的損耗功率存在~
而這些功率會利用熱能轉換掉~~
大大講的充電器會不會發燙跟電池容量沒有很絕對的關係~~指的會不會是超理想化的充電器..@@

我目前是沒遇到過~~如果有的話介紹個型號吧~~我要去買來實驗看看~~

from 經驗+實作=得到的結果~

网友:
不知道大大住哪
我送給你充6v的充電器
當初是從照明拆下來的
如果住新北市在短訊我吧

我就是有多的

网友:
要是電瓶需求1A,那旅充有限流保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