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Reset IC運作方式

楼主(2013-06-21):
各位新進,請問reset IC如果輸出電壓呈現不太穩定的方波(VHi=2.7V,Vlo=2.5V),而且平均電壓只有2.7V(VCC=5V),這會是什麼緣故呢?

PS.我的reset IC是M51943ASL。 M51943ASL.pdf (128.64 KB, 下載次數: 43)

网友A:
就是故障--------------------如果他的電源沒問題的話
不然就是他後面的負載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故障--------------------如果他的電源沒問題的話
不然就是他後面的負載有問題 ...

謝謝! 看來有找到部分問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