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瓦斯的熱水器水溫過高,如何降低溫度(已解決)

楼主(2013-06-21):
上週因為購買6年的數字式調溫的熱水器(微電腦溫控瓦斯熱水器)無法點燃主火(但母火點燃正常),加上水盤也有漏水,原來以為水盤的壓差膠模破裂,頂針無法上推造成瓦斯無法送出。後來發現水管管路也有水垢堵住,索性將它退役(當初購買5000元整,非常便宜),有空閒時再進行修理,新購一台節能2級的莊頭北傳統瓦斯熱水器,準備申請節能補助金!

這幾天使用起來,發現水溫過高,已經調大熱水器冷水進水量,熱水器面板調溫調到最低,但是浴室出水口溫度仍然過高。想要節能,將熱水溫度調成最適當溫度,不必再加入冷水調溫,來達成最佳加熱與節能的效果!

請教版上各位先進,除了上述基本方法,再加上調低瓦斯調整器的壓力(原來已經是標準家用瓦斯調整器R280型)之外,想說將瓦斯噴嘴拆下兩顆,改用螺絲鎖上堵住,將13排燃燒器變成11排,來達成降溫的目的,不知這樣是否可行?

网友:
瓦斯開小一點
就好了

网友:
"將熱水溫度調成最適當溫度,不必再加入冷水調溫,來達成最佳加熱與節能的效果"
搞不太懂這樣怎麼能節能。
我猜你家的熱水流量因該是太小。

网友:
洗冷水不就好了n_088|

网友:
改用螺絲鎖上堵住,將13排燃燒器變成11排,來達成降溫的目的,不知這樣是否可行?
可以吧
調低瓦斯調整器的壓力不是更方便

网友:
新品有使用問題,應當問原廠,熱水器有安全疑慮,最好不要亂動。

网友:
瓦斯桶上的開闢開小一點
來調整瓦斯火力大小

网友:
有可能(超妹丫腿)裡面有阻塞!

网友:
水太熱.....水太小或瓦斯調太大
   熱水器本身應有一個調水量大小的控制桿....水量調大燒的水溫較涼,調小燒的水溫較熱。
                     一個調瓦斯大小的控制桿....調小水溫較涼,調大水溫較熱。
水:
熱水器冷水進水閥 ...原進水小或三角凡而膠皮堵塞未全開。
或熱水管阻塞....熱水出水小。

瓦斯:
瓦斯調整器R280型...黑蓋子轉開壓力調小一點。
熱水器本身應有瓦斯大小的控制桿....調小水溫較涼,調大水溫較熱。
或再加裝瓦斯調整開關,以期加強控制瓦斯大小。

网友:
同意6樓的建議,畢竟是新品,這時請原廠或購買店來看都是合理的。
動了裡面的零件,到時怎樣反而有可能喪失保固。
如果牆壁水管管路已經通過還是嫌水壓不夠大,
那小弟給個不專業的選項建議:
在熱水器的冷水進水口加裝小型加壓機增加冷水流量,售價大概兩千;

不過還是建議先找原廠確認一下新品完全正常比較好。

网友:
搞不懂.新品有問題應先問公司才對啊.怎會自己先搞機台呢~???

网友:
給個建議
你可以先將屋外熱水器下方,先將冷水入口之三角凡而關起,(瓦斯也先關)
熱水出口(牆上熱水入口)先拆下,只留連接熱水器的軟管或(硬銅管)
然後打開瓦斯,再將凡而打開,看看熱水出水量及溫度是否滿意,
或許真的是熱水管路阻塞所致。
你說要將噴嘴塞住2個,降低溫度,事實是可以的,跟燃燒都沒影響,
只是到時候冬天的話,怕你不夠熱而已,
我也不是隨便說說,我曾做過瓦斯器具維修6年經驗,
但是不建議,畢竟你的是新的,有保固問題!!
先試試我上面說的方法吧。

楼主:
非常謝謝各位版大的意見,在此說明一下情況:

1. 熱水器下方的冷水入口控制閥已經調整為最大進水量,在熱水器的熱水出口的水量也非常大,水壓與水流量都非常正常,熱水器絕對有符合所標示的規範(個人感覺),所以不是熱水器原廠的問題。

2. 壓力調整器已經有旋開過外蓋(上蓋)進行調整,將內蓋旋轉三圈旋向外蓋處(逆時鐘旋轉)後蓋緊外蓋。

3. 面版上瓦斯火力調整桿已經是調到最低溫(夏天、小火),無法再調低火量。

個人的想法是:
1. 外部可以控制的因素已經都往調低水溫的方向進行,只是效果不佳,家人都認為水溫很高,水量比前一台熱水器高出很多,出水量很滿意。

2. 瓦斯噴嘴用板手旋出卸下,改用一般螺絲鎖上,阻絕瓦斯,這個只是螺絲的拆與裝的問題,雖然有動手腳DIY,但是與保固應該沒有問題。這樣雖然可以減少火力,但是就怕如12樓aatt版大所言,冬天會有水溫不足的情況發生。

這台節能2級的熱水器,費用同6年前購買電腦溫控熱水器一樣,都是5位小朋友,透過申請補助1千元,新購置費用是可以接受的。

考量各位版大的建議,個人認為最佳可行的方式應該是在瓦斯管上加入一個瓦斯開關凡而,利用此凡而來調整瓦斯流量大小,進而控制水溫不要太高,冬天也可以得到較高的熱水溫度。今日就進行工程,晚上使用熱水器之後,再向各位版大回報成果。

网友:
考量各位版大的建議,個人認為最佳可行的方式應該是在瓦斯管上加入一個瓦斯開關凡而,利用此凡而來調整瓦斯流量大小,進而控制水溫不要太高,冬天也可以得到較高的熱水溫度。今日就進行工程,晚上使用熱水器之後,再向各位版大回報成果。
這有點奇怪

我告訴你一個不確定的原因
這家熱水器應該有設計----------------水大火就大----------水小火就小

這樣你能了解嗎

网友:
奉劝楼大莫要自己动手改瓦斯系统,徒增安全隐患。毕竟生命重要哦!
还是考虑一下怎样改善水流系统吧!比方增加增压管道泵。

楼主:
了解樓上maxcar版大說的水大火就大,水小火就小的意思。

本機買來時包裝箱內就已經有附上家用R280瓦斯調整器,這點我非常滿意,因為在市面是竟然找不到標準的家用R280瓦斯調整器,都是營業用未經商檢的R500型,如此使用造成壓力過大、火力過強,一般都會形成瓦斯浪費的情形,希望各位在家中使用桶裝瓦斯要了解這個東西,不要使用錯了傷財傷心啊!

剛才原先想購買瓦斯開關凡而來控制瓦斯流量大小,但是經過到五金行看材料後,發現要另外購買轉接頭配合兩端都是使用瓦斯軟管的情況,臨時想到家中瓦斯桶有兩個,原先一個都是作為備用桶而沒有使用,現在將單獨使用在洗澡瓦斯熱水器上,配合包裝中的新的瓦斯調整器,再利用瓦斯桶本身的開關作為控制瓦斯流量大小,如此就達成減少火力、降低水溫的目的,冬天也可以享受熱騰騰的熱水,經過測試後也是可行。

DIY的目的是希望能夠節省經費又能愛護地球,但是在作業中要了解會面臨的風險,並不是盲目的為了DIY而冒險,而是要能夠安全又愉快的享受DIY的樂趣。

再提到退休的微電腦溫控瓦斯熱水器,個人認為確實可以控制到適當水溫,同時購買的價錢也很合理(5張小朋友),唯一的缺點是要常換一號電池,大約二個半月電池就耗盡了,原先還想換成插電式的假電池來取代一號電池呢! 後續會利用這個退休的瓦斯爐,不會讓它這樣就真正的退休報廢,也許修復與去水垢之後又是一條活龍!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樓上maxcar版大說的水大火就大,水小火就小的意思。

本機買來時包裝箱內就已經有附上家用R280瓦斯調整 ...

瓦斯開關 4分 瓦斯開關 (中型).jpg 瓦斯開關

网友A:
夏天不要開熱水器了 水塔的水就夠熱了

楼主:
樓上Ikkseemi大所說的瓦斯開關凡耳,因為家中原先是用一桶瓦斯輸出,接到三通之後,分成兩管分別給瓦斯爐煮菜及給熱水器燒水之用,要接瓦斯開關凡耳,兩端都要適合配接瓦斯軟管,所以如圖開關的左下角接頭要另外再接一個轉接頭,才能接上瓦斯軟管,大約要增加150元的費用,所以暫時沒有採用,改用兩桶瓦斯分別提供給煮菜瓦斯爐及洗澡熱水器,洗澡熱水器的瓦斯流量控制,就由桶上的瓦斯開關調整開度進行控制,初步可以得到適當的熱水溫度。

要想節能又省錢,洗澡熱水的出水量與溫度要控制,千萬不要將熱水加熱了又要加冷水來冷卻,平白浪費了加熱的瓦斯,因為你又把它加冷水降溫了!

因為電腦老舊,無法輸入照片資料,下次會找其他方式輸入照片資料,讓說明及操作方式能更加明瞭,各位先進大哥要協助幫忙也更方便。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樓上Ikkseemi大所說的瓦斯開關凡耳,因為家中原先是用一桶瓦斯輸出,接到三通之後,分成兩管分別給瓦斯爐煮 ...

這個瓦斯開關是直接鎖在熱水器的瓦斯供氣鐵管上,作瓦斯限量控制
再接到瓦斯調整器R280型的軟管上。
這樣就不用每次使用都要去調瓦斯桶上的開關大小,只需隨意開關,瓦斯桶開關。

楼主:
A! 沒錯呀! 按照lkkseeme大的說法就沒錯了,自己的想法一直往接管的方向思考,將管子切斷再銜接,所以才會多出來一個轉接頭。依照lkkseeme大的說法就不必轉接頭了,明日就購買材料進行!

經過用瓦斯鋼瓶上的開關閥調整瓦斯流量,已經可以將水溫降到全家都滿意的溫度了。如果說到洗冷水澡,在微電腦溫控熱水器罷工到採購安裝莊頭北節能2級瓦斯熱水器之間,全家就是洗冷水澡,被家中女王罵到臭頭,只好趕緊在網路中選購熱水器,同時又可以申請節能補助金。

透過網路上各位大大的協助,終於可以改善出水量足夠但是水溫過高的問題,感謝各位先進的意見與協助,謝謝大家! 謝謝! 問題已經可以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瓦斯開關是直接鎖在熱水器的瓦斯供氣鐵管上,作瓦斯限量控制
再接到瓦斯調整器R280型的軟管上。
這 ...

這招不錯用 ..我幫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夏天不要開熱水器了 水塔的水就夠熱了

住大樓的悲哀~~

白天洗澡 根本不用熱水器n_133|  冷水直接開 還會太熱

還是住一樓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