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水火線接反,但是有接地,會造成設備故障嗎?

楼主(2013-06-21):
請教各位
如果說三孔插頭水火線接反,但是有實際接地,會造成設備容易損壞嗎?
在下近期因客戶那有網路設備故障(2960g)
起先是直接換上備品使用,但近期連備品都故障了

讓人懷疑是否有其他問題存在
實際測量該地使用之110v插座 電壓為107.x
而夜晚電壓約為108.X
在測量時發現 水線(插座較寬的那孔)與地線能量出電壓106.x)
火線與接地線則無電壓
目前是再度換上另一台備品
也恢復正常連線

因為兩次故障的時間間隔不到一個月
第一次故障是全無燈號,但風扇有轉
第二次是開完機後亮最上方兩顆橙燈
客戶報修前去處理當晚測試拔除電源重開,試了一段時間都能正常連線
結果隔天早上再度發生同樣的問題,這次連拔電源重開都無效了

目前注意到是插頭的極性接反
會是這個問題造成的嗎?
又或是有其他可能性呢?

謝謝各位

网友:
Vigor 2960G?很巧的我們論壇是用Vigor 2950當防火牆,當初我也是花了15000元買的,離題了......。
這樣說吧!你懷疑這條電源的問題,那你就看一下給2960G供電的插座這條電源是不是只有插這一台機器?我想不會為了2960G這台小設備專門拉一條專用電源才對,所以,如果這條電源真有問題,那其它接在此電源的設備應該會同時陣亡,而不會只有2960G故障才對。

网友:
插座水火線接反是不對,但跟網通設備故障關連性應該不大,
若是電源因素很可能是某時段電壓升高很多。

网友:
如懷疑怎不直接換線
弄正常就不會----想太多
調一下線不用5分鐘

网友:
如果不能確定機器內部有隔離式變壓器,就外加隔離變壓器
這樣隔開台電電源,就沒有水火線的問題,因為迴路不同了

楼主:
謝謝各位
不好意思沒有說清楚,故障的設備是Cisco Catalyst 2960G
當下沒有換得原因的確是該地尚有其他設備在使用同個插座、延長線
就剛好這台壞了

不過使用者有提到
在整棟停電後再開啟
這台常常會無法連線

因此在下才會懷疑是否是這原因
不過因為客戶那是禁止拍照的
在下以曾拆過得印象找到一張類似的圖片
不知這台是否有隔離式變壓器呢?

网友:
就是啊,楼大你既然怀疑,就立马对换水火嘛!依我的知识水平,认为有这样的可能:一些电子设备热部(与市电直连的部分)与冷部接有安规电容(实际叫什么?),用来消除变压器由原边耦合到副边的脉冲。试想一下,若不同设备间假使水火线连接相反的话,上电时可能产生某种对低压电路冲击的突波。

建议您将电源线更正一下看看效果。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但在下近期無法到該地去更換插座
只能待下次故障時作更換了
當然,希望是永遠不要故障

网友:
交流電,正插反插不會有差,不影響機器正常運轉.
L,N,反了的話,頂多機殼比較會漏電
就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但在下近期無法到該地去更換插座
只能待下次故障時作更換了

1.是使用AC220V嗎?有接UPS?
2.先前故障的元件為電源模組或其他部位?(有可能是電源模組的保護電路不足所致)

网友:
實際測量該地使用之110v插座 電壓為107.x
而夜晚電壓約為108.X
電源壓降太多,會有很多問題
正常測量電壓再110~11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使用AC220V嗎?有接UPS?
2.先前故障的元件為電源模組或其他部位?(有可能是電源模組的保護電路不足所致 ...

因設備所在地在山區,使用電壓為110v
客戶說原先有使用UPS,因會電池漏液但已經停用了
而該UPS是離線式的,無穩壓功能

因故障設備已被公司同仁帶回處理
可能也沒機會拆到了

在重開測試時 一開始都有亮綠燈閃爍
最後似乎進入自檢後所有port都亮橙燈
就跳上方兩顆橙燈了
按mode也無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設備所在地在山區,使用電壓為110v
客戶說原先有使用UPS,因會電池漏液但已經停用了
而該UPS是離線式的 ...

若可能先換下電源模組,須先驅隔出故障點在何處.

网友:
2960G我沒記錯有一批機器也很容易故障
我的客戶15台!!!已經發生無法開機4~5台!!!

AC L/N顛倒沒有差別
因為AC本來就是L/N一直在互換~

Cisco 2960是90~240v 所以108還在可接受範圍
你們是出(全新)設備
還是(二手良品)
透過連接console去看看開機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