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殺肉TM請教?

楼主(2013-06-21):
最近收到一些殺肉零件,有兩顆沒見過~

1. AMT808
測出馬達線圈約3K歐,施加110VAC有感覺到馬達轉動(無功率消耗),十分鐘後軸心並無轉動改變位置。
軸心可CW或CCW手動旋轉,無止檔。右邊兩腳我畫開關的標示並未測出開關功能
標示15A,看起來像是兩條較粗的紅線

2.TM300
左下角為50/60HZ切換
貼紙下面兩腳3K歐,施加110VAC有感覺到馬達轉動(無功率消耗),十分鐘後軸心並無轉動改變位置
右邊三隻腳測量皆不相通、任一腳與馬達接腳無關。軸心可CW或CCW手動旋轉,無止檔。

請問這兩顆是定時ON還是定時OFF開關? 馬達與旋軸有何關聯? 常應用在何產品?

网友:
寶物不少,沒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nnyih.com.tw/eng/product.php?mode=show&cid=6&pid=20

http://www.saxa-precision.co.jp/uni ...

duncan真是厲害,受惠了

旋軸工作角度 : 270∘, 360 ∘,難怪都測量不出開關特性~
應用:1. 電子扇 2. 加熱器 3. 電動計時器  4. 空調 5. 其他

第二顆 TM300就看不懂日文接腳定義

网友B:
引用 楼主:
duncan真是厲害,受惠了

爆米兄: 第二顆 TM300...後面序號是AC7

日文接腳定義...找右下方3個圖示...中間那個AC6...試看看!!!....

有定義1.2.3腳.....斜線部份是 ON.....空白部份是OFF

這個形狀...看起來跟"冰箱"的定時除霜的很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duncan真是厲害,受惠了

>第二顆 TM300就看不懂日文接腳定義

google翻譯:
小型,重量輕的時間開關電感式同步電動機。可以使用於陶瓷加熱器,被褥乾燥機,小飯煲。
■主要基本規範
·額定電壓:AC100V
•設定時間範圍:12小時
觸點容量:AC100V10A以下

AC110V的規格,雖然可以用AC110V電壓試,但是比較不好,它已有註明額定電壓:AC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米兄: 第二顆 TM300...後面序號是AC7

日文接腳定義...找右下方3個圖示...中間那個AC6...試看看!!!.... ...

還是白髮阿SIR厲害,研讀文件麼仔細,早應該當律師去
謝謝提醒! 仔細看還金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白髮阿SIR厲害,研讀文件麼仔細,早應該當律師去
謝謝提醒! 仔細看還金滴

爆米兄!!!....別虧我了啦!!!!...

我什麼都不會!!!......就只會"看圖說故事"

啊反正...故事是隨便人家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