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電視接收盒IC腳位是否有AV輸入端?

楼主(2013-06-21):
收修DVD完修後由於沒有電視可觀察影像,僅能以DVD碼表及R/L輸出聽聲音來判斷是否正常

手中有一台17"LCD螢幕,但需要購買 AV to VGA 轉換盒,因為是玩票不想添購太多設備

現有一台迷你數位電視接收盒

主板輸出是15PIN VGA,接收盒設計上沒有AV輸入端,但猜想視頻IC設計上應該有AV INPUT被保留未用
小弟不懂混頻、解調,請問這幾顆IC有沒AV INPUT 腳位?

网友A:
參考 PAGE 12
4.4 video interface signal

這顆CT212 是把
     來源信號    數位廣播  DVB-T
    轉換成   提供CVBS/S-Video、RGB、YcbCr以及逐行YPbPr輸出

死心吧!!    CT212 不收視頻輸入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PAGE 12
4.4 video interface signal

死心喔! 我還禱告說:希望西門兄看走眼
唉! 連CIKO老師也是說買一台AV TO VGA
謝謝您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PAGE 12
4.4 video interface signal

西門兄,這台阿乾師贊助的 PC TO TV 是否有機會?因為黃色AV並未標示輸入還是輸出~

网友:
這種PC TO TV的東西,黃色AV 是輸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門兄,這台阿乾師贊助的 PC TO TV 是否有機會?因為黃色AV並未標示輸入還是輸出~

爆米兄 :

根據我的經驗...這台PC TO TV的連接方法....大概如下....

第2張圖片..VGA IN 和  VGA OUT.....
              IN是接到PC的 VGA....
            OUT是接到液晶顯示器....

第3張圖片..3個孔都是輸出.....都是接到電視的

用在PC的時候...應該可以不用開POWER .....利用overscan切換PC / TV的信號...聲音訊號要另外接!!!...

我又亂猜了!!!...您再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米兄 :

根據我的經驗...這台PC TO TV的連接方法....大概如下....

阿杯!您又喝多了~ 小弟很用功都不看電視滴
人家是想~ LCD接DVD複習A騙啦

网友:
一定是輸出,要是輸入工程就浩大了,還要AD取樣,re-sampling...成本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杯!您又喝多了~ 小弟很用功都不看電視滴
人家是想~ LCD接DVD複習A騙啦

什毀!!!....甲菜郎底複習A騙

嘴巴在唸"阿彌陀彿"".....眼睛在"複習A騙"

我要去跟"三太子"告狀!!!....

除非您.....偷偷的...偷渡幾片給我....複習複習....

看看能不能治好我的"老花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毀!!!....甲菜郎底複習A騙

嘴巴在唸"阿彌陀彿"".....眼睛在"複習A騙"

阿杯跟三太子的興趣相同,等你們相識會變成麻吉、A騙故目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杯跟三太子的興趣相同,等你們相識會變成麻吉、A騙故目秋

原來爆米兄都是用"A騙"供養三太子!!!.....難怪三太子都會給您出"明牌"..

害我買了一堆棒棒糖....都沒有用!!!....連做夢都夢不到!!!

行行好...偷偷告訴我.....甲意哪一味???....

楼主(2013-07-27):
引用 网友B:
原來爆米兄都是用"A騙"供養三太子!!!.....難怪三太子都會給您出"明牌"..

害我買了一堆棒棒糖....都沒 ...

三太子尬意這味-龍哥交流來的轉換器
輸出是VGA,可是輸入卻是BNC接頭,外殼上也沒標示是何種訊號轉成VGA
希望換成AV蓮花頭後會有好消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太子尬意這味-龍哥交流來的轉換器
輸出是VGA,可是輸入卻是BNC接頭,外殼上也沒標示是何種訊號轉成VGA ...

啊您嗎...幫幫忙....
每次都找三太子....能找點別的嗎???....
把三太子借給我.....用幾個月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您嗎...幫幫忙....
每次都找三太子....能找點別的嗎???....
把三太子借給我.....用幾個月 ...

小弟要 AV 轉 VGA
三太子就丟一台數位電視盒,害狼武真古

阿 sir 您要是喜歡三太子,下次讓你牽回家
謹記! 貨一出門概不接受退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要 AV 轉 VGA
三太子就丟一台數位電視盒,害狼武真古

三太子甲意這味???......."A騙"....又沒有拖光光???...

三太子不是都跳....電音的嗎???....您又在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