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熱風槍拆下無鉛的南北橋嗎??

楼主(2013-06-21):
我試了幾次,發現都不太好拆。就是溫度拉不上去。

熱風槍催到底大概就240度。風力再調高或調低都升不了溫,也就是熱風最佳出力只到240度。但無鉛要260~270度為佳,就差二十度。差這些溫度就沒辦法拆得漂亮。

我有用風罩,也有BGA的下火,這樣都拆不下來!?
有人功夫比較好、拆得比較順的嗎?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有鉛也有好幾種不同的融點,可能我剛好還上不好拆的。只不過,印象裡好像沒有像有鉛那樣,從沒有輕輕就拿起來的。)

网友A:
拆焊大型BGA零件,底部的加熱比上面更重要,沒有底部加熱,光靠上面再怎麼加熱也拆不下無鉛製程的BGA零件,就算你真的拆下來了,晶片也早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焊大型BGA零件,底部的加熱比上面更重要,沒有底部加熱,光靠上面再怎麼加熱也拆不下無鉛製程的BGA零件, ...

底火我有。不過這次的試驗只把底火開到160度,下次試試開200度看看。

依照我查到的規格,不管有鉛無鉛,上方的溫度都是加50度。
也就是說,有鉛的是230度、無鉛的是270度。

我想知道的是,『有沒有人用這種二、三千元的熱風槍能很順利的拆下來的。。。。』

http://www.gongkung.com/utf8-classid124-id47553.html

网友:
有!
你要開到280度 然後 對整個版子加熱 上下都要 上面2分下面3分 重復2次 之後再對要解焊的晶片<前置作業
      開到380度 之後 下面2分 上面3分 拿個聶子戳它 要水平喔 不太敢不然會掉點 等到他會動之後再移走

网友:
ROSH 的 你溫度沒控好 就算你拆下來 晶片都壞囉

网友:
南桥我拆换过,不过是有铅的,就不久前。底下用1kw的电热锅,上边就一个普通热风枪。详情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9718-1-1.html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528286
修复的老笔电目前使用正常!

北桥的话,这么干估计有点难度。

总之,这活就象是炒菜,讲究个火候。没多大窍门,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