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Joybook S32ew 電源插座 dc jack 不完全過電

楼主(2013-06-21):
各位好

我的電腦是benq joybook s32ew ,五年的老電腦了,從去年年底開始,電源插座就只有某些角度能過電,

隨著時間過去,能過電的角度越來越少了,從原本的360度到180度,現在應該只有15度了吧  T_T~~~~~

拆機後,dc jack 和主機板焊得還蠻勞固的,就是dc jack 中間的針會晃這樣,

請問我應該換一個新的dc jack還是原本的加焊過就好?

另外,我去了電子材料行找了,大部分都是3 pin的dc jack,我的電腦用的是5 pin 的,能改用3 pin的嗎?

圖片是 benq s32ew的dc jack

-------------------------------------------------------------------------------------------------------------------------------------------------
最新檢查是

圖片中間紅色圈起來的地方鬆動了,所以接觸不良。

我自已去買了焊鐵和錫絲,想試試看能不能只焊這個圈圈,但是失敗了,錫上不去,

請問各位是因為材質的原因所以上不去嗎?

另外想請問各位新竹、中壢地區,有人在幫人焊這個的嗎?

之前有送過檢修,報價就是主機板的價格,希望能有價格低一點的,謝謝各位

网友:
您好:
1.圖片一腳為地,一腳為DC,其餘都是鐵殼接地,時際作用如下圖標示二腳,
故要量測那一腳地,那腳DC,再看三pin是否符合腳位.

2.dc jack 中間的針會晃這樣,可以將電路板焊錫吸去,再重焊,看是否可改善

网友:
先用刀片將您畫圈之中心鐵材質周圍(如圖圈黃色)括去,再高溫焊接

楼主(2013-07-21):
謝謝各位的回覆,我實在是太菜了,最後只好送修了,給專業的處理dc jack的問題

不過還是有小小進展,我自已把壞掉的變壓器dc plug焊了一個新的公頭

以後就不用一直買變壓器了X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