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K8N-SLI時開時不開

楼主(2013-06-22):
首先感謝痞友:imp贈送主版
一開始拿到第一次可以開機,後來問imp故障原因才知是時開時不開

後來摸摸散熱片超燙,就想說拆起來清一清,一拆就知道答案
版子旁邊都被熱搞的變色

重點來了,請看散熱片

答案就是這個,整個都變色,還有一個拆下來就斷掉

現在測試已經可以每次觸發都會開機

网友:
呵~呵~摸多了,這板的nf4晶片容易故障~~

网友:
加個風扇撐久一點.......

网友:
還好沒有空焊。

网友A:
lk0430大大,請問這樣的狀況只要更換散熱片即可嗎?
wooden大大,你說的可加風扇有沒可相關資訊可提供一下,這位置會卡到顯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lk0430大大,請問這樣的狀況只要更換散熱片即可嗎?
wooden大大,你說的可加風扇有沒可相關資訊可提供一下 ...

您若要加風扇就要用類似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305465286
去繞開顯卡,將熱往上引,也能增加風扇的壽命~~
這類的板用到現在10張裡面至少6張有空焊的問題,故~~時間到了,整合橋該卦的就會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