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救急電瓶與救急線

楼主(2013-06-22):
昨天晚上11點左右,門口停了一部休旅車,打開引擎蓋,
車主拿了一條救急線,在那裏慌亂中,我問他是不是發不
起來,他說是,我說我幫你外掛電瓶發動,我拿了我自己
做的一個急救電瓶去幫他,他車上一個朋友看到我拿的電
瓶一直在笑,結果掛上去發不動,他朋友笑得更大聲,我
回到家裡忽然想到,他們的救急線可能有問題,又拿了我
做的救急線出去,一夾果然發動了,我說你的救急線有問
提,他朋友變得很驚訝,那麼小的電瓶,竟然幫他發動了
一台休旅車,後來一再道謝開車離開,換我一直笑。

网友A:
木頭也!好酷炫

下次你拿磚頭和童軍繩去,大家都開心

楼主:
內容祕密我有標示在電瓶上蓋,請自己看,我不再作解釋。

网友:
A123『磷酸鋰鐵』電池...羊皮狼...

网友:
果然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頭也!好酷炫

下次你拿磚頭和童軍繩去,大家都開心

拿磚頭和童軍繩去,
一夾果然發動了,
2300萬人都會笑!!!

楼主:
給它畫成磚頭樣,救急線外頭再繞紗線,一定很炫。

网友:
好特別的外型設計!輕型又實際!

网友B:
A123電池-3串4併

好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23電池-3串4併

好東西

3並4串。

网友:
抱歉,小弟看錯了

网友C:
讚!alonger哥..幫小弟也搞一個唄~可以用成炸彈的樣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讚!alonger哥..幫小弟也搞一個唄~可以用成炸彈的樣子嗎?

你當我是賓拉登?

网友D:
引用 楼主:
3並4串。

A123  3並4串 搞這麼大顆成本不低喔!
是100A的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當我是賓拉登?

alonger大..下次我去救車的時候..拿出炸彈型鋰鐵電.大概車主會用飛的跑走!!

网友:
如果不是缺很多電一顆小容量電池也可以並連原電池發動車子
我用機車電池發動過轎車

网友E:
很多年前這裡就討論過了,電池並聯後要等一下,讓並聯的電池向汽車的電池充一下電,這樣就很好發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123  3並4串 搞這麼大顆成本不低喔!
是100A的嗎?

網拍有拆機貨,價格很親切,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年前這裡就討論過了,電池並聯後要等一下,讓並聯的電池向汽車的電池充一下電,這樣就很好發動了。 ...

wish 大,只是我的備用電瓶超輕量,又不怕上下倒置,還可以讓人啼笑皆非,爽喔。

网友:
電流可以這麼大呀

不愧是鋰鐵電池
18650感覺像廢了一般n_028|

网友E:
引用 楼主:
wish 大,只是我的備用電瓶超輕量,又不怕上下倒置,還可以讓人啼笑皆非,爽喔。 ...

的確很多人以為並聯後就馬上可發動了,甚至要幫忙救車的車子油門猛踩......,其實maxcar說的不無可能,用機車的電池先並聯一下,把冷氣、雨刷、大燈等等設備先關閉後再發動看看,大部份都能成功。
至於你的秘密武器我是沒用過,不過跟機車電池相比,效果應該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的確很多人以為並聯後就馬上可發動了,甚至要幫忙救車的車子油門猛踩......,其實maxcar說的不無可能,用 ...

今天也幫忙救了一台車,其實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是並聯後就馬上可發動了
如果原車電力所剩無幾,可能就要等幾分鐘回充時間
救車線線徑也是關鍵,"是銅線的線徑,不是外表@@''
市售救車線很多都是外皮粉粗,銅線很細= =
線徑夠粗的話幾乎不用等回充就可發動

這種電池做一組不知道要多少錢,有空也來做一組n_151|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onger大..下次我去救車的時候..拿出炸彈型鋰鐵電.大概車主會用飛的跑走!! ...

要做炸彈還不簡單 用個黑盒子 裝著 上面放個 計時器  就好了
有騙到我同學

楼主:
A123 鋰鐵電池,一個有3.2V,2300mAh,號稱持續30C的出力,
有4串的話 3.2V*4=12.8V 對臨時沒電的鉛酸電池,並聯掛上給予
充電,並使之發動應沒問題。
有3並的話,直接發動一般小型轎車,應該沒問題了。

网友:
老大拿條繩子往車上一抽,就發動了.......

鐵牛車拉

网友B:
請問一下,版主
電池是直接做串併聯,還是有連接平衡電路?

网友:
不知道那位笑版大的車主朋友自己會不會汗顏。

网友:
應該是無言了

很久之前,小弟的朋友用轎車去救箱型車
試了好久,一直發不起來
我就去摸就車線,發現溫度頗高
就跟朋友說,不要試了
後來發現,箱型車的電池已經嚴重過放電了
索性拆下電池,拿回家充

网友F:
一般也要看轎車使用的電池--有需要大啟動電流一般電池也起動不了--------我車電池是599cca電流的電池--試過用別台小轎車啟動不了------------------------------所以一般只要小轎車是柴油引擎就不要自討沒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版主
電池是直接做串併聯,還是有連接平衡電路?

我是直接串並聯,沒保護板也沒平衡電路,因為我玩掛各式鋰電已經太多,所以有經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串並聯,沒保護板也沒平衡電路,因為我玩掛各式鋰電已經太多,所以有經驗了。

Alonger大:不怕電池間不平衡?
還是充電時,用獨立方式充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也要看轎車使用的電池--有需要大啟動電流一般電池也起動不了--------我車電池是599cca電流的電池--試過 ...

maxcar大:當時兩車c.c數是差不多,都是汽油車
最主要原因是救車線可能無法負荷啟動電流吧

柴油車啟動電流比汽油車大很多?

楼主:
外面賣的救車線真得好笑,汽車最多24V的直流電,救急線的膠皮大概可耐2000V那麼厚,
可是他的導線幾乎2.0mm平方而已,又是用壓接在夾頭,我就遇過在跨接時,竟然只在壓接
處冒火花,完全打不起來,我買的救急線本來要補錫焊,看到他那種規格....算了,於是我拆掉
夾頭,自己用8mm平方的電纜線,做了兩條,都用錫焊,超夠用的。
至於救急電瓶鋰電間平衡問題,因為不是常時掛用,等一段時間後,量每組電池的電壓,有較
低的,就補充電,讓每組電池電壓一致。

网友G:
先前用我的125CC機車 去推我的18年老喜美 機車先發動後連接老喜美....OK的
但有看過一篇文章 不建議發動車輛接電 有風險的
1.當A車援車發動後 電流是充自己的電瓶 B車發動後 A車的發電機是充A還是B呢?
還有B車發動時如果順間電流過大對A車是很傷的
2.B車 恐有氫氣爆炸疑慮 這點是後來才知道的,有發生過
所以接電時務必空氣流通 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前用我的125CC機車 去推我的18年老喜美 機車先發動後連接老喜美....OK的
但有看過一篇文章 不建議發動車 ...

其實以電學來論,車輛發電機都控制在14.x,不然電瓶會被充掛,車輛救援,雙方電瓶
都還在,這有緩衝作用,就像洞庭湖一樣,兩台車都發動,雖不見得電壓都一樣,但是
又加了電瓶,電壓也相差無幾,電學裡電壓不同時,高壓往低壓走,但兩台車並聯時,
電壓幾乎同等,非長時間運作,應不致出問題,就怕接反,碰觸時發生反向大電流造成
損害,至於要產生夠量的氫氣爆炸,嘿嘿!誰叫你兩台車談戀愛不分開呢?

网友:
之前不是有新聞報導
救車線接錯電極,導致兩部車燒毀

网友:
上星期我的貨車發不動 1000CC 發財車
用 我的喜美 去"物 物不起來 ~之後 去車行 借電霸 一下就起來
都說是我的 線 太細(好像真的很細)
之後是 貨車的 電池老化 換了 一顆GS 1600元加水 就 好囉

网友H:
我從來都不相信任何一條市售的救車線

N年前還在做配電盤時,剛好公司有進一批60平方的軟線
工程完畢之後還剩下滿多的
就裁了兩條(三公尺+三公尺)來做救車線
夾頭是用一般便宜的,並非強力型
不過效果還是比市售那些夾頭很厲害,心卻很無力的好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從來都不相信任何一條市售的救車線

N年前還在做配電盤時,剛好公司有進一批60平方的軟線

結果這麼好的線,從來沒派上用場。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這麼好的線,從來沒派上用場。

我自己的這一條救車線是用沒甚麼機會使用
不過有另外用38平方的"海巴隆"做一條給我同事
他倒是用得很開心

网友:
線很好夾子就不怎樣---------------------------------去買電焊夾保證效果好

网友:
負極夾的位置也有差
被救援車輛的負極要夾在引擎本體上,且越靠近啟動馬達越好(因為啟動馬達吃電流最大)

网友:
哈哈哈!光看電瓶那木頭的外殼誰看了都會笑!

楼主:
我的救急線(跨接線)。
重新檢查,我是用端子壓接,再將端子鎖在夾子上,比較沒接觸不良問題。

网友:
其實那個木頭外箱有兩個很重要的功能
1.是欺敵功能
2.是防止電池爆裂

以上我自己想的

楼主:
12個電池總要有盒子裝,我們不是公司,只是一個自己胡搞的人,
最簡單又不變形就是弄個木盒子,裡面加襯墊防碰撞,每組電池間再加
塑膠片防短路,兩個正負端子也需要固定,還要好拿,就出現了這個怪
雞絲,現在他躲在車內一個置物空間哩,隨車攜帶,說不定哪天碰上痞酷網
的朋友在外面車子發不動,幫你"誤"一下,大家都高興。

网友:
鋰鐵電池真的很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