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旭光液晶32" 影像不良

楼主(2013-06-22):
請問  旭光液晶32"  面板是QD32HL02 REV:01
畫面會閃有橫細線  可以修嗎?  還是面板壞了
量測的電壓
LGH 32V   VGL -6.24    VCOM 6.64V
POL 1.44V  GCK 1.33V   GOE 0.26V

网友:
主機板水桶問題.

网友:
面板彎角VGH接VGH,VGL接VGL

网友:
cc 換掉就好了...

楼主:
謝謝 gkjnn  lcd5426  thwa  的指點

网友:
应该是面板的Y侧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