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under擴大機保險絲燒燬

楼主(2013-06-22):
回收拿回來的
第一次碰擴大機所以毫無頭緒
二棵5A保險絲燒掉

网友A:
第三張圖的元件是橋整
兩顆5A保險絲燒斷,後面的橋整,兩個大水桶,功率管可能不保,要一個一個拆下來量測
板子上固定的強力膠可能是造成短路的兇手,應全部清除並找出可能的銹蝕斷線

加油!要修好有得搞了!

网友:
保險絲黑成這樣一般都是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張圖的元件是橋整
兩顆5A保險絲燒斷,後面的橋整,兩個大水桶,功率管可能不保,要一個一個拆下來量測 ...

那個是橋整呀~我還以為是用那四個二極體做橋整哩!
大大你的意思是要把那些小散熱片上的晶體請下來確認嗎?

网友B:
保險絲  炸黑了 電流很大才會這樣
  橋整 一定要換了    就是那個四方型 用鋁殼封裝起來的一般都會加散熱片...........
  晶體管跟大電容 可能不保 還有一些小電阻
每個零件都要              仔細 檢查 量測  以及焊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  炸黑了 電流很大才會這樣
  橋整 一定要換了    就是那個四方型 用鋁殼封裝起來的一般都會加散熱片 ...

那個橋整買的到嗎?還是要用1N4007自己改

网友:
橋整很好買的,1N4007不夠力(要20A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橋整買的到嗎?還是要用1N4007自己改

跟店員說 35A鋁殼 橋整 他們應該就知道了

耐壓  看你自己~ 最低200V

若是自己要用得可以在 橋整上加散熱片

楼主:
拆掉二個有問題的晶體後上電保險絲就不燒了(在還沒有裝上拆掉的晶體時)
量測四個左右晶體 ,中間腳均為54v  旁邊二腳為0v
此時量測輸出喇叭的電壓都是0v
這樣是正常嗎?還是被我拆掉二個沒裝的晶體才會這樣?

橋沒有壞 有54v 輸出   二個大電容10000UF 63V 也都有54V

网友C:
那顆方型橋氏整流器編號應該是KBPC****,後接數字15為15A, 25為25A, 35為35A

257.6 KB, 下載次數: 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掉二個有問題的晶體後上電保險絲就不燒了(在還沒有裝上拆掉的晶體時)
量測四個左右晶體 ,中間腳均為54v   ...

大電容要換掉  換耐壓在高一些的 這電壓太接近 極限了

2SA1302   腳位 : B  C  E
2SC3281   是 2SA1302 的 NPN版

C 應該是接電源 E 是輸出 B前面有個電阻 看一下有無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電容要換掉  換耐壓在高一些的 這電壓太接近 極限了

2SA1302   腳位 : B  C  E

B腳有接5w 0.2歐姆的水尼電阻
經量測是好的

等修的好時我會把大電容換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B腳有接5w 0.2歐姆的水尼電阻
經量測是好的

先把5A保險司 換成 1A 的 (反應比較快 等到要放聲音時再換成3A的 都正常 開機1天後 在換回5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5A保險司 換成 1A 的 (反應比較快 等到要放聲音時再換成3A的 都正常 開機1天後 在換回5A的 ...

是說會燒掉比較快嗎?
那我這樣子的電壓算正常嗎?
明天我再去買零件,也要買那二個拆下來的晶體

這台總共有三個5a 保險絲  一個在市電一進入時一個
二個在電路板上

楼主:
有問題的晶體
A968 找不到資料  露天也找不到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說會燒掉比較快嗎?
那我這樣子的電壓算正常嗎?
明天我再去買零件,也要買那二個拆下來的晶體

會快很多 在相同的衝擊電流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問題的晶體
A968 找不到資料  露天也找不到東西

他是2SA968
找不到時可以用圖片找 或多加一些 關鍵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2SA968
找不到時可以用圖片找 或多加一些 關鍵字

壞了一個A968  去電子材料行沒有這顆
老闆跟我說可以用B861 替換
換上後聲音出來了
但會有雜音  類似 "亨"  "ㄏㄨㄡ"  "轟"  差不多這種音
請問大大這該從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顆方型橋氏整流器編號應該是KBPC****,後接數字15為15A, 25為25A, 35為35A

它上面的數字為 MIC MB25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壞了一個A968  去電子材料行沒有這顆
老闆跟我說可以用B861 替換
換上後聲音出來了

是不是很像嗡嗡嗡的聲音

濾波不良   或是地線沒接好被干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很像嗡嗡嗡的聲音

差不多這種聲音~我也在想是濾波問題
但那麼多電容不知怎查起
目前打算先換掉所有100uf 以上的電容試試

网友:
建議-------------------------一般功率晶體都是成對換掉
以前我在修理都是這樣換的
原因也許只是怕反修吧-----------必竟我們公司是代理商--------反修最後我們還的修--又不能擺爛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這種聲音~我也在想是濾波問題
但那麼多電容不知怎查起
目前打算先換掉所有100uf 以上的電容試試 ...

大電容   最大顆的大電容

网友:
大電容   最大顆的大電容----------這壞掉是兩邊都有哼聲

楼主:
不就那2個100000uf63v問題,量測還沒壞說
不過的確是2邊都有
另外一問,橋整要加散熱可以用雙面膠黏嗎?我想拆北橋的來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壞了一個A968  去電子材料行沒有這顆
老闆跟我說可以用B861 替換
換上後聲音出來了

後級R/L輸入交連電容,各用一短線接地...仍有雜音是後級問題,沒有雜音是前級問題!試試!
輸入交連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後級R/L輸入交連電容,各用一短線接地...仍有雜音是後級問題,沒有雜音是前級問題!試試! ...

它R/L的負及直接接到大電容的負極,不知是否就可確定是大電容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R/L的負及直接接到大電容的負極,不知是否就可確定是大電容有問題

這麼做是為了讓接地更好 有時可能是銅箔有問題所以導致雜訊帶不出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R/L的負及直接接到大電容的負極,不知是否就可確定是大電容有問題

把輸入短路(關門)前端的雜音就進不到後級 , 用來判別雜音來源是前級還是後級!

网友E:
看他這種配線-----------------沒哼聲很難----------------都沒用隔離信號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輸入短路(關門)前端的雜音就進不到後級 , 用來判別雜音來源是前級還是後級! ...

我把它短路後雜音不見了
然後在把短路弄掉後也沒雜音了
不過反而右聲道聲音飽滿有力
左聲道聲音較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他這種配線-----------------沒哼聲很難----------------都沒用隔離信號線

很久的機器了吧!還是進口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它短路後雜音不見了
然後在把短路弄掉後也沒雜音了
不過反而右聲道聲音飽滿有力

我把它短路後雜音不見了
然後在把短路弄掉後也沒雜音了.......測試時的動作,造成了補焊效果,把雜音嚇跑了!

觀察或是直接把交連輸入電容換新。
重點(可疑點) 補焊!或全部補焊老機器氧化接觸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它短路後雜音不見了
然後在把短路弄掉後也沒雜音了.......測試時的動作,造成了補焊效果,把雜音嚇跑 ...

嗯,有一個10uf35v已便成15uf了,我有打算換掉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總算完修了
最後換了板上主要的電容,但大電容太貴沒換(我這邊一個要$200)
換了橋整(原為25A600V 換成35A1000V)
橋整再裝上一個北橋用的散熱片,原本想再加裝風扇,但不知從何下手)

网友E:
你有信號產生器跟示波器嗎
如有可測試有沒有失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總算完修了
最後換了板上主要的電容,但大電容太貴沒換(我這邊一個要$200)
換了橋整(原 ...

真的要改橋整... 把它翮過來,加散熱膏鎖在大底盤上,再接四條線到原電路板上。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要改橋整... 把它翮過來,加散熱膏鎖在大底盤上,再接四條線到原電路板上。
恭喜完修! ...

我用雙面膠直接黏上去的
因為有些買來的散熱片也是用雙面膠黏
等用一段時間再看看~不行的話再來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信號產生器跟示波器嗎
如有可測試有沒有失真

這種高級設備小弟買不起呀

网友E:
我也沒有
玩票性質
想要一台二手示波器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沒有
玩票性質
想要一台二手示波器玩玩

非專業搞維修,否則要買的設備太多了

楼主:
今天有到別網頁爬文
說電容有關聲音好壞
那我換一般的電容不就換錯了
我還換了那麼多顆
需要換回原本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