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LD2主機板電容爆槳

楼主(2013-06-22):
ASUS P5LD2主機板空板可以開關機, 但電容爆槳, 如圖上紅圈所示, 爆槳電容為2只電解電容820uF6.3V
第一步, 因買不到820uF6.3V的電容, 換上1000uF16V的電容, 心裡想耐壓有16V應該OK了,
上電開機試, 約經過2分鐘, 它又開始鼓起來.
不信, 再換上大個頭的1000uF25V的, 還是鼓爆.
請教先進
THANKS

网友A:
ASUS主機板的電容正負極標示跟其他家的相反(有標白色的才是正極), 會不會是這個地方的問題?

网友B:
樓主,請先確認一下,華碩主板的電容極性標示和一般主板的標示是相反的
,有可能樓主在焊上新電容是的極性是相反的。

网友C:
何不 將820 6.3v 全換掉看看呢~~

网友D:
2,3樓的朋友說的極性問題正是華碩主機板與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最簡單辨識的方法,就是參考主機板上其他電解電容在板子上的極性標示,
頭一遭中了陷阱..............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主機板的電容正負極標示跟其他家的相反(有標白色的才是正極), 會不會是這個地方的問題? ...

太感謝了
白色確是正極
極性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請先確認一下,華碩主板的電容極性標示和一般主板的標示是相反的
,有可能樓主在焊上新電容是的極性 ...

華碩主板的電容極性標示和一般主板的標示是相反的
確定是裝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樓的朋友說的極性問題正是華碩主機板與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最簡單辨識的方法,就是參考主機板上其他電 ...

感謝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不 將820 6.3v 全換掉看看呢~~

應是ASUS主板極性標示相反
THANKS

网友:
應該是電容極性不對,一般主機板標示是都同一個方向較多!

网友E:
一般換上容量和電壓大一點都可以,只是不要相差太遠!
但另一個問題是電容本身的體積大了會否放不下去!
又其在記憶體槽位置!

网友:
華碩主機板 白色是正喔

很多人都中招了n_017|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換上容量和電壓大一點都可以,只是不要相差太遠!
但另一個問題是電容本身的體積大了會否放不下去!
又其 ...

可以讓他躺下來壓n_009|

网友F:
我也一台這種電腦------------------------也是爆電容-------------不過我是直接剪電容新電容焊在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一台這種電腦------------------------也是爆電容-------------不過我是直接剪電容新電容焊在腳上----- ...

您的修法
可以避免短路的發生
太值得參考了

网友G:
大多數的GND都是印刷白色,只有華碩例外~~

操作時正極因為大量鋪銅反而比較難融化焊錫...

保險的做法是用電表確認哪邊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多數的GND都是印刷白色,只有華碩例外~~

操作時正極因為大量鋪銅反而比較難融化焊錫...

謝謝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一台這種電腦------------------------也是爆電容-------------不過我是直接剪電容新電容焊在腳上----- ...

這個 高招n_116|    既可以省下加熱餔銅的時間 又可以避免焊錯腳 下一次要換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