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ex460 開機死當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3-06-22):
開機燈有亮而已

開機燈有亮而已

各位高手大大..小弟手邊有一台msi ex460 開機死當 且完全沒有畫面..背光連亮也沒有..

有高手大大遇過類似情形..或修過相同的情況嗎?..

能給個維修的方向或是spec流程之類的?

按開機..只有開機燈會亮..風扇會轉...之後就死在那邊了..T.T...連逼叫聲的沒

RAM有拆過..換裝過..沒效..

沒外接顯卡..

難不成是南北橋晶片嗎?

网友:
您好:
北橋故障機會很大!(回焊北橋)

网友:
看一下cpu電容?
po一下主機板照片

楼主:
機板補圖上去了!!

cpu電容沒電壓..

其他電壓如圖~..

風扇一直轉..= =

网友:
先處理超級電容喔

网友:
應該是901出問題

网友:
先處理超級電容+1

网友:
CPU插槽後方那顆電容(全名叫Proadlizer)有嫌疑+2

楼主:
感謝各方大大友情相挺...小弟換完後...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進入系統就掉電...= ="...是俺栽的電容不夠大嗎?..330u*6...

网友:
都已換上電容了,還會掉電..

可見應該是顯示晶片問題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方大大友情相挺...小弟換完後...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進入系統就掉電...= ="...是俺栽的電容不夠大嗎 ...

電容沒換好+1
或換到品質不好的電容

网友:
換到品質不好的電容+1

楼主:
這邊果然還是有溫暖的一面T_T...我再試試...

网友:
換完後照個相po上來吧.也許你又會得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楼主:
各位大大..

我換了6顆新的坦質..仍然進入系統後掉電..=  =""...

難道是附近的電容再作怪嗎?...

网友:
請把你換電容的地方拍照上來看看

网友:
橋噓焊  這片我修過 17台都同樣問題 回焊 撐多久算多久 部過我是目前還沒碰到有回的

也有cpu後電容  問題 那個建議換新的 同樣規格的比較好^^~
大致上換了就沒問題 短期間不太會回修

网友:
換品質好一點的電容有差喔   我換過台製化大陸 就是會有凸波   又換上日本製  就解決

楼主:
這兩天終於有空又拆了她...

補電容圖...阿兜..電容是新的..但哪國製的就不知道了= ='''..

請問...

有一篇大大說橋虛焊..請問...是南僑還是北橋呢?..

俺都焊過了捏..一樣跳入XP畫面就斷電了....T.T...這台已經拆了不下10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天終於有空又拆了她...

補電容圖...阿兜..電容是新的..但哪國製的就不知道了= ='''..

老大....中間不是負極n_133|

不是每一台都這樣子焊就好了@@"

网友:
弄這種後面的Proadlizer要小心,因為有的cpu底部測溫頭的線路點會設計在此,如果把線路點弄壞或橋接到也會導致運作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天終於有空又拆了她...

補電容圖...阿兜..電容是新的..但哪國製的就不知道了= ='''..

你中間的地是怎麼焊的?
刮銅箔還是拉一條地線?

楼主:
我拉地線出來的...T.T...
中間是負的......我最後全拆電容.不裝了.....神奇的是..能開機..但一樣最後會掉電...

网友:
應該是地線沒有接到正確位置.導致6顆電容無作用.就會變成有接沒接都一樣.是否再po一張照片.電容全拆掉的近照

楼主:
全拆是這樣=  =+..中間內側兩條測量是負的..我接上錫箔焊上六顆...

沒焊上六顆之前是用..4顆...= =+...

後來我直接跳近Bios不管他..過陣子一樣還是會掉電..結合大家寶貴的意見..小弟努力還在試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拆是這樣=  =+..中間內側兩條測量是負的..我接上錫箔焊上六顆...

沒焊上六顆之前是用..4顆...= ...

cpu座旁邊有兩個空位
都補上470應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