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8650鋰電池充電器

楼主(2013-06-22):
各位大大

我有一個18650 3.7v鋰電池充電器掛掉了

症狀: 輸出 0.5v
兩組充電組同時掛掉

我想練習修看看, 於是我用土法煉鋼, 將大部份我能拆的零件拆下量測, 一發現變壓器後端在電容旁的的 5.6v ZD 短路了
我將它換掉之後, 發現旁邊 1000u/10v 的電容變後很燙, 不知道還有什麼地方我漏掉了??

网友A:
換了 5.6V ZENER DIODE 後 輸出變成多少?

网友B:
電路不是很複雜,可以把電路畫一畫,以幫助分析.
並把相關的電壓和電流標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了 5.6V ZENER DIODE 後 輸出變成多少?

剛開始有 3.7多 ,  然後又掉到 0.2v 聞到焦味, 然後zd 旁那顆電容很燙很燙

网友C:
把電容換掉在說
應該是短路了

网友:
濾波電容發熱 除了短路之外  就是濂波電流過大
我想是 ZD 5.6V 短路後  使圖中 輸出整流二極體 燒毀==>短路

輸出整流二極體短路後 短路電流  改走短路ZD 5.6V  此時電流不走濾波電容
換掉 ZD 5.6V後   二極體短路  AC電流  走濾波電容   使電容發熱

另一想法  輸出整流二極體短路  AC電流  逆向時 經ZD 5.6V 電流很大    燒毀 ZD 5.6V

兩種想法  都建立 在輸出整流二極體短路

楼主:
那顆檢查過了, 沒問題, 電容是拆下來量, 看起來是好的, 星期一再來換這顆電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電容換掉在說
應該是短路了

原先拆下來量, 看起來是好的, 我再把它換掉, 再試看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拆下來量, 看起來是好的, 我再把它換掉, 再試看看, 謝謝

該不會是 817掛點造成電壓輸出太大而發熱??

楼主:
817 和 431 都換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不是很複雜,可以把電路畫一畫,以幫助分析.
並把相關的電壓和電流標示一下. ...

大大, 請問一下
正面看起來零件好少, 但背面零件多的嚇人
這種雙面板若要反向畫電路, 是不是先從背面銅箔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 請問一下
正面看起來零件好少, 但背面零件多的嚇人
這種雙面板若要反向畫電路, 是不是先從背面銅箔 ...

這個要畫幾次圖.
1. 先畫零件面較簡單.
    a) 先拍零件面和焊錫面的正面照, 就像你在1樓的焊錫面,但是要更清晰.
    b) 把焊錫面做水平翻轉,再把零件面的零件畫到焊錫面上.
你可以用小畫家來處理.
電子符號這裡有: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eepaint.htm

2. 再另畫一張焊錫面的SMD圖.

3. 最後再把兩張圖畫為電路圖.

你自己若有更好的方式當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要畫幾次圖.
1. 先畫零件面較簡單.
    a) 先拍零件面和焊錫面的正面照, 就像你在1樓的焊錫面,但是要 ...

謝謝指導, 我先用手畫好了

楼主:
各位大大, 很抱歉, 我漏了一項佷重要的訊息
插上電源大約是2.96v, 過了幾秒鐘, 充電指示燈由綠色轉為橘色, 表示有負載了
然後就掉到 0.多v , 然後那個 5.6v ZD旁的 1000u/10v電容發燙
我在想會不會是 U4/U5兩個 IC 燒掉了 (在紅圈圈下方)

今天換上新電容也沒用

网友:
我在想會不會是 U4/U5兩個 IC 燒掉了 (在紅圈圈下方)
可以拆下來試看看

网友C:
會不會是電容接反了n_1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電容接反了

不會, 接反的話, 應該炸掉了

楼主:
依照 scottwang 大大的方式, 要畫電路, 但我先用偷懶方式, 先用肉眼判斷一下電路, 結果我可能找到了故障的元件, 我把這兩個拆下來, 其中一個AB雙向都會通, 應該是短路了, 拆掉後,  ZD 5.6V 就正常了 , 電容也不發燙, 但不一定是這個, 也有可能是 U4/U5 IC 有問題
我有查到 A1 是 A1  diode BAW56WM, 應該是快速二極體吧 (資料來源 http://bbs.pigoo.com/thread-29280-1-1.htmlhttp://bbs.pigoo.com/thread-25525-1-1.html)

datasheet : http://www.soiseek.cn/ic/DIOTEC/BAW56W/1.html

不知道要用什麼代用呢?? 可以用 1N4001來代用嗎

這兩個元件的位置在黃色方椢那裡, 是負責到充座的電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依照 scottwang 大大的方式, 要畫電路, 但我先用偷懶方式, 先用肉眼判斷一下電路, 結果我可能找到了故障的 ...

那種應該是快速回復二極體,兩個做在一起的目的是特性相同或近似,若電路裡的電源低於50V,可以用兩個1N4001去接做測試,若電源高於50V,則改用1N4002去試,要按照第2頁的腳位去接.
http://www.soiseek.cn/ic/DIOTEC/BAW56W/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種應該是快速回復二極體,兩個做在一起的目的是特性相同或近似,若電路裡的電源低於50V,可以用兩個1N4001 ...

謝謝大大, 那個端點剛好是電池座的位置, 應該在 5.6v 以下了, 我來試試看

网友:
要畫電路時,妳可先畫像這樣,最後再去畫成電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