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5570系列 19V短路維修

楼主(2013-06-22):
拿到Acer 5572時無法開機,故障情形為:
接上變壓器時(電池拆除後亦同),變壓器上之電源指示燈會閃爍(一亮一滅),因電池也無電故無法測試單用電池是否能正常?
首先最簡單之測試為,更換一個正常良品(變壓器),好在情況亦同(否則似乎就無成就感了)。初步判斷應是電源部分短路,導致變壓器進保護。
接下就是拆吧,拆開之後:
1.先測19V對地並無短路。
2.再往後到VIN(公共點)。vin對地短路了
3.先細看電路圖,查看VIN首先進入的各MOSFET皆正常無短路。
4.既然皆正常無異樣,接下來應該就是查看個濾波電容了。
首先細看有關各個電容之外觀,感覺圖5處PC153有些異樣(最大之容量且又是電解電容)。
於是先拆下PL1,斷開之後,測量PL1之後對地並無短路且VIN對地仍然短路,顯然此電路並無問題。
5.再借助放大鏡似乎察看到C467有些許漏液,因它有一半以上被CPU散熱風扇壓住(故先前並未細看到),當拆下C467後,BINGO
VIN對地無短路了。再量C467已擊穿了。
先接上變壓器電源燈正常恆亮似乎找到短路元兇。先裝上CPU、風扇、記憶體等開機測試,正常開機顯示了,到BIOS裡稍稍逛了下之後就開機斷電了。當再次插上變壓器,心想接上電池順便看充電系統是否正常時,居然變壓器又再次閃爍了,難道當未接上C467時會對C468產生異常現象嗎?因為再次拆下C468時它也已被擊穿了啊!!
請問諸位能否告知為何會造成C468之短路??

网友A:
也有可能 C468 以也快壞囉~ 所以才會 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 C468 以也快壞囉~ 所以才會 在短路

理論上應該只要電壓不超過,濾波電容之容量大小只會影響輸出的平滑程度是嗎?
也試過不接螢幕,由外接螢幕開機3~4小時一切皆正常(C467.C468皆未接)。
PS:在此意外發現一個小瑕疵。居然散熱風扇未接卻能開機,Acer應該改良此問題(IBM就無法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論上應該只要電壓不超過,濾波電容之容量大小只會影響輸出的平滑程度是嗎?
也試過不接螢幕,由外接螢 ...

電流也會影響   漣波大小喔
一般來說電流越大 電容容值 也要跟著大

IBM有做伺服器   所以保護措施自然會跟著多  (要是伺服器沒裝風扇 直接開機 那溫度應該會很嚇人吧n_112|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論上應該只要電壓不超過,濾波電容之容量大小只會影響輸出的平滑程度是嗎?
也試過不接螢幕,由外接螢 ...

不過小妹我看,C468不是已經燒了?那麼不接面板,外接螢幕測試,這樣的測試不是沒意義嗎?除非說,在原先C468尚未燒毀,不接面板測試,沒有發生短路問題,而接上面板後才會出現短路問題,那就比較有參考性。
或是說,在C467及C468皆未裝上的情況下,也接上面板測試,這樣才比較有直接可以判定故障點。
保護機制設計各家各廠皆不同,同樣的,像是小妹曾自己拆過自己HP的,同樣未接風扇照常可以開機,反而最後一道防線最重要的溫度保護,其實這才是最需要的,過溫度還不斷電保護,那燒死了豈不怪哉。

网友:
其實  我覺得是這一批電容有問題
時間到一定會壞   有時拆掉  後   用很久
有時拆掉後   換別顆  短路
我的做法   壞一顆  拆一顆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