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老冰箱NR-320LF冷藏室不冷

楼主(2013-06-23):
R-320LF國際牌雙門老冰箱,大約10天前冷藏室不冷,冷凍室可以結冰,
猜想可能管路結冰了造成的,拔電源用風扇吹有化了一盤水,看看會不會好。

今天冷藏室又不冷了,拆了冷凍室護板,真的結霜了!
右邊紅圈溫度開關有動作,低溫短路,握在手上溫昇後開路。
風扇正常,上下門開關正常,上下門膠條正常沒有漏風。

想請教前輩是上方紅圈,下面藍圈,哪一個才是出風口。
兩個地方完全沒風,等霜溶化後用電風扇吹,上方紅圈會有涼風出來。

下方藍圈處與第一張圖右下方框框通。

自動除霜確定崩齒掛了。
除了更換自動除霜TIMER外還需注意些什麼嗎?

网友A:
一般也就是更換自動除霜TIMER就好了
這基本就用一段時間都會壞的

网友B:
手動除霜   確定除霜系統是否正常(故障未排除之前就應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也就是更換自動除霜TIMER就好了
這基本就用一段時間都會壞的

感謝!
已網購,待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動除霜   確定除霜系統是否正常(故障未排除之前就應測試)

還沒拆自動除霜前,並不確定是它壞,沒能測試加熱管是否正常,前輩說的是,應該測一下的。

网友:
紅色圈的要更換

网友C:
旁邊有小視窗可以看一下齒輪有沒有在動
有動表示好的還沒壞

网友D:
但是有在轉動,可是裡面的接觸點已經燒蝕,這就另當別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旁邊有小視窗可以看一下齒輪有沒有在動
有動表示好的還沒壞

是有小視窗可看,但已無轉動,拆開後看到崩齒。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有在轉動,可是裡面的接觸點已經燒蝕,這就另當別論了吧

已另購得新品使用,就看2星期後是否還正常了!感激!

网友E:
哈哈剛好我家冰箱國際牌nr-500ma故障了,結果找人來修花了1700大洋(台幣)
故障原因:冰箱不運轉
移動冰箱後面查看:只有四個東西 1.一個大電容 2.一個TIMER 3.一個好像是整流器 4.壓縮機
1.先查壓縮機接點沒問題,電容沒凸起,整流器沒變形,只有拆開TIMER了
2.打開TIMER接點開路;沒有接觸,用手轉了一下齒輪讓接點成通路
  冰箱開始運轉了,經過一段時間(一天)冰箱還是不冷(冷凍櫃不結冰)
3.實在沒辦法找師傅來修
師傅維修過程:
1.在冰箱後面更換自動除霜TIMER(如版主圖)(先調到不運轉,調背面黑色那個)
2.如版主第1圖拆開冰箱冷凍庫內背板
3.用小型蒸汽機(如茶壺插電會一直噴蒸汽)將內部結霜(結冰)部分全部融化掉
4.更換版主用紅線圈起的那個感應器(編號mm2-201  8245)
5.再調TIMER冰箱開始運轉,維修完成
另外附加的冰箱門關起來不密閉師傅維修過程:
1.將冰箱門轉軸螺絲拆下調整冰箱門位置再鎖緊螺絲
2.冰箱門磁條老化,拿了吹風機(吹頭髮用的)用熱風吹調整門上磁條(其實只是往外扳,讓磁條更膨脹些)
3.調整完成冰箱門不再漏冷氣,維修完成
事後回想:
1.冰箱內部結霜(結冰)部分一定要全部融化掉
2.自動除霜TIMER(看了版主帖子才知道正確名稱)自行拆開仔細查看在正面內部(金屬圓形內部)齒輪崩齒
3.冰箱突然不運轉一般更換TIMER及感應器即可修復(壓縮機沒故障的話,壓縮機故障壓縮機會發出怪聲)
本人非水電專科及維修,只是感興趣自行動手如有錯誤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剛好我家冰箱國際牌nr-500ma故障了,結果找人來修花了1700大洋(台幣)
故障原因:冰箱不運轉
移動冰箱後面 ...

自動除霜TIMER我手上有兩顆,都是崩齒。好玩的是!都在同一個地方就是金屬殼內那個,他的大齒邊緣好像有塗上些什麼,久了脆化了用針一碰就掉,其他沒塗的部份完好。實在有點巧合。大約10年前也因類似問題,原廠收1800元(TIMER+溫度開關),換了TIMER到目前為止還正常運作。希望它能再為我工作10年

楼主(2013-07-24):
引用 楼主:
自動除霜TIMER我手上有兩顆,都是崩齒。好玩的是!都在同一個地方就是金屬殼內那個,他的大齒邊緣好像有塗 ...

已經近一個月了,目前狀況正常,應該完修了

网友:
籃圈出風/紅圈回風

网友F:
不知道  自動除霜TIMER  那四腳1,2,3,4 的接法是否統一 ?
否則只能打開了解再接插.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  自動除霜TIMER  那四腳1,2,3,4 的接法是否統一 ?
否則只能打開了解再接插. ...

各家應該不同,但是一個原則是,有兩根腳(阻抗大約幾K)是接電後裡面的TIMER會轉動,其中一根(共腳)會跟剩餘兩隻腳其一大部分時間短路(運轉),短時間會跟最後一根短路(除霜)。

网友:
除霜計時器分兩大類

一。除霜時轉動
二。除霜時停止
運轉時間有分:6小時。8小時。12小時
除霜時間有分:15分鐘。20分鐘。25分鐘。30分鐘。35分鐘
接線端子有分:大端子。小端子
接線顏色各家不同
換裝時要做記號

网友:
買時說要買國際的就沒錯, 腳位相同

网友:
國際牌通病!

网友:
不知道這些除霜計時器,能不能選時間最久的,這樣比較能夠改善化霜不良的問題
偶而會遇到恆溫、保險絲、化霜計時器都換了,但結果一樣化霜不良的問題QQ

网友G:
請教冷凍庫的風扇不轉是什麼原因.沒結霜.有冷的感覺.風扇就是沒見它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教冷凍庫的風扇不轉是什麼原因.沒結霜.有冷的感覺.風扇就是沒見它轉

家用冰箱的冷凍庫風扇是跟隨壓縮機運作的
有些機型在線路的設計上是和開門感應開關串聯
因此當您把冰箱門打開時,冷凍庫的風扇就停止了
找到冰箱門感應開關,按壓住,看看是不是恢復運轉
如果不轉,再查是線路出問題還是冷凍庫的風扇馬達NG了
如您所說~沒結霜.有冷的感覺
您的冰箱應該是正常沒有故障的

网友:
謝謝是風扇掛了.更換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教冷凍庫的風扇不轉是什麼原因.沒結霜.有冷的感覺.風扇就是沒見它轉

風扇掛了還是會結霜
可能您拆開時剛好除霜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