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充這麼多種:升壓、降壓哪一種有效率溫度低??

楼主(2013-06-23):
現在的車充有好幾種,假設需要供電19V給夜視鏡,
電瓶有12V及24V兩種,在蓄電量相同下
是12V轉19V,還是24V轉19V有效率呢?

例如可以用比較久、溫度又比較低.....
(包裝紙上寫的似乎不可相信 ...  轉換率90%??)

网友:
效率問題要看 電路設計 這很複雜 元件用料 PCB走線 負載特性 這都會影響

网友:
24轉19

网友:
24轉19會比較好,畢竟是降壓

電池輸出電流越低,使用時間會越長

网友:
既然是車充
那就跟你車上供應的電力有關
如果車上供應DC12V的話,那肯定就是要用12=>19
如果車上供應DC24V的話,那肯定就是要用24=>19

楼主:
所以說,電路設計功力相同的情況下,24轉19的效率比12轉19好很多囉?

車廠技師:"汽車發電機大部份電力都浪費掉,用電量大可以改成2~3電瓶..."

有點想把車子改成12V+24V供電.....

网友:
汽車發電機本身設計會依用電量調整輸出功率
用電量低-發電量低-對引擎負載低,相反的
用電量高-發電量高-對引擎負載高
而且汽車本身的電子系統都是針對12V設計的
除非是大卡車或遊覽車才會使用24V
如果空間許可,電池可以稍微加大

車廠技師:"汽車發電機大部份電力都浪費掉,用電量大可以改成2~3電瓶..."
這段話應該是指電壓相同,容量增大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說,電路設計功力相同的情況下,24轉19的效率比12轉19好很多囉?

車廠技師:"汽車發電機大部份電力都浪 ...

車廠技師:"汽車發電機大部份電力都浪費掉,用電量大可以改成2~3電瓶..."
有在多加電瓶的嗎??(我沒看過.....)
電壓一樣的話勢必要用並聯.....一般還要再多接一個偵測電壓的開關(當主電瓶電壓過低時才接通)
至於車廠技師的話....一般都是建議換較大容量的電瓶....(55Ah換成75Ah)

至於大車的24v通常是來自兩顆12v的電瓶串連....
所以....把12v的負載分別接到一顆電瓶應該就可以(包含點火系統跟電腦)
發電機在換成24v的應該就可以(不負責任的亂講....)
話說大車之所以用24v好像是因為啟動馬達不夠力....所以不用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車廠技師:"汽車發電機大部份電力都浪費掉,用電量大可以改成2~3電瓶..."
有在多加電瓶的嗎??(我沒看過... ...

有些改裝車會在後行李箱增加一顆電瓶
我在實體店面確實有遇到過
至於為何要加裝,每個人的訴求不同
不外乎是因為,車主在定點時,會使用高耗電的設備

24V車系,在車上使用12V設備時
建議最好是加裝一個24V=>12V的降壓設備
盡量避免從電瓶拉單組12V電源
原因是,該顆電瓶的充放電速率,會較另一顆多且快
負仔越大,該電瓶死得越快

网友C:
雄爸爸說得不錯
會多掛一顆電瓶,通常玩音響玩得太兇
不然就是向警車一樣,須在定點使用用電設備

24V車系標準就是使用"24V轉12V"轉換器
避免兩顆電池消耗容量不均,造成單顆過度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車廠技師:"汽車發電機大部份電力都浪費掉,用電量大可以改成2~3電瓶..."
有在多加電瓶的嗎??(我沒看過... ...

我也想試這個做法, 舊的升級大容量似乎不好用,

按他們說法,接3個電瓶最簡單, 必要時可以其他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改裝車會在後行李箱增加一顆電瓶
我在實體店面確實有遇到過
至於為何要加裝,每個人的訴求不同

問了一下, 12改24的想法工程太大,

雖然供電時間多出一倍

昨天拿24轉19跟12轉19相比(都是舊電池),實測 i3 筆電
結果(只是隨便測):
1.只用nb鋰電:80分鍾
2.nb鋰電+2顆12並聯:290分鍾
3.nb鋰電+2顆12串聯:420分鍾

重點是2的發熱情況非常嚴重,有直覺起火是早晚的事
不然方法2似乎最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雄爸爸說得不錯
會多掛一顆電瓶,通常玩音響玩得太兇
不然就是向警車一樣,須在定點使用用電設備

電池效能不一的影響蠻明顯的,
昨天測試,總是其中一顆先沒電,
有點麻煩

現在出門,人手一台筆電平板跟手機,加上車子的視聽系統,用電是大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問了一下, 12改24的想法工程太大,

雖然供電時間多出一倍

在輸出功率不變的情況下,當然是以降壓方式較為理想
因為12昇19的輸入電流,會比24降19的輸入電流為大
問題是,一般轎車都是12V系統,你也只能用12昇19
不然另一顆串聯的電瓶,你要怎麼充電
至於發熱量的問題,是否該留意昇壓電路的散熱片是否夠大,有無必要加風扇

网友B:
這是我在露天買的昇壓電路模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222445489
原本用的散熱片小的可憐
我自己把它換成P4的散熱片
輸入12V用來推100W的LED照明燈 (1W 10串10並)
溫度還是稍微的偏高了一點

网友D:
DCTODC效率是多少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我在露天買的昇壓電路模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222445489
原本用的散熱片小的 ...

哇這散熱片真大,散熱片銑孔是自己鑽的嗎?
電壓、電源有可調的版本,這個用處多了。

昨天實際用過12~19車充,確實覺得廠商應該考慮散熱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輸出功率不變的情況下,當然是以降壓方式較為理想
因為12昇19的輸入電流,會比24降19的輸入電流為大
問題 ...

對, 技師也說,拉線到車箱旁,加裝2個12v電池是最簡單快速,,

如果要改24v, 他是建議單獨買1個24v電瓶充電的控制器,但有點
多此一舉, 因為1個12->24電瓶充 + 24->12等於是2個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CTODC效率是多少咧'''?

工作溫度:-40~+85度(環境溫度過高時請加強散熱)
工作頻率:380KHz
轉換效率:最高95%(效率與輸入、輸出電壓、電流、壓差有關)

這是拍賣方公布的數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這散熱片真大,散熱片銑孔是自己鑽的嗎?
電壓、電源有可調的版本,這個用處多了。

四支銅柱&兩顆TO-220的螺絲孔
都是自己鑽孔攻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溫度:-40~+85度(環境溫度過高時請加強散熱)
工作頻率:380KHz
轉換效率:最高95%(效率與輸入、輸出 ...

請教,一般說效率80%, 若電瓶15AH為鋰電池5000mah的3倍,
是不是15x0.8=12, 應該比鋰電池多1.4倍的使用時間呢?

网友C:
雄爸爸:這個模組原本散熱片在加個風扇上去
溫度無法控制在40度內嗎?

小弟有買升壓與降壓模組,初步測試
降壓模組效率較高,溫度比較低
升壓模組效率比降壓低一點點,溫度略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改裝車會在後行李箱增加一顆電瓶
我在實體店面確實有遇到過
至於為何要加裝,每個人的訴求不同

用24v發電機
再把所有的負載平均分攤到兩顆電瓶(大燈就用24v的燈泡) 會不會就可以了呢??

車充的部分就用類似像3r33那一類的來做會不會比較好呢??

网友C:
用24V發電機的話
啟動馬達要更改,大燈要更改
其他用電設備就要透過轉換器供電
但這樣做沒意義
3R33應該無法滿足供電需求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24V發電機的話
啟動馬達要更改,大燈要更改
其他用電設備就要透過轉換器供電

喔 感謝大大提點....我沒想到啟動馬達這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一般說效率80%, 若電瓶15AH為鋰電池5000mah的3倍,
是不是15x0.8=12, 應該比鋰電池多1.4倍的使用時 ...

ah的定義為
電池充飽電之後
以標稱容量之放電速率放電
一個小時後,該電池電壓降至放電終止電壓稱為ah (安培小時)

以15A的鋰電池為例
放電電流為15A,一個小時後,鋰電池電壓會剩下2.7V (鋰電池的放電終止電壓)
當放電電流為1.5A時,理論上可以使用10小時<=====理論而已

電池的使用時間,是看輸出電流來計算

例題:
有一昇壓轉換器,輸出電壓為36V輸出電流為2A,轉換效率為80%
用12V / 20A的電瓶,可以用多久的時間

36V*2A=72W <===輸出功率
72W*80%=90W<===輸入功率
90W / 12V=7.5A<===輸入電流(這個數值,會隨著電壓下降而增加)
20A / 7.5A=2.66666<===電瓶約略可使用時間
(實際使用時間會更短,因為轉換器的輸入電壓越低,消耗電流會越大,因此會縮短放電時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雄爸爸:這個模組原本散熱片在加個風扇上去
溫度無法控制在40度內嗎?

一開始使用,發現會有過熱這問題時,我就直接改散熱器了
並沒有加風扇降溫測試,所以沒有相關資訊可以告知
我的想法是
該模組沒有溫度偵測電路
如果加風扇來散熱,哪天卡灰塵or風扇不動了,會死得很慘
因此,在空間夠用的情況下,我寧可加大散熱片來散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 感謝大大提點....我沒想到啟動馬達這回事...

如果是"鐵牛車""拖拉庫""拼裝車"改電壓問題都不大
轎車要改電壓,先確定"行車電腦""ABS"這些重要設備沒問題再繼續囉
只能說"陶卡大新"<===頭比身體大,一個頭兩個大,意即(頭漲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開始使用,發現會有過熱這問題時,我就直接改散熱器了
並沒有加風扇降溫測試,所以沒有相關資訊可以告知

直接改散熱器外加風扇做散熱
應該可以長時間處於半載狀態運行吧
原廠使用的mos規格夠長時間80%負載運作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h的定義為
電池充飽電之後
以標稱容量之放電速率放電
36V*2A=72W <===輸出功率
72W*80%=90W<===輸入功率
90W / 12V=7.5A<===輸入電流(這個數值,會隨著電壓下降而增加)
20A / 7.5A=2.66666<===電瓶約略可使用時間
(實際使用時間會更短,因為轉換器的輸入電壓越低,消耗電流會越大,因此會縮短放電時間)

鉛酸電池的另一個特性......

就是放電電流越大,實際電池容量越小.....

一般標示指的是20小時放電下的電池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h的定義為
電池充飽電之後
以標稱容量之放電速率放電

原來如此,

中午再試一次,果然2顆12V 串聯的24v轉19, 使用時間遠高於
2個12v先後使用12v轉19v.

12轉19的低效率,也反應在廢熱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鉛酸電池的另一個特性......

就是放電電流越大,實際電池容量越小.....

這麼說,電動機車若改成10顆電瓶串聯120V,其輸出效果會更好也跑更遠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雄爸爸:這個模組原本散熱片在加個風扇上去
溫度無法控制在40度內嗎?

輸入電壓:12V
輸入電流:8.5A
環境溫度:25度
最高溫度:46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輸入電壓:12V
輸入電流:8.5A
環境溫度:25度

100瓦的輸入功率就熱成這樣.............
我還是去挖cpu散熱片來用好了

謝謝雄爸爸幫忙測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麼說,電動機車若改成10顆電瓶串聯120V,其輸出效果會更好也跑更遠囉? ...

是可以用高電壓低電流方式增加續航力
這種方式在油電混合車或純電力汽車很常見
但缺點是電池數量越多,表示越要注意各電池的平衡
電池是屬於化學能轉電能的產品
用久了,個電池效率不一,很容易產生"逆充電"狀態
這也就是為何鋰電池要加平衡電路板的原因
平衡系統的好壞會影響整組電池的效能

逆充電是指電池組在放電狀態
只要有電池處於過放電狀態時,因為沒有能量可以輸出
導致被其他電池逆向供電,也就是極性轉換
這問題很嚴重,輕則系統跳機,重則電池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用高電壓低電流方式增加續航力
這種方式在油電混合車或純電力汽車很常見
但缺點是電池數量越多,表 ...

意思是串聯多顆鉛酸最好全新品、同品牌,出問題機率比較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入電壓:12V
輸入電流:8.5A
環境溫度:25度

車上使用可不可以緊臨冷氣出風口以解決過熱問題?
零件外露可以用固定零件的白色樹脂整顆包起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串聯多顆鉛酸最好全新品、同品牌,出問題機率比較低嗎?

是這樣沒錯,但用久了還是會出狀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車上使用可不可以緊臨冷氣出風口以解決過熱問題?
零件外露可以用固定零件的白色樹脂整顆包起來嗎?

理論上是可以
不過我個人不給予可以或不可以的定論
畢竟各人使用方式&習慣不同
例如
停車熄火後
設備未關機,後續狀況就很難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論上是可以
不過我個人不給予可以或不可以的定論
畢竟各人使用方式&習慣不同

忘了有這種機會,  傷腦筋看得得買完整的市售品,
以前燒過車充座,現在擔心面板燙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