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自製一個機車用的整流器!

楼主(2013-06-23):
各位大大好!

小弟來自香港的!因為香港的機車零件都不便宜!

所以想自製一個機車用的整流器!是三相發電的機車用的!

不知各位有否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呢?

最好可以有線路和零件號碼提供可參考一下!

感謝~~~~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2248292.htm

使用六顆二極體即可

楼主:
謝謝雄爸爸!感謝解答 :-D

但想問一下這樣的設計可以有穩壓作用嗎?

知識不夠!問題多 ……請見諒

网友A:
機車開關式整流穩壓

楼主:
很清楚的線路圖!感激

网友:
光散熱就是問題
其他都很好處理

网友:
樓上說的最中肯,散熱不處理撐不了多久,上網拍買就好了

楼主:
多謝意見提供!但想著了解多一點電子知識!所以想了解多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雄爸爸!感謝解答 :-D

但想問一下這樣的設計可以有穩壓作用嗎?

沒有穩壓 輸出電壓要看發電機轉速

网友:
上掏寶買一個 機車三相整流器 比較好

自己做 要考慮
散熱 防水 震動 耐久度等等

楼主:
我試過在淘x買的“節能開關式電源穩壓器”很不幸地令到電池輸出的 30A fuse 也燒掉了!買傳出很臭的燒膠氣味!!幸好無引致火災!否則就大件事了!

我的小鷄鷄是honda foresight 250! 本來車上所用的整流器是採用 “SCR 短路方式的 ”!

但係重未拆開過內裏看過是怎麼樣的!因為牠都躲在厚厚的 eprox 中!無法把他拆解!

不知各位有否經驗怎麼用才可以避免損壞呢!?

楼主:
現在要修的是台 Sym shark! 這小車子的整流都壞過兩次了!查不到是為何導致損壞的!

所以想多一點知識去解決問題!

多謝各位提供的意見

网友:
一般號稱開關型穩壓整流器
僅對電壓做限制,不管輸出電流是否超載

网友:
你買一個功率大一點--------保證不會燒掉

你這車應該有改良的整流器

网友:
SYM的零件應該很好買,尤其兩陽的零件一大堆對岸生產,掏寶買相同規格的就好,記的不要把單相跟三相的買錯,2輪的車只要300CC以下幾乎都是恆定磁場交流發電機,發電電壓正比轉速,超壓的就用稽納二極體砍掉,這也是為何要注意散熱

這台才150CC應該125-150CC的整流器都通用

楼主:
明白!我去找找看 多謝各位提點n_03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機車開關式整流穩壓

你確定那3個SCR這樣接正確嗎?
還有那2個4148這樣接有作用嗎?

网友:
圖應該是網上找的
不過這電路壞掉會燒一堆零件--------------------所以只有大陸敢用---------------反正燒掉是別人的事
主流還是短路型--有較好保護

楼主:
這個我很認同!但是論能源效益就是另一個課題了!而且開關式的發熱量應該小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確定那3個SCR這樣接正確嗎?
還有那2個4148這樣接有作用嗎?

SCR 3相整流 原理蠻基礎

网友C:
好厲害 不知可否變成單面板小弟又可以 用diy洗出來玩玩了n_148|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機車開關式整流穩壓

連這都找得到~太猛了。請問大大有一般機車單相全波的電路圖有嗎?想要來自製~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連這都找得到~太猛了。請問大大有一般機車單相全波的電路圖有嗎?想要來自製~謝謝。 ...

三相全波與單向全波電路圖一樣
三相接整流器3條線
單向接三相整流器任2條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厲害 不知可否變成單面板小弟又可以 用diy洗出來玩玩了

网友E:
Short Regulator(也稱Shunt type,通稱短路型調整器)
交流發電機,正常情形下電流經由二極體往直流正電流,電流由直流負電經二極體回到發電機,控制電壓方式,在直流負電的二極體上並聯反向的矽控整流器(SCR),當發電量超出所需時,矽控整流器會由內部電路控制導通,把發電機輸出"搭鐵"到直流負電上,此時發電機的電流會消耗在內部矽控整流器上,所以為何整流器會發熱的原因,當然不是一直短路,SCR的特性是當兩端電壓為變為零時,就會恢復不導通狀態,所以每次交流發電機電流變換方向的週期,SCR就會變回不導通,整個過程重新開始

Open Regulator(也稱Series type,通稱開路型調整器)
內部整流用二極體全部被換成矽控整流器(SCR),由控制電路決定要不要導通,把電能轉送到直流匯流排,當控制電路認為直流電壓不足,就會把SCR導通,此時SCR如同一二極體整流來自交流發電機的電流送到直流匯流排上,也讓從直流匯流排返回的電流回到發電機內,當電壓足夠時,控制電路就不再觸發SCR,此時交流發電機就會如同"Open(斷開)"般不把電流送到直流匯流排上,此時發電機如同輸出空接狀態,也不會有多餘電能消耗在整流器上,同樣這些動作每個交流電流變換方向的週期都重新來過一次

网友E:
下面以07年TMAX 350W三相電盤以及原廠SH719AA Short Regulator來做說明
將電盤三相線路輸出脫離整流器(空接),怠速下測得任兩條黃線輸出波形及Vp-p(波峰到波峰)電壓

可以看到Vp-p只有70V

當轉速一拉到六千轉時,波形與Vp-p如下

頻率提高,且Vp-p拉高到246V

可以知道交流輸出是隨著引擎轉速而變動,當然這一定要經過整流穩壓才能供應給車上裝置使用

把發電機輸出接回原廠的Short Regulator後,所測得的交流輸入波形及Vp-p電壓

可以看到發電機輸出電壓被箝制在Vp-p 35V上下,即使轉速(怠速←→6000轉)改變,也只有小幅度變動,而不會像空接一樣有那麼大的電壓差異,那這些電跑哪裡去了呢,就是被Regulator本身以熱的方式消耗掉了,溫度就如下圖,越騎越發燒,維持高轉速時間越久,發熱量就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Short Regulator(也稱Shunt type,通稱短路型調整器)
交流發電機,正常情形下電流經由二極體往直流正電流 ...

那麼這兩款整流器可否在不用任何改裝的狀況下直接使用嗎?
他們所使用的發電機是否一樣的!?

謝謝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面以07年TMAX 350W三相電盤以及原廠SH719AA Short Regulator來做說明
將電盤三相線路輸出脫離整流器(空接 ...

真是謝謝狼大這麼精細右圖文並茂的回答,辛苦了。
給您一個「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麼這兩款整流器可否在不用任何改裝的狀況下直接使用嗎?
他們所使用的發電機是否一樣的!?

來源都是三相交流發電機

只是整流穩壓器內部調整機制不太相同而已

楼主:
即係(開路型調整器)可以直接代替(短路型調整器)吧!?
請問如果使用(開路型調整器)在效能上是否比較好?而且沒有(短路型調整器)那麼熱!?
還有(開路型調整器)是否等於(開關式調整器)?
氣車用的又是那一款呢?

抱歉!我的問題真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來源都是三相交流發電機

只是整流穩壓器內部調整機制不太相同而已

即係(開路型調整器)可以直接代替(短路型調整器)吧!?
請問如果使用(開路型調整器)在效能上是否比較好?而且沒有(短路型調整器)那麼熱!?
還有(開路型調整器)是否等於(開關式調整器)?
氣車用的又是那一款呢?

抱歉!我的問題真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係(開路型調整器)可以直接代替(短路型調整器)吧!?
請問如果使用(開路型調整器)在效能上是否比較 ...

1.只要能承受發電機耐壓,可以換用,但最好先了解車輛電系結構,部分化油車的化油器自動阻風門是取用ACG輸出,如果換用開路調整器,會導致電壓過高使自動阻風門損壞
2.較不浪費引擎動力,發熱量也較低,缺點是因為屬於快速ON-OFF方式控制電壓輸出,部分情況下可能會使穩壓效果不佳,且怠速下引擎負荷會因為電系負載變動而改變
3.接近
4.汽車用的是可變激磁磁場交流發電機,轉子的磁場由電磁鐵產生,發電機內有控制電路,隨著轉速以及輸出需求去調節激磁磁場強度來改變發電量

楼主:
又學會了更多知識!多謝用心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