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marflex 32吋 又來亂修了[已完修]

楼主(2013-06-23):
各位大大高手..小弟又麻煩您們了

這次的主角
imarflex 32吋 LCD

電源板: LCDTV2501

狀況 有過電,電源可開機(插電橘燈,開機綠燈)..無畫面
檢查.保險絲正常.所有電解電容皆正常.無凸起
疑問. 橋式GBU1006 黑棒接負 3腳導通
         大電容 450V 開機時測 390V
         273J1000V 感覺膨脹
        開機測得原本要給高壓板電壓為24V 實量只有9.6V左右'

請問大大有方向嗎??

楼主:
在補2張
各位如果像我的新手們..維修時注意安全
今天拆下電源板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還有電..
....
我被電到了啦..約390V..害我的板子飛在空中..(因為馬上測量大電容.果然還有電.慢慢掉)

那顆變壓器也摔到..不知道會不會壞..因為中間那個鬆掉了

我的手看似好像也"焦"了~還破了一個洞..好麻唷

靠..靠.被汽車電到都沒那麼痛

靠..靠.被汽車電到都沒那麼痛

磁鐵跟線逡那層.鬆了

磁鐵跟線逡那層.鬆了

网友A:
300多伏直流高壓電到鐵定比火星塞的瞬間高壓還痛,

照片都沒拍到重點..........xd

變壓器不掛也可能不良了.......

网友:
小心阿
以前修管機也被電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多伏直流高壓電到鐵定比火星塞的瞬間高壓還痛,

照片都沒拍到重點..........xd

W大
小的改進改進~
可以教我一下..重點..怎麼拍?

网友A:
引用 楼主:
W大
小的改進改進~
可以教我一下..重點..怎麼拍?

不是有量了24V 電壓太低嗎?

那就從24V電路的相關零件找起,主要是 PWM IC 和 MOSFET

這些零件在背面啊!

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補2張
各位如果像我的新手們..維修時注意安全
今天拆下電源板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還有電..

真的...
害我現在都不敢插電了><

恐怖呀!!

我感覺全身都是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量了24V 電壓太低嗎?

那就從24V電路的相關零件找起,主要是 PWM IC 和 MOSFET

感謝W大
小的這就去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
害我現在都不敢插電了><

你變壓器應該沒問題!
插上去先量量電壓是否有不就好了

楼主:
夭壽...怎麼這些東西都是英文
有看沒有懂~
大大可以幫我看一下各腳的電壓正常是多少嗎?

网友:
看起你電源版ON/FF有啟動然後有390V代表300V震盪迴路OK

請查12V24迴路基本上VCC通常為11.5V到12.3V(通常)

如果12V跟24V有輸出只是電壓過低向你說的24V=9.3V確認12V輸出為多少

那就要看你是12V做檢知穩壓還是24V坐穩壓 通常為12V做檢知

提醒到這~~先判定哪裡掛~~有問題就問~只怕你不想查~~

你那顆紅色的高壓電容我猜是12V24V斜振電容

建議你量測看看容量夠不夠 =可能他掛了 因為掛了會導致12V跟24位輸出或不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補2張
各位如果像我的新手們..維修時注意安全
今天拆下電源板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還有電..

像是大電容我都會先用水泥電阻先放電,不然被電一下就會"挫賽"

网友:
當年在工廠調點火正時被老舊高壓線漏電跳火給電到...那種快感無法言喻

放電該怎麼放?

楼主:
各位大大...
不知道這圖是不是代表著....我離成功越來越近了n_088|

這顆去哪買呢??我去問電料..都說沒那麼高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是大電容我都會先用水泥電阻先放電,不然被電一下就會"挫賽"

請教大大~  水泥電阻先放電 ???
請問要如何做?

找到解到了,謝謝大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不知道這圖是不是代表著....我離成功越來越近了

看來那顆電容有問題
最快方法就是從這邊拿一顆吧....可是運費好貴 =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03931406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來那顆電容有問題
最快方法就是從這邊拿一顆吧....可是運費好貴 =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 ...

其實加運費這樣50元,如果花這50元能解決問題,那我倒是覺得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加運費這樣50元,如果花這50元能解決問題,那我倒是覺得很便宜了

是阿~ 但就是怕還有其他東西壞掉...結果發現忘記一起買,又花50運費...

楼主:
哈~各位大大~
小弟買東西不會只買一顆,這最起碼應該會買個5顆...
所以家中的東西就...越來越多~
而且找了4~5家都沒賣~真是難找
有北部~桃園以北的朋友有賣這東西嗎~
我可以自取~

PS~今天雖沒買到薄膜電容。。但是買了水泥電阻5W10K回來放電用
真是嚇死我了~電到腦袋好像都"爬帶"了

网友:
可以到傳統電視 水平輸出周圍上找
桃園有在賣  請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246995792

网友:
此顆電源板很普遍買一顆換掉就OK或隨便拆一顆有5SV, 5V ,12V ,24V代用即可

网友:
其实大电容放电不用买大电阻,

将络铁220V的插头直接撞接电容两端就OK了,简单、实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不知道這圖是不是代表著....我離成功越來越近了

諸大您好...

請問您是用??檔測量這個??(圖片中看不出來!!)
如果照片拍得仔細一點....大大們就更容易判斷好壞了!!!....

我也是來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諸大您好...

請問您是用??檔測量這個??(圖片中看不出來!!)

arthur0518 果然是來亂的~哈哈

不過我還真的沒拍到重點...這三用電表還算好用.具然有電容功能..

楼主:
經過各位大大的教導.....

此次總共換上

橋整1006
薄膜電容 237J/1000V

以順利開機完修!感謝各位大大n_106|

換了橋整.之前螺絲太短.用束帶固定

終於找到這顆高壓電容

上機了.
這邊順便提醒一下..因為剛用好.小弟用單板測.覺得所有電壓都怪怪.(還以為.小弟把他摔壞了)
原來..這片鎖螺絲的部分有帶負極..所以要上殼上測才正常

終於開機了..真的是不網我被電了一下n_136|

謝謝觀賞..這齣鬧劇..........不~~~~要~~~~~~~~~~~打~~~~~~~~~~~~~~~~~~~~~~~~~我.....我.....我....

网友:
這齣戲真是有血有淚....!!!令人感動的是我剛好遇上一台<42吋的>,狀況一樣
讓我兵不血刃就拿下l也感謝大大門寶貴的意見.感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