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風扇壞了

楼主(2013-06-23):
用手轉軸心會動,但很無力,放上風葉就不會動了,太重了,

网友:
電容掛了  有一個用黑色方型的就是電容

啟動電容  進相電容

网友A:
1 .先檢查方型電容器 一般是250v 2-4uf 故障時線圈溫度異常會把溫度保險絲燒斷, 以免引起火災.
2 .軸心失油 ,必須先分解馬達, 將前後的銅軸清潔再添加耐高溫流動性好的潤滑油

楼主:
電風扇有溫度保險絲,沒看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風扇有溫度保險絲,沒看過,

藏在馬達內要拆鐵殼   漆包銅跟電線有個套管 藏在那裏面

你這還會轉所以沒壞

网友:
電扇品質越來越爛,先將銅軸清乾淨潔上點針車油試試看吧

网友B:
不建議用針車油喔
撐不久
可用機油或高溫黃油
撐較久
也不可用WD-40
更撐不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建議用針車油喔
撐不久
可用機油或高溫黃油

直接換一顆培林馬達不是跟好

网友A:
直接換一顆培林馬達過一段時間後產生旳噪音會讓你後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換一顆培林馬達過一段時間後產生旳噪音會讓你後悔

培林是一顆,還是兩顆,

网友D:
「沒阿吝母」太厚本了......沒那個必要.......針油最實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換一顆培林馬達不是跟好

專大:
   有的風扇換馬達無疑是換腦袋!! 中國石油公司加油站有賣黃油一罐一百元不到吧!! 可以修馬達到天長地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沒阿吝母」太厚本了......沒那個必要.......針油最實在。

晴兒大:
    針油真的不耐啦!! 我那漂亮的化學老師從我高中畢業到中油做潤滑油的研究到現在已經60幾歲了(還很漂亮!)用針油就搞定,那她們的研究不就白忙了!! 黃油卡實在,但是定期保養才是王道! 除非你想三個月就拆下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專大:
   有的風扇換馬達無疑是換腦袋!! 中國石油公司加油站有賣黃油一罐一百元不到吧!! 可以修馬達到天 ...

也是拉~~  價差的確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晴兒大:
    針油真的不耐啦!! 我那漂亮的化學老師從我高中畢業到中油做潤滑油的研究到現在已經60幾歲了( ...

哈哈!阿乾大,通常一般的油一定會遇熱乾掉,而黃油的話,也真的還不錯用。
小妹我針的油,就不是一般的針車油了,而是......廢機油,或者廢棄的機械用滑道油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哈哈!阿乾大,通常一般的油一定會遇熱乾掉,而黃油的話,也真的還不錯用。
小妹我針的油,就不是一般的 ...

大大,廢機油有雜質 拿來用這個不是很好

网友:
廢機油有雜質,如果汽車或機車換機油時,機油瓶子至少會殘留幾滴,
這幾滴機油就夠潤滑了,風扇的溫度再怎麼高,也高不過引擎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大,廢機油有雜質 拿來用這個不是很好

sweatwa大,沒錯,是會有雜質啊!但我們可以放著沉澱喲!等要用的時候,大多已經沉光了,那就算有較為微小的雜質,影響也不至於太大了。呵!想來也蠻省的啦!廢機油可以這樣用,不然真不知道要倒哪。

网友G:
引用 网友D:
sweatwa大,沒錯,是會有雜質啊!但我們可以放著沉澱喲!等要用的時候,大多已經沉光了,那就算有較為微 ...

廢機油可以去機車店倒或是汽車廠! 回收再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廢機油可以去機車店倒或是汽車廠! 回收再製?!

自己的機車若有換機油的話,可以蒐集起來喲!尤其若是自己換機油,那就很容易蒐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廢機油可以去機車店倒或是汽車廠! 回收再製?!

可以的,自己的機車要去車行換機油時,也可以自帶1個容器去,將換下來的髒油裝回家,
到家後,用咖啡或茶葉的濾袋、廢棄的棉質衣物,將其加以過濾,即可得到乾淨的優質、
耐高溫潤滑油^^。

网友:
所谓废机油,一是指机油在使用中混入了水分、灰尘、其他杂油和机件磨损产生的金属粉末等杂质;二是指机油逐渐变质,生成了有机酸、胶质和沥青状物质。

网友H:
原來WD40不能用在這ㄡ
我家的都給他上了說
看來還是要上一下好一點的印度神油
比較耐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來WD40不能用在這ㄡ
我家的都給他上了說
看來還是要上一下好一點的印度神油

可是以前,都是用WD40噴下去,像電腦風扇都是噴WD40

网友:
引用 楼主:
培林是一顆,還是兩顆,

那是用兩顆
合銅軸心
不是培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先檢查方型電容器 一般是250v 2-4uf 故障時線圈溫度異常會把溫度保險絲燒斷, 以免引起火災.
2 .軸心失油 ...

1. 250v3uf  這個東西沒有壞的樣,換了一顆新的,也是一樣的問題,
2.這個主機板不知那裡壞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以前,都是用WD40噴下去,像電腦風扇都是噴WD40

真的不培林,上了黃油,比較順,謝謝大大

网友:
250v3uf起動電容是換新,也是一樣
那就恭喜起動線圈燒毀

网友:
1.馬達不用拆下先用去漬油,清洗軸心和合銅.
2.再用點上機油就OK了.

网友I:
有可能是啟動線圈的銅線斷路,因為之前修理曾經遇到這種問題,找到線路的另一端再接回去就復活了

网友:
馬達前面為自潤軸承,如果有"二硫化鉬"類似黃油,稍微點一下應該會更好。

用手轉如果軸心很鬆就轉的動,跟潤滑沒太大關係,

你這不是機械式開關,開最強風一樣轉的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可能是啟動線圈的銅線斷路,因為之前修理曾經遇到這種問題,找到線路的另一端再接回去就復活了 ...

感謝大大,真的是啟動線圈的銅線斷路,接會去,就正常了,

网友:
启动绕组很容易在接线处霉断。我已经遇到好几个风扇电机有同样毛病的。总之,现今的电机质量不是一般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