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x2235wm-4 AD版 異常

楼主(2013-06-24):
請問各位大大~
在某一次關電源後,再開啟電源就顯示"無數位訊號"
VX2235wm-4這款沒DVI哪來的數位訊號?
之前也發生過一次,後來直接更換AD板後就恢復正常
但不出一年又發生同樣問題,
請問各位有其他方式讓他切換回類比訊號嗎??

网友:
數位訊號並不一定是指訊號輸入介面...

DVI是輸入數位訊號後直接給MCU,D-SUB則是輸入類比訊號後轉數位
給MCU.....

應該針對故障點做處理

楼主:
因為先前若沒訊號會顯示類比訊號,
現在是顯示數位訊號(如圖)才會這樣覺得
小弟是工作之餘興趣想接觸學習,
所以對這方面不是很懂,還請多多包涵~

网友:
MCU或24C掛了~~資料遺失 或異常  AD常常壞這個

但你自己要有備份檔案根燒錄機器跟軟體才有辦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