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電消除器??

楼主(2013-06-24):
各位大大好久不見了. 一上來就提問題 真是不好意思. 有空再和大家敘敘舊唷~ ^^

最近我朋友拿了一組電路給我. 看起來像是四倍壓電路. 需升壓到11KV
可是我實在不知道要怎麼找到那顆變壓器. 也不知道它次級電壓. 如果要以四倍壓來算的話
次級不就需要轉為 2750 V ...

哪來找這樣的變壓器呀. 這有可能實作成功嗎?
先給各位大大看一下線路...

靜電消除器

靜電消除器

Inoizer

Inoizer

网友:
昇壓型的變壓器不好找~~
尤其是你又要選在次級在2kV以上的~
像這種規格如果市面上買不到的話~那就要請廠商另外訂做了~

我曾經有看過AC110 to AC 5KV的變壓器~~
體積大概在10cm x 10cm x10cm左右吧~
但這也是客製品~~市面上應該沒有~~

如果樓主大大真的要實作的話~~
建議先評估幾個方向~
1)你的輸出電壓設定在11kV,但輸出電流呢??基本上高壓輸出的話~電流因該不會太大才是~你的規格訂出來~也才能去詢問變壓器廠商能不能做~
2)電路圖上的輸出端的電阻要選用專門用在高壓上的電阻~~不是一般的精密電阻喔~(我記得材質好像是玻璃鈾的,長的很像1%的精密電阻)
3)倍壓的二極體及電容~建議也先去用你要設計的規格去評估吧~~

基本上高壓的元件都不便宜~~且實作上會有一定的危險性~~
如果不是很懂~~還是不要碰的好~~

网友A:
沒看清楚你的用途
高壓很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看清楚你的用途
高壓很難吧

高壓說難不難,不過很危險就是了,玩高壓除了心臟要有力之外,也要有隨時可能被電到的危機意識.

网友:
你朋友畫的是全波四倍壓電路,但是整流與濾波部份畫錯了.
請google"全波四倍壓電路".

一般的高壓變壓器都要訂做,若是完全沒有玩高壓經驗的話,請先google相關的知識再去玩,這是玩命的,可不是在玩24V以下的電路,怎麼玩都沒關係.

网友B:
scottwang大大說的是~~高壓真的很危險~~
良心建議~~沒有一定的常識千萬別碰~~

我玩高壓玩了5年~~最高玩到200KV~~
雖然玩了5年~~但現在在開高壓時~~手還是會發抖~~哈哈~~
每次開完高壓後~~背後都溼了~~因為一直冒汗~~
光想心跳就加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大大說的是~~高壓真的很危險~~
良心建議~~沒有一定的常識千萬別碰~~

看你在2樓的回應,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在玩高壓,而且比我玩得還兇.
因為我在賣高壓產品,不得不接觸,但是也是儘量少玩,還想活久一點,技術性問題都是工程師在負責.
因為不想洩了樓主他們的氣,不然我也會說:沒玩過的還是別玩,別為了省錢,把命都玩完了,或者搞得心臟沒力.
沒玩過1KV,一下子就去玩11KV,那真的是不要命喔,想想電蚊拍約3.8kV,電流很小,被電到時都那麼痛了,那11KV可不是開玩笑了.
大約在40年前,那時候在玩電視機的高壓,好像是12KV的樣子,拿起子在兩高壓間玩電弧,雖是好玩,也是玩得膽顫心驚的,真空管的高壓大約有400V,在拿起子檢查時,一不小心"啪啪",起子上都會有一個小洞,當然手指上也是有啦.

楼主:
各位大大的建議,小弟都有聽見,基本上有過一次被CRT電過的"驚"驗,整個半邊痛了一個星期,說實在的我也不敢太過隨便就"撩"下去…主要是我朋友想要實作看看,但我也已經有跟他說四倍壓11KV輸出至少次級要有2.7KV 很危險,最好是  找有經驗的廠商作… 如果各位大大有好的廠商也私訊小弟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的建議,小弟都有聽見,基本上有過一次被CRT電過的"驚"驗,整個半邊痛了一個星期,說實在的我也不 ...

就在樓上阿 大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的建議,小弟都有聽見,基本上有過一次被CRT電過的"驚"驗,整個半邊痛了一個星期,說實在的我也不 ...

V max  20K  你這11K 可以的!!

网友D:
這個電路是拿來消除靜電用的?!
CRT電視的返馳變壓器不知道行不行?

前陣子有在玩,返馳變壓器可以輕鬆上10KV不是問題,記得有拉過7cm的電弧,也被電了好幾次

高壓還是自己小心使用。

网友A:
小心會死人的--千萬小心
我一般是不碰高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電路是拿來消除靜電用的?!
CRT電視的返馳變壓器不知道行不行?

返馳變壓器是 OK 的. 但要同時達成輸出5.5KV 及 11KV , 還是用倍壓輸出直接拉出來比較方便
而且電流需求很小很小. 1mA 也就足夠了.

我也有被機台的靜電消除器的放電針電過... 真的會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V max  20K  你這11K 可以的!!

哈哈~ 我原本回覆的那篇是用手機回的. 沒看到史考特大大的簽名檔. 果然是強者一枚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會死人的--千萬小心
我一般是不碰高壓的

之前碰過一兩次. 嚇都嚇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大大說的是~~高壓真的很危險~~
良心建議~~沒有一定的常識千萬別碰~~

這就是傳說中的 濕背秀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的建議,小弟都有聽見,基本上有過一次被CRT電過的"驚"驗,整個半邊痛了一個星期,說實在的我也不 ...

pemit大大~~
買現成的就好~除非都沒符合您的需求~

晶 勇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網路上找的~~去看看吧~~
裡面還滿多規格的~

嗚~~我沒權限貼網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