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顆固態電容是什麼規格?

楼主(2013-06-24):
請問一下,這個固態電容是什麼規格?
       負極的地方好像燒焦一樣。這是太熱有問題嗎?

网友:
47uf容量
16v

网友:
看起來很像是焊油~47UF16V

网友:
是SMD的但不一定是固態電容

网友A:
這是電解電容

固態電容  一般都是插件式(DIP)的

47uF  16V

負極可能是前人有動過留下的助焊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電解電容

固態電容  一般都是插件式(DIP)的

感謝回答。
這顆的確是電解電容。  看外形以為它是顆固態電容。

网友:
47UF 16V
有焊過痕跡

网友(2013-07-25):
SMD單憑外觀是無法判定是液態或固態,只能撥開後裡面素子黑黑的(碳化),才是固態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