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家裡有一台冷氣很吵----想降速

楼主(2013-06-24):
家里有一台窗型冷氣----頓位太大--聲音太大
想說有沒有辦法降速
就是原本220v改成啟動用220v
運轉時用110v
這樣可行嗎

那台冷氣有點浪費-----------一年開不到三次------------------一次大約10分鐘
因為同一房間有另外一台分離式冷氣一般都是開這台
如要改那要怎麼接線

网友:
不可能~降速之後你得考慮到運轉阻力與散熱問題!

會吵可能是(培林磨損)
這是許多台灣人的通病

為了省電一年開不了幾次
結果機器都是放到壞掉而不是用到壞掉

网友:
軸承掛了 ~~ 請人來修吧        自己修要有工具

楼主:
因為這台是美式冷氣機
風速最低風量還是很大
壓縮機也很大聲--------------------原本是裝客廳---客廳就收了一台朋友的分離式冷氣
想說沒裝也沒地方放就放在房間當備用
如果可以降低風速想說晚上就可以吹了--裝好了就是聲音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這台是美式冷氣機
風速最低風量還是很大
壓縮機也很大聲--------------------原本是裝客廳---客廳就收 ...

將風扇馬達運轉電容,容量改小一點,小個0.5uf~1uf左右

楼主:
改這風變小
那壓縮機沒變慢
這樣會不會散熱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這風變小
那壓縮機沒變慢
這樣會不會散熱不良

更改電容確實能讓風量變小
建議壓縮機包個隔音棉

楼主:
了解-----------
房間還是用分離式較好睡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這台是美式冷氣機
風速最低風量還是很大
壓縮機也很大聲--------------------原本是裝客廳---客廳就收 ...

十多年前,我家客廳也裝過美式冷氣機
真的很涼,但實在是有夠吵
吹冷氣好像在開戰車…

网友(2013-08-04):
研究冷氣公板線路然後改成 pwm 變頻,
大工程

楼主:
算了這樣買新的更划算

网友:
以前老式往復式壓縮機,叫做鐵甲武士,你想想有個鐵甲武士在你家走來走去,原地踢正步能不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