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ro特規電源燒板子

楼主(2013-06-24):
IBM桌上橫躺主機不開機. 拆下用簡易型電源測試器, 只插ATX右排燈全亮, 再接CPU4pin及HDD接頭, 不得了, 冒煙有焦味. 拆開見主板線路燒焦斷開. 如1圖.
想說你斷我就接吧, 接上迴紋針, 再試, 又燒焦冒煙, 如2圖.
(迴紋針沒燒斷,但不敢再上電.)
元件這面如3圖. 有2片散熱板已拆下.
請問網友, 可能故障是什麼?

网友:
沒圖沒真像

楼主:
IBM桌上橫躺主機不開機. 拆下用簡易型電源測試器, 只插ATX右排燈全亮, 再接CPU4pin及HDD接頭, 不得了, 冒煙有焦味. 拆開見主板線路燒焦斷開. 如1圖.
想說你斷我就接吧, 接上迴紋針, 再試, 又燒焦冒煙, 如2圖.
(迴紋針沒燒斷,但不敢再上電.)
元件這面如3圖. 有2片散熱板已拆下.
請問網友, 可能故障是什麼?
(抱歉傳圖凸槌,補上.)

网友:
能燒這樣一定是短路
查查甚麼零件短路

网友:
D204一雙二級體跟後端有無異常

网友:
後端短路

网友:
IBM桌上橫躺主機不開機. 拆下用簡易型電源測試器, 只插ATX右排燈全亮, 再接CPU4pin及HDD接頭, 不得了, 冒煙有焦味. 拆開見主板線路燒焦斷開. 如1圖.

此段話不就點明了,cpu +12v與4pin接頭可能有問題造成短路
先不要送電,用歐姆檔會量測各線對接地的阻值

楼主:
謝謝多位網友指引,檢查測試後再來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