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nte AWRT-600N刷Fimware V1.12無法上網

楼主(2013-06-24):
Asante AWRT-600N刷Fimware V1.12無法上網,請問有人有遇到此問題嗎?無法用PPP hinet撥接上網ㄝ,或是有人可以提供Asante AWRT-600N刷Fimware V1.11板本,讓我刷回去試看看,謝謝!還是我遇到特殊案例,手比較喜歡亂攪,,  現在處於罷工狀態,裝上Asante AWRT-600N ==>不能上網@@"

网友A:
+1
我買了3台,現也晾在一邊,hinet ADSL的線是接在中華電信黑盒子,拉一條線給Asante AWRT-600N,寫入hinet PPPOE的帳號及密碼,用大家合購的平板連網,有接上Asante AWRT-600N,但連不上ADSL,但可使用Asante AWRT-600N的有線接頭連網,請示各位大大,除了寫入hinet PPPOE的帳號及密碼及連上Asante AWRT-600N的密碼外,還須做那些設定才可無線連網?
已好久無法無線連網及 看到密密麻麻的原文說明就傻眼的人 上

网友:
舊版本可以,新版本不行?
我等一下來更新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我買了3台,現也晾在一邊,hinet ADSL的線是接在中華電信黑盒子,拉一條線給Asante AWRT-600N,寫入hinet PP ...

你用的HiNet黑盒子是不是有含無線功能的?如果是的話這兩個會干擾,有人這麼告訴我過,只是我忘了問他最後怎麼解決,我也想不起來是誰跟我說這個問題的........?

网友B:
向站上買的Asante AWRT-600N,今天也收到了,也更新為最新版韌體,
接上中華電信數據機,是可以上網的,於Asante AWRT-600N的設定頁面設定好PPPOE帳號密碼,
我又將Asante AWRT-600N設定中的Router IP設為192.168.2.1,(因為怕和數據機衝突)
有線無線都可正常連線,不知是不是多改這裡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站上買的Asante AWRT-600N,今天也收到了,也更新為最新版韌體,
接上中華電信數據機,是可以上網的,於Asante ...

Asante AWRT-600N設定中的Router IP設為192.168.2.1,(因為怕和數據機衝突)==>我是192.168.1.1我改試看看好了...我是無法ADSL撥接上網...還真怪@@"密碼帳號也沒錯誤ㄚ..

网友C:
我剛剛更新後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我買了3台,現也晾在一邊,hinet ADSL的線是接在中華電信黑盒子,拉一條線給Asante AWRT-600N,寫入hinet PP ...

EZSETUP有關掉嗎?
我用AWRT-600N跟正文這台搭配,是可以正常無線上網的
不過我EZSETUP是有關掉的

网友:
是刷這版的嗎?ASANTE_AWRT600N_1.0.12
我買2台刷完多是OK的!
搭配的ATU-R 型號874

參考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剛剛更新後很正常。

那就怪了...我在去試試好了QQ
我 connection type : pppoel
   login Status : connected
  internert IP Address :是000.000抓不到
subnet MAsk :000.
Defaut Gateway:000.
DNS:000

用EZ setup  設定INETERnert 老是出現
Please check internet connection or call your service provider.

Can not reach Internet - ping fail.

网友D:
電腦接在ADSL數據機上, PPPOE可以正常連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腦接在ADSL數據機上, PPPOE可以正常連線嗎?

電腦接在ADSL數據機上, PPPOE可以正常連線嗎?==>OK!可以正常pppoe撥接上網,處於無解狀態@@"我是用中華電信小烏龜,本身有無線功能,但是沒開啟OFF,把小烏龜重開機也無效,本身是ADSL-->Switch hub-->Awrt-600

网友D:
你改一下連接方式:  ADSL-AWRT600N試試.

如果中間那台HUB真的有SWITCH功能, 怕會因為各埠為獨立的collision domain導致分享器無法正常和ADSL通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腦接在ADSL數據機上, PPPOE可以正常連線嗎?==>OK!可以正常pppoe撥接上網,處於無解狀態@@"我是用中華電 ...

試一下直接接在小烏龜上面撥號看看。  另外問一個笨問題,你的小烏龜出來的線→hub→600n(wan port)是這樣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改一下連接方式:  ADSL-AWRT600N試試.

如果中間那台HUB真的有SWITCH功能, 怕會因為各埠為獨立的collisio ...

遇到高手了,但是想請教一下,一般的hub能夠獨立網孔嗎?  印象中要獨立是不是要能設定的那種會比較有可能呀?

楼主:
RE: Asante AWRT-600N刷Fimware V1.12無法上網->已解決

在小烏龜上面撥號看看。  另外問一個笨問題,你的小烏龜出來的線→hub→600n(wan port)是這樣對嗎?
                                                                  我是原本ADSL  -->Switch hub -->AWRT 600N
                                                                  現在改成ADSL--> AWRT 600n
                                                                                    l--->switch hub
TP-Link TL-SF1008D 8 ports 10/100 Switch Hub這台;最終找到原因是"網路線有問題";應該是金屬氧化了;換一條網路線就正常,搞烏龍真是拍事(台語),謝謝大家提供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小烏龜上面撥號看看。  另外問一個笨問題,你的小烏龜出來的線→hub→600n(wan port)是這樣對嗎?

小弟還有一個問題, ADSL -->Switch hub 7 port--> AwRT 600n(192.168.1.1) -->PC (ip:192.168.1.100)C台
                                                 l------> PC (192.168.1.5) A台 (監視器)        l----->筆電(192.168.1.101) D台
                                                 l------->PC (192.168.1.3) B台
網路芳鄰 A跟B台==>互通可以看到傳資料
網路芳鄰 C跟D台==>互通可以看到傳資料
但是A看不到C,D也看不到B台,如何作才能解決此問題呢?這樣算是不同區段的網芳是嗎?
subnet Mask: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192.168.1.1 <==(有設跟沒設)都看不到,不知道問題出在那

网友:
我買了五台
都沒問題,而且還不錯用
(不建議更新,除非有特殊須求,不必更新的原因和電腦BIOS相同)

無法上線,要看你怎麼配接和設定
一般而言,他的IP和數據機的IP是不同層的
所以應該不會有IP衝突的問題
可以的話把接線及設定頁PO上來
比較能判定問題點

但一些其本的問題要自己先排除掉
如線本身的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小烏龜上面撥號看看。  另外問一個笨問題,你的小烏龜出來的線→hub→600n(wan port)是這樣對嗎?

我笑翻了,原來大家都忘了最基本的東西。不過恭禧你呀,至少找出來了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笑翻了,原來大家都忘了最基本的東西。不過恭禧你呀,至少找出來了 ...

那條網路線,之前用是OK地,也剛好是接AWN -600n 上網,除了最近不能上網之外,沒想到那條有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弟還有一個問題, ADSL -->Switch hub 7 port--> AwRT 600n(192.168.1.1) -->PC (ip:192.168.1.100)C台

你的拓樸一看就有問題. AB和CD實際上已經是不同的網段.
如果你的電腦A和電腦B沒有連到INTERNET的需求, 請試著把SWITCH HUB和AWRT-700N對換如下:

ADSL-AWRT600N(接電腦C, D)-SWITCH HUB(接電腦A,B)

這樣應該就可以互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拓樸一看就有問題. AB和CD實際上已經是不同的網段.
如果你的電腦A和電腦B沒有連到INTERNET的需求, 請 ...

SWITCH HUB和AWRT-600N-->應該算是router是嗎? 有空對換測試一下,感謝您!

ADSL---> AWRT -600N ---> switch hub--->PC (A)
                    l                                l----->PC (B)
                    l---------------->-PC (C)
                    l--------------- > PC (D)    這樣應該4台都可以上網兼芳網嗎?AWRT 600n我是原本玩票性質,後面才加入地 ^_^,原本是都接在Switch hub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剛剛更新後很正常。

wish大:
我買時,您應更新了,爬文看過的方法都用過,
1.我的current time為1970.......,無法像您是2013
2.下面internet connection都是0.0.0.0
3.連的上asante,連不上ADSL(無線狀態)
4.asante接有線,網路是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sh大:
我買時,您應更新了,爬文看過的方法都用過,
1.我的current time為1970.......,無法像您是2013

你說你買3台,3台都無法使用,我覺得這是設定錯誤的問題居多,同時壞3台的機率不高。請問你住在那裡?在台中市的話你找時間跑一趟我這裡,我試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住外縣市,看能不能請住附近有買AWRT-600N的會員幫忙?
不然在這裡討論也很好,但是請你另開新帖,問問題要附上照片,其它人才知道問題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