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捷元ups維修簡單分享

楼主(2013-06-24):
這一兩天把擺放多年的捷元500ah拿出來修一下,故障當然不蓄電囉

查看了一下電路板沒有什麼特別異常,只有電池爆開囉~可怕
下面圖片是它的一些照片,電池是12v 4.5ah的待料
也希望是換電池軟的,拍賣一顆大約500大洋

電池規格

電池兩側都爆開

网友:
有遇過幾次類似狀況,通常是電池液已經乾掉
還一直充電,導致發熱而壓力過大

離線式與在線互動式比較常發生,在線式就沒看過
其實買4.5AH價格比7ah價格高
如果要自己用的,不仿拉線出來外接
外接好處
1.電池容量不拘2.降低電池溫度

除了在線式UPS有主動風扇做散熱,其餘的很少有風扇
所以可以在DIY加一個小風扇上去
只要讓他有對流,機子本身溫度就不會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