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QL-E -PS/2 to IO 晶片的三極管

楼主(2013-06-25):
請問各位前輩.有一片P5QL-E PS/2 抓不到鍵盤及nouse.經查該線路發現連至IO晶片的三極管故障,三極管編號為028R.查了所有資料.查無此一三極管..不知哪位前輩知道,可否告知是否有其代用..感恩哪......還是查錯三極管編號了

网友:
看了其他照片,圈起來的地方有兩隻SMD transistor,可以找找板子上還有其他跟壞掉那隻是不是同編號,拆下量測是什麼型態的,這是較快速的方式。

网友A:
按照慣例PS/2介面電路中不應該有電晶體加入運作的阿n_0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慣例PS/2介面電路中不應該有電晶體加入運作的阿

大大你好.謝謝你指教

今天無意中.網路查到
8R        MMBZ5241B        Mot        C        SOT23        11V zener 0.225W

是不是就是這一顆啊..沒有線路圖.不敢下決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謝謝你指教

今天無意中.網路查到

我還是認為不可能有電晶體加入運作!!

你確定沒跑錯線路?

要從上拉電阻<SMD電阻472/4.7歐>開始往回跑喔...看是由S-I/O負責 or南僑

网友:
你有沒有跑錯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是認為不可能有電晶體加入運作!!

你確定沒跑錯線路?

大大前輩.應該是io..只是這二個貼片.下方二支腳.+-對調都相通.但是與主板其他的同號貼片經測試都正常..+-對調都不相通
.
不過我還是再重跑一次線路.看怎麼樣.請向各位報告...

p.s. 8R的數據.英文是好像是說這是齊納二極體..正不正確不知道..028R是不是就是8R.也不能確定.

找不到電路圖.真壞...

資料網址如下.正好與各位前輩分享.有來有看到.

代碼開頭的貼片二極管、三極管.資料非常齊全

http://jiancaihong.blog.hexun.com.tw/31751940_d.html

网友:
那電晶體控制PS/2電路哪裡?

网友:
不明白ps/2跑到老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