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 CMV T38A 更換高壓板完修分享 (新手也懂的詳細圖解)
火..

楼主(2013-06-25):
(不想聽碎碎念的朋友,請跳過這段歐)

首先,Choumie 我是搞美術工作的,充其量也只有電腦軟硬體應用尚可,對電子維修幾乎外行,單憑傻瓜式的研究精神開始動手。對我的「不專業維修」諸位前輩請笑笑帶過,感謝海量!

雖然我不專業,但我可以盡量從「外行人」角度分享,攤開維修過程。當然,我盡可能詳細,不放過一根螺絲。

另外,奇美 T38A 跟 T38D 結構幾乎相同,主要差在驅動板不同。使用 T38D 的朋友也可以參考。

【動手前...】

螢幕規格
CHIMEI CMV T38A
最大解析:1400 x 1050 (4:3)
輸入:VGA

敘述故障
‧出現向右延伸的微微「拖影」,我不太會形容,也許也可以稱作「陰影」。狀況持續至少一年半以上。
‧一個月前,這台螢幕出現開機白屏,必須就這樣放任它不管,等待約2分鐘關閉電源重開,才能正常顯示。
‧兩週前,開始注意到啟動瞬間有響亮的雜聲,它聽起來像「滋滋呲~~~」。
‧三天前,螢幕解析度偵測失效,無法再以 1400 x 1050 的標準顯示,只能勉強用 1280 x 1024。

【開工】

1‧拆解外殼

背蓋一定要最先拆,它只是由 4 個卡榫勾住而已,施點力向後扳就能卸下。
‧用十字起子旋開連接腳架的 4 顆螺絲,再另外旋開塑膠背板上的 3 顆螺絲,(螺絲請收納好)。
‧利用細的「一字起子」沿著外殼接縫撬開卡榫 (請評估工具的剛性,不要傷害到自己,不建議用美工刀,很危險)。這步驟需要用點力,它並沒有很好拆,由其是頂部。你也許會弄斷幾根卡榫,但只要合得回去,影響不大。我弄斷了兩根。

2‧移除障礙物

‧拔除燈管和喇叭的接腳,它們會妨礙金屬蓋拆除。共 4 個接腳。

※ 圖片很抱歉,我應該在金屬殼拆除之前先拍下來,但我遺漏了。請想像 "殼" 和 "螺絲" 都還在上面。
‧用「十字起子」旋下電源埠的 2 個螺絲
‧用「5mm 六角套筒起子」旋下 VGA 埠的 2 個螺絲
‧用「十字起子」旋下金屬蓋周圍的 4 個螺絲。
‧拆下金屬蓋。

3‧拆下高壓板

‧檢查板子的狀況,這裡電容幾乎全部都爆了,慘烈...,毛病元凶。

‧用「十字起子」旋下板子螺絲,3 個小螺絲、1 個大螺絲,之後裝回不要混淆了。
‧抓住高壓板,微抬起,向一旁拉出,分離連著驅動板的接腳。
※ 圖上有個錯誤:在拉出高壓板之前,燈管和喇叭接腳不應該是插著的。

4‧換上新的高壓板

‧這次我選用的新品不含音效埠和晶片,圖上可以分辨新板子、舊板子的差別。(對我來說音效是多餘的,多數螢幕內建喇叭,音質都非常糟糕)
‧接著,請照上面所有步驟反組回去。要注意的是,儘管板子不附音效功能,「步驟2」的喇叭接腳還是得乖乖插回去,否則螢幕沒辦法正常運作。說來有些詭異,但它就是這麼設計的,就插回去吧。
‧在還沒合上「步驟1」的外殼前,建議先嘗試接上電源、VGA 線測試一遍,萬一不行趕緊再檢修,省去塑膠殼重複拆裝的勞動。

(事後碎碎念)

螺絲上如果附有墊片,謹慎一點拆裝,別弄丟了,它們很重要。
經過維修,所有螢幕毛病迎刃而解,又是一個春天。

其實原計畫是打算替換壞板子上的電容,但技術欠佳,把板子背面焊得面目全非,焊點之間也相距很密集。
只好改變計畫,直接換掉整片高壓板,慶幸過程還算順利。

謝謝。如果有指教,很歡迎!

网友A:
幹嘛不換電容~~成本比換版低耶!?

网友:
不妨將失敗的背面圖PO出來,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
全換電容或許可以解決,不過聽你說背部焊到失敗了,其實你POST出來PI板背部,或許大家可以給你一點小小的意見或許就能完修了,不過有這種失敗經驗下次再換就會得心應手了也更會注意該注意的部份了

网友:
這張電源版不難處理,換電容就修復的機率很高??

高壓部分,通常是P605掛了???     其他零件會故障就不多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幹嘛不換電容~~成本比換版低耶!?

我太笨拙了,功力不夠,只好花錢消災
也許是我太小看焊接技術,失敗作終...還有得學

另外回 hate3292000:

是阿,我應該拍張照起來留作紀念才對,可惜啊
現在無望了呵呵,那片板子隨著我一堆舊電腦殘骸拿去回收了

网友:
這一片 網路 全新品 之前還看過~100-150元之間的

网友:
新手還是換板就好!舊板可以拿來練功。

网友:
電容換換,P605換換修好的機會很高,總之恭喜完修。

网友:
烏烏..新手的我..都遇不到這種...
恭喜大大修好了唷^^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boxbass大完修^^

网友:
解說得很詳細.看來應該也費了一大番"功夫"辛苦您了.這解說小弟就收下了~^_^~!!!

网友:
恭喜完修~~~我有看完喔~~~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雖然後來是換新板解決問題
不過~真的有很用心解說~

网友:
至少換板螢幕有好了...恭喜阿~

网友:
這塊我修過 也是換電容+P605就好了 真的還滿簡單的 只可惜.... 亮線 ~

网友:
  真是搞美術工作的人~`
圖文是如此的專業~~~
給一個~~讚~~~

网友B:
LZ因該花很多時間整理出這篇

基本上有辦法將LCD拆開&換板就比一般使用者好很多了,至少概念很好
換板也比維修稱的時間還久,重點是自己換比其費用~~絕對比送修便宜且使用時間更久

===================
然而焊接&拆焊~~~老實說,除非你"與生俱來"特殊能力,有辦法看過"影片"or有人現場示範~~你就能夠當下立即做的很好,當然這種人是萬中選一~~~可遇不可求

就我教過的人,有的練習個一星期,就會有不錯的成績~~~但是有些人即使練習了一年半載仍然是,拆焊弄破銅箔,焊接永遠是一大坨,永遠不會焊完將電路板清洗乾淨

因此也不用太在意搞爛之前原故障PI板,越是高竿的維修員~搞爛的板子其實也是不少
exp = money+tim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因該花很多時間整理出這篇

基本上有辦法將LCD拆開&換板就比一般使用者好很多了,至少概念很好

哈 這說中我第一次的痛處... 第一次解焊電容接腳時 銅箔直接跟著焊槍出走

网友:
對於新手而言有動手總比沒動手好
換板子也是一種學習的方式
為您鼓掌加油

网友:
下次會更好,讚!

楼主:
這裡高手雲集,原以為笑掉不少人大牙,結果得到各位支持聲浪,很感恩!
那麼,有機會,我會繼續發分享「不專業維修」part2 . part3 ....
請期待~!

(下次也許會是我的 M505 滑鼠,微動開關開始有小毛病了)

网友:
有一些人第一篇貼的文都讓Wish大頭疼。。。。。這篇算很棒的了。
因為第一篇貼文就貼維修文,圖文俱佳,特此鼓勵。。。。。

貼些教大家如何把照片做漂亮的圖框、文字美化教學也不錯。。。。。
(可以請Wish把美工教學文整理在同一個地方,供大家參考學習。)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交流

网友(2013-08-02):
恭喜大大完修.......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裡高手雲集,原以為笑掉不少人大牙,結果得到各位支持聲浪,很感恩!
那麼,有機會,我會繼續發分享「不 ...

滑鼠開關可以拿這個來換就行了→ 歐姆龍滑鼠微動開關,換掉又是一條好漢了。

网友:
恭喜完修....給您拍拍手,掌聲鼓勵....
換版也是維修的一種方式,重點是有完修....
高手也是從菜鳥晉級而來的....

記得第一次拆螢幕....8個邊框卡榫斷6個....還很天真的拿三秒膠想將卡榫黏回去....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我也要好好學習學習~

网友:
換電容應該就可以解決

网友:
换几个电容就能解决的问题,就因焊工不过关,厂家谢谢你了

网友(2014-10-30):
完修恭喜恭喜

网友:
再待久點,你就會得到他了!
痞酷小鐵鏟
加個熱縮套保護一下,使用在拆殼上如有神助啊!

想到初我也是換電源板開始的,
沒關係,不要急,
經驗是累積的!
工具是愈買愈多的!

給新手漂亮發文一個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