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筆電F5SL 無法安裝 ezgoX 作業系統【已解決】

楼主(2013-06-25):
在學習 UBUNTU 的過程中拜讀了強大的這篇ezgoX

覺得很棒,所以就下載來試裝,但是在華碩 F5SL 的雙核筆電上卻無法正常顯示........XD

或是只是 ATI 的顯卡不支援,因為系統好像有在正常執行.......

請問有先進過到過這個問題嗎?可有解決方法?

网友A:
因為 ezgox 是 32位元, 是否筆電有 64位元的設定, 把它關閉後, 再重開機看看
或是再重灌, 也有可能是顯卡太新或太舊不支援, 都有可能

网友B:
哇塞,第一次看到筆電是 crt 螢幕的
不過…看那個厚度,怎麼沒有映像管
啊怎麼照片還有奇怪的紋路?
啊這個是耶囉吸滴的啦

1.開機是否有音效?
2.開機畫面是否正常?
3.等它開完機,試著盲登入,或是按 ctrl + alt + 1 / 2 / 3 ....
看能不能切到其它的終端畫面
4.重灌,換介面,有可能是 LXDE 裝掛了…,或者是你下載的這個版本剛好對你的硬體衝突,請換版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 ezgox 是 32位元, 是否筆電有 64位元的設定, 把它關閉後, 再重開機看看
或是再重灌, 也有可能是顯卡太 ...

筆電沒有64位元設定,安裝win 7也 ok ,但是ezgoX 安裝了兩次,包括文字模式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第一次看到筆電是 crt 螢幕的
不過…看那個厚度,怎麼沒有映像管
啊怎麼照片還有奇怪的紋路?

畫面花成那樣讓你以為是 crt 螢幕........

已經安裝了兩次不成放棄了,找來另一台桌機裝一次就 ok 了,

我倒認為可能是 ati 顯卡的問題,有空再來試試便知道............

网友C:
安裝的第一個畫面按F6 先啟用 nomodeset 試試看,會強制使用VESA驅動

安裝完成再補上fglrx,但ezgoX裡的fglrx 8.960版不確定能支援HD3000的卡
如果不行再手動再補上legacy ATI Driver
這個部分需要kernel編譯相關檔案和一點耐心
http://support.amd.com/us/gpudow ... y-radeon_linux.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裝的第一個畫面按F6 先啟用 nomodeset 試試看,會強制使用VESA驅動

感謝 wwwtw 君提供的方法,早上一邊看棒球,一邊安裝.....

至於安裝後的後續動作,這些對我來講是非常生疏的,

看來還有一段很長路要走.........

楼主:
非常感謝 wwwtw 大師的指導,已成功的安裝在華碩 F5SL 筆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