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求sharp CD-U10-GY線路圖

楼主(2013-06-25):
請教先進:

家中有一台從日本帶回音響,最近使用後,power附近濾波電容爆裂,打開來看,有漏液現象,
故將此電容換掉,但不幸的是旁邊有一顆電阻也腐蝕掉了,故不知道各位先進是否手上有此
線路圖可供參考,或有此機型可告知電阻阻值.感激不盡!!!

网友:
請問主板編號

已更換的電容編號 壞的電組編號

有近拍照嗎?

楼主:
RE: 請求sharp CD-U10-GY線路圖

感謝先進幫忙,主板編號(圖一)換下來的電容是C8730,還有一顆已經腐蝕生鏽的電阻R931(如圖二),漏液電容(圖三),還請大家幫忙,感謝!!!

PCB編號

PCB編號

腐蝕掉電阻

腐蝕掉電阻

漏液電容

漏液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幫忙,主板編號(圖一)換下來的電容是C8730,還有一顆已經腐蝕生鏽的電阻R931(如圖二),漏液電容(圖三) ...

腐蝕生鏽的是電阻接腳,電阻本體呢?找一個沒有雜物的地方翻過來用手拍一拍找–找!

网友:
若沒錯
25V 4700uf 應該是 C873B  還有一個25V 4700uf 是C873A

R931 =1k

楼主:
OK,謝謝duncan幫忙查詢出R931阻值,我去買R=1K電阻,並換掉兩顆4700uf 25V 電容,再開機測試看看.而lkkseeml所說的電阻因腐蝕嚴重,已成鐵屑(已清除).再次謝謝兩位先進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OK,謝謝duncan幫忙查詢出R931阻值,我去買R=1K電阻,並換掉兩顆4700uf 25V 電容,再開機測試看看.而lkkseeml所 ...

保存微跡証,再印証是我們資訊缺乏那年代的方式。

好家在遇到 duncan 大大,什麼都難不倒他,都搜索的到 !

讚 讚 讚!!!